[ZLG-ARM] lpc2468写外部SRAM无WE信号,有片选信号和数据信号

楼主(2008-08-16):
初始化EMC代码

    EMC_CTRL = 0x00000001;//Enable EMC
    PCONP |= 0x00000800;    //set PIN's
    PINSEL4 = 0x50000000; //p2[14:15] selected as /CS2 cs3 function
    PINSEL6 = 0x55555555; //P3[0:15] selected as data bus function
    PINSEL8 = 0x55555555; //P4[0:15] selected as address bus function
    PINSEL9 = 0x50555555;//p4[20:23] selected as address bus,p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[24:25] selected as /OE,/WE

    EMC_STA_CFG2 = 0x01;    //select the memory config for /CS2
    EMC_STA_WAITWEN2  = 0x01;
    EMC_STA_WAITOEN2  = 0x01;       /* delay 1cclk */
    EMC_STA_WAITRD2   = 0x1f;       /* delay 33cclks */
    EMC_STA_WAITPAGE2 = 0x1f;      /* delay 1cclk */
    EMC_STA_WAITTURN2 = 0x0F;      /* bus idle 1cclk */
    EMC_STA_WAITWR2    = 0x1f;

执行下面的代码

while(1)
{
     *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(0x82000000+i)=0x5555;
    *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(0x82000000+i)=0xaaaa;
    j= *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(0x82000000+i)   ;
}

用示波器观看写WE信号,一直是高电平。但是RD信号正常。片选信号正常。数据信号正常。为了担心WE pin坏了,用IO口方式操作WE对应的引脚。置高低都正常。

郁闷了半天,不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。用过的指点一下,先谢谢!

楼主:
PINSEL9 = 0x50055555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