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 altera 的MAX2 240 应用技术问题--有点难

楼主(2007-06-04):
说明:编辑环境是 QuartusII 5.0
问题现象:在这个编辑环境中仿真 波形正常,烧到芯片里后没有波形输出或波形异常。
设置说明:在Timing requirement and option 里设置Delay requirements 中分别设置TSU等4参数为空、1ns或10ns 烧入芯片后现象一样。
代码如下: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CCD_DRIVER IS

PORT
    (   Rst:IN STD_LOGIC;
        CLK8mHz: IN    STD_LOGIC;
        INT_ACK:IN STD_LOGIC;
        SH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TmpFre1:buffer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        RS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CP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CR1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CR2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OE_CPU:IN STD_LOGIC;
        WE_CPU:IN STD_LOGIC;
        ADC_INT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WE_SRAM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RD_SRAM:OUT STD_LOGIC;
        ADC_CLK: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TmpCLK: BUFFER STD_LOGIC;
        ADC_OE:OUT STD_LOGIC;
        ADD_ADC:BUFFER STD_LOGIC_VECTOR(12 DOWNTO 0);
        ADD_CPU:IN STD_LOGIC_VECTOR(12 DOWNTO 0)--;
    );

END CCD_DRIVER;

ARCHITECTURE ART OF CCD_DRIVER IS
signal TmpFre2: INTEGER RANGE 0 TO 8388;
signal Tmpwe: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SIGNAL TemClkTest: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BEGIN

A: PROCESS(Rst,CLK8mHz,INT_ACK,OE_CPU,WE_CPU)

BEGIN
IF(Rst='0') then
   TmpFre1<="00";
   TmpFre2<=0;
ElSIF (CLK8mHz'EVENT AND CLK8mHz='1') THEN
  IF(INT_ACK='0') THEN

     IF TmpFre1="00" THEN
        TmpFre1<="11";
      ELSE
        TmpFre1<=TmpFre1-'1';
      END IF;

      ADC_CLK<=TmpFre1(1);

      IF (TmpFre2=8388) THEN
          TmpFre2<=0;
      ELSE
          TmpFre2<=TmpFre2+1;
      END IF;

        RD_SRAM<='1';
        ADC_OE<='0';
      IF 4<=TmpFre2 AND TmpFre2<20 THEN
          SH<='1';
      ELSIF (TmpFre2<=8388) THEN
          SH<='0';
      END IF;

      IF 0<=TmpFre2 AND TmpFre2<=20 THEN
          CR1<='1';
          CR2<='0';
          RS<='0';
          CP<='0';
      ELSIF (TmpFre2<=8388) THEN
          CR1<= NOT(TmpFre1(1) XOR TmpFre1(0));
          CR2<= (TmpFre1(1) XOR TmpFre1(0));
          RS<=TmpFre1(1) AND TmpFre1(0);
          CP<=TmpFre1(1) AND TmpFre1(0);
      ELSE
          CR1<='1';
          CR2<='0';
          RS<='0';
          CP<='0';
       END IF;

       IF (158<=TmpFre2 AND TmpFre2<=8350) THEN
            WE_SRAM<=NOT CP;
       ELSE
            WE_SRAM<='1';
       END IF;

       TmpCLK<=CP OR WE_SRAM;

     ELSE
     SH<='0';
     CR1<='0';
     CR2<='0';
     RS<='0';
     CP<='0';
     RD_SRAM<=OE_CPU;
     ADC_OE<='1';
     WE_SRAM<=WE_CPU;

  END IF;
 END IF;
END PROCESS A;

B:
PROCESS(ADC_CLK,TemClkTest,TmpCLK,INT_ACK,ADD_CPU)
  BEGIN
   IF (INT_ACK='0') THEN
      IF (TmpCLK'EVENT AND TmpCLK='1') THEN
         IF (ADD_ADC="1111111111111") THEN
              ADD_ADC<="000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ADC_INT<='1';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ADD_ADC<=ADD_ADC+'1';
             ADC_INT<='0';
         END IF;
       END IF;
    ELSE
         ADD_ADC<=ADD_CPU;
         ADC_INT<='0';
    END IF;

END PROCESS B;

END ART;

哪路高手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?
谢谢

网友A:
首先,给自己的程序加上注释,方便别人看

否则,很少人会费劲的帮你把程序看懂,分析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