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C语言问题,请教!

楼主(2008-08-18):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conio.h"

//函数作用:把字符串S2加在字符串S1的后面并返回新的指针地址
char *mme(char *s1 ,char *s2)
{
    while(*s1!='\0')
        s1++;
    while(*s2!='\0')
    {
        *s1=*s2;
        s1++;
        s2++;
    }
    return (s1);
}

//作用:把b的字符串放在a后面并输出新的字符串内容
main()
{

    char *a="12345";
    char *b="abc";
    char *p=mme(a,b);
    printf("%s\n",p);
    getch();
}

请问各位:以上函数可以编译通过,但是没有结果;请问错误在哪里?或者如何修改?

网友A:
mme(a,b);返回的是加了之后的s1,指向的是字符串之后的结束符

当然就是什么都没有

楼主:
如梦初醒!

楼上认为该如何修改?

是不是求出S1字符串的长度L=strlen(s1)之后,再循环L次,返回S1首地址?

谢谢!

网友B:
ll

你定义个局部的s3,让s3循环,s1不动不就得了。

楼主:
继续

回楼上,在函数内部后面加上一句:

char *s3;
.......
.......
strcpy(s3,s1);
return s3;

依然未果,继续请教!谢谢

网友A:
唉... 建议LZ改行.

楼主:
dd

楼上的知道说一下,这个程序看似简单;其实你未必能找出其中的错误!不行你可以多试几次.....

继续顶!

网友B:
ll

别return s3,return s1啊。

网友C:
估计LZ

习惯了上位机的编程,定义一个字符串都不用去管这个字符串的长度.
底层不行.你必段保证s1指向的存储空间能容纳s1+s2的内容.
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:char *a="abcd"这样a指向的很可能是flash空间,而不是一个内存段,后面再进行*a=*b结果很可能就是数据中止!
最安全的做法,应该是先分配一个空间,例如说:char tab1[***]; a=&tab1[0];
char tab2[***]; b=&tab2[0],然后再运算即可.

楼主:
谢谢楼上

谢8楼!8楼所言极是,程序编译结果没有错,就是提示内存错误!
依据8楼所言,一种办法是可以把a定义为一个大数组解决内存溢出的问题,另外是否可用下面的方法?
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conio.h"

//返回新的指针地址,指向s1+s2后的内容
char *mme(char *s1 ,char *s2)
{
    char *p=(char *)malloc(strlen(s1)+strlen(s2));
    char *s_addr=p;      //暂时保存p的起始地址;
    while(*s1!='\0')
        *p++=*s1++;
    while(*s2!='\0')
        *p++=*s2++;
    p=pp;               //返回首地址
    return (p);
}

main()
{

    char *a="12345";
    char *b="abc";
    char *p=mme(a,b);
    printf("%s\n",p);
    free(p);
    getch();
}

此方法程序编译通过输出结果正确之外还有一些乱码,不知道还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?

谢谢各位....

楼主:
谢谢

回9楼,返回s1是不行的,程序编译报错,并指出内存错误,可能是内存溢出;
再者9楼也犯了2楼所说的错误....

小问题,大家可以自试试看!

楼主:
谢谢

根据10楼的方法是不是要在所有定义变量前加上 char data a="12345" ?

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?

1:定义大数组
2:使用动态内存分配
3:????

网友D:
re

上面的程序应该是有两个主要错误的,一个就是前面所返回的s1的问题,第二个是和编译生成代码有关的,c程序里的字符串常量是不能往里写的,它们好像被放在数据段里的吧

网友B:
ll

乱码的原因是最后没有\0,打印代码会一直打下去直到找到\0。

网友E:
11楼的程序都无法编译

怎么多了个pp?

malloc后最好判断一下是否申请到了内存, 否则执行下去还是错的

网友F:
这是c初学者最易范的错误

这是c初学者最易范的常识性错误,楼上有人说出了问题的要点。

楼主:
DD

这个问题最要注意的就是内存溢出问题!

网友G:
一起进步

char *mme(char *s1 ,char *s2)
{
    char *p=(char *)malloc(strlen(s1)+strlen(s2));
    char *s_addr=p;      //暂时保存p的起始地址;
    while(*s1!='\0')
        *p++=*s1++;
    while(*s2!='\0')
        *p++=*s2++;
    p=pp;               //返回首地址
    return (p);
}
把你的代码在linux下用GCC调试了一下
p=pp ??哪来的PP?这也能运行出结果?
挂掉PP后,运行,也是提示段错误

网友H:
1:用错指针 2:你没理解局部变量的生存期

1楼用错指针。

你怎么知道字符串"12345"的后面就一定是空闲空间?居然修改其后面的内容,这很有可能会把其它内容冲掉。

11楼是没理解局部变量的生存期
在函数 mme 结束后,指针 p 所指向的内存已经被释放了,有乱码也就不奇怪了。

楼主还是赶紧吧指针、内存和局部变量的知识理解透彻吧,否则有得你搞的。

建议改为如下内容:
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conio.h"

//返回新的指针地址,指向s1+s2后的内容
void mme(char *s1, char *s2, char *p)
{
    while(*s1!='\0')
        *p++=*s1++;
    while(*s2!='\0')
        *p++=*s2++;
    *p='\0';
}

main()
{
    char *a="12345";
    char *b="abc";
    char *p=(char *)malloc(strlen(a)+strlen(b)+1);

    mme(a,b,p);
    printf("%s\n",p);
    free(p);
    getch();
}

网友G:
稍微的改了一点

#include "stdio.h"
//#include "conio.h"  LINUX下没找着这个头文件
#include "stdlib.h"
#include "string.h"

char *mme(char *s1 ,char *s2,char *s3)
{
    while(*s1!='\0')
         {
         *s3=*s1;  //把值附给S3
           s1++;
           s3++;
         }
    while(*s2!='\0')
       {
       *s3=*s2;
        s2++;
        s3++;
       }
  return (s3);
}

main()
{
    char *a="12345";
    char *c=(char *)malloc(strlen(a));
    char *b="abc";

    mme(a,b,c);
    printf("%s\n",c);
    free(c);
}

把你最初的稍微的改了下,添加了一个字符指针变量C,把A,B的值都塞入C中
   while(*s1!='\0')
        *p++=*s1++;  //跳出循环后,S1已经指到'\0',在往后面添加,就会            造成溢出,从而出现段错误
    while(*s2!='\0')
        *p++=*s2++;
LINUX下,编译,运行都没问题,你可以试试

网友I:
re

LZ的要求是参数只有2个,并且返回一个指针,并且把这个返回值付给一个定义的指针,然后把这个指针得内容打印出来

看谁写的出来,给出答案前先自己编译后运行正确再给答案
window linux下编译都可以

网友J:
函数原型就不对

char *mme(char *s1 ,char *s2) 是错的,危险的。

应该 void mme(char *s, char *s1 ,char *s2).

网友I:
re

所长  strcat 的函数原型是char *mme(char *s1 ,char *s2) 写的(名字不一样)。
使用void mme(char *s, char *s1 ,char *s2).是没有问题的
strcat的问题是  定义 char *s1,程序出错,编译没有错。如果定义成  char s1[],就没有错。不管这个 还包括strcpy  ..都是一样的。
使用操作系统库函数一样出错,更何况自己写了...
如:
char *p1 = "1234";
char *p2 = "5678";
strcat(p1,p2);
出错!!编译没有任何问题
char p1[] = "1234";
char *p2 = "5678";
strcat(p1,p2);
正确

所长能否解释一样原因,小弟实在是搞不明白,更在想以后用malloc申请的指针p1,还能传入strcat的参数1吗?是不是只能用自己写的void mme(char *s, char *s1 ,char *s2).这样的函数?

网友J:
strcat(p1,p2);也不对

正确的应该是:
char p1[ 10 ] = "1234";      //数组容量要足够
char *p2 = "5678";
strcat(p1,p2);

你能得出结果,不代表没有内存溢出。

网友I:
re

可是用数组的话 只要写char p1[5] = "1234";就可以了  没必要写10
我始终搞不懂strcat的参数1必须是数组名,不能是指针,有哪位知道啊

网友J:
因为P2的内容是加在P1数组上的,但P1数组只有原来那么大小

问题就出现了。

网友I:
re

所长,现在的问题是strcat,strcpy的参数1必须是数组名,而不能是指针,先不管数组大小问题。
因为这个原因,以后不知道是要用void mme(char *s, char *s1 ,char *s2).还是用strcat ?来实现追尾。
如果实现知道字符串大小还好办,直接定义数组。但是就怕字符串大小不固定,需要动态的申请空间,如char *p = (char *)malloc(10);这个时候把P这个指针传入strcat参数1中时绝对出错。难道参数1时指针时,都必须用自己写的void mme(char *s, char *s1 ,char *s2)来实现吗?strcat变得没有用处了!
大伙讨论讨论......

网友J:
编译器的做法是正确的

你使用的所谓指针,char *p2 = "5678"; 当然不能做参数1,因为编译器认为该指针指向的内存区(数组)没有任何扩展的可能,该内存已经被数据填满。

指针是可以的,但具备初始化数据的固定大小的指针是不能做参数1。
不过这个编译器特性也比较高级的,很多编译器都没这个功能。

如果你只想验证指针能不能做参数1,可以,你这样做:

char *p1 = "1234";
char *p2 = "5678";

char *p3;

p3 = p1;
strcat(p3,p2);
这个是能通过的,因为P3没指针固定数组大小。但结果绝对是错误的,因为P3指向内存区域,还是没有任何扩展的可能,容量装不下P2的内容。

网友I:
re

是的,加一个P3运行结果还是错的,只有指定一个数组 char p[5]; p做为参数1是正确的,虽然数组是固定的5,但是依然正确。就算是参数1+参数2后大于5,结果依然正确,也就是说只要是数组,结果都正确。只要是指针都错。
最后结论是:需要追尾或比较的是数组,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strcat,strcpy等C语言库函数;如果是需要追尾或比较的是指针,都不能用strcat,strcpy等,需要自己写如:void mme(char *s, char *s1 ,char *s2).这样的带3个参数的函数。
这也许是C语言的错误,或者叫C语言的特点。

网友J:
乱说

用P1[5]时已经发生错误,P1+5之后的4个字节被该函数修改,这4个字节是其它程序使用的,不属于P1[]。你能看到结果,是因为P1[5]之后,暂时没有任何变量使用,也可以是P2使用的被修改(变量连续分配的原因)。

网友I:
re

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,只能说结果刚好正确,实际开发中肯定不能这么写。应该是预设一个较大的值。
但是我上面说的用法结论应该是正确的。

网友H:
strcat 的返回值一般情况下是多于的

strcat的返回值一般情况下是多于的,一般都不用它的返回值。
要想做到 strcat 也容易,关键是 strcat 有它的缺点,即
第一个参数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,而第一个参数往往是固定好了的(例如一个字符串),一般不会有多于的空间,即使有,也不能保证能放得下另外一个字符串。
如果用 strcat ,又想保证内存不溢出,首先要分配一个空间,然后还需要将第一个字符串复制到新分配的空间中,然后将新分配的空间作为第一个参数,另外一个字符串作为第二个参数。相当繁琐。

网友K(2009-09-01):
可是用数组的话 只要写char p1[5] = "1234";就可以了  没必要写10我始终搞不懂strcat的参数1必须是数组名,不能是指针,有哪位知道啊  ...
引用 网友I:

strcat的参数1可以是指针,但是不能是指向字符串常量的指针,
char *p1 = "1234";
p1是一个指向分配在静态数据段的字符串常量的指针,p1的内容是不能够被修改的,也不能够被cat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