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 Altium designer 6中如何在PCB中显示所有器件规格

楼主(2007-06-05):
大家好:
     如题: 请教如何设定 pcb中所有器件的规格显示出来。默认情况下丝印层只有器件的编号。(譬喻,阻值200ohm ,序号20的电阻在Pcb中只有R2O一项显示,我想同时显示阻值和序号,或者只显示阻值)。目的是为了方便焊接。
    谢谢。
   ( how to set all the components' comments displayed  on silk layer ;by default only the components' index is shown and comments is hidden.)

网友A:
把相应参数的“hide”取消即可

楼主:
谢谢,这个偶知道,

我指的是所有一块Pcb板上的所有器件。不想手工逐个修改。
使用find simular object?

网友A:
批处理呀……还是看看书吧,先把基本操作熟悉一下

批处理是很基本的,不会它你会很费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