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分频程序

楼主(2007-06-06):
ck, tc, AD, ce, hz
以下程序是将200HZ的CLK 分频成两个相反的50HZ信号LOAD和CLKIN
请高手给我解释一下我看不懂这个程序
谢谢!

CKXH:BLOCK IS
  BEGIN
  PROCESS(CLK)IS
     VARIABLE COUNT:STD_LOGIC;
     BEGIN
     IF CLK'EVENT AND CLK='1'THEN
        IF COUNT='1'THEN
           COUNT:='0';
        CLKIN<=NOT CLKIN;
        ELSE
        COUNT:=NOT COUNT;
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IF;
        LOAD<=NOT CLKIN;
        END PROCESS;
        END BLOCK CKXH;

网友A:
实验通过了吗

是做验证马,第一个IF频率已经是100,然后COUNT再次分贫到50,根据COUNT取出信号,OK

楼主:
求助

能说得详细点吗?验证码是什么啊?我看不懂为什么COUNT就能分频成50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