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sd模块怎么设置

楼主(2008-08-21):
我新建了一个空的工程,
然后添加了一个CSD模块,并且通过CSD Wizard设置了数量、IO,
然后生成了应用程序代码,但是总是编译不通过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下面是编译的信息:

Starting MAKE...
creating project.mk

lib/csd_1.asm

!W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yang.bo\桌面\ss\ss\ss\lib\csd_1.asm(189):(188)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(warning)

!W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yang.bo\桌面\ss\ss\ss\lib\csd_1.asm(512):(188) constant expression required (warning)

lib/csd_1hl.asm

lib/csd_1int.asm

lib/csd_1table.asm

lib/psocconfig.asm

lib/psocconfigtbl.asm

./boot.asm

./main.asm

sed: can't read HTlinkOpts.lkp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expanded_libs =

Linking..

HI-TECH C COMPILER (Cypress PSOC) Lite  V9.61PL1

Copyright (C) 1984-2008 HI-TECH SOFTWARE

(1273)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(warning)

: 0: (499) undefined symbol: (error)

ffffffff(./obj/main.obj)

C:\PROGRA~1\Cypress\Common\CYPRES~2\tools\make: *** [output/ss.hex] Error 1

ss - 1 error(s) 2 warning(s) 17:54:39

楼主:
请大家赐教啊!

楼主:
天 没有知道吗?

楼主:
现在终于编译通过了

还是不知道以前是什么问题
按照例子再次重新做了一次就好了

网友A(2013-07-16):
是不是你的路径中包含了中文名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