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东东竟能开到这个价,晕

楼主(2008-08-22):
【Little Dot MARK IV(SE)】小不点MK4(SE)真空管耳放 限量版
点击看大图
价 格:2680.00元
专业音频放大器用途: 耳机放大器
品牌:小不点【Little Dot 】 类型: 纯功放
作为DIY产品,小不点可以说是比较完美的;

作为耳放产品,小不点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;

作为试听感受的话,你可以看各大论坛;

如果说产品的完美程度,是我们不懈的努力;

如果,你对耳机的挑剔程度,请支持我们的国产品牌;

☉本机的特点

本机的最大的特点是动态范围大(600欧下不失真的输出摆幅可达45Vp-p),输入级采用了代表世界电子管技术颠峰的美国西电公司的WE403A(MK IV SE),末级输出级采用了极低内阻的,原用于米格战机的6H30π,这样便获得了足够的驱策低阻耳机的大电流,所以无论是推32欧的RS1/GS1000还是推600欧的K240DF/HD540都显得轻松自如,举重若轻。

本机的电阻采用了美国DALE精密电阻(误差1%),个别对音质影响大的地方采用以色列著名的VISHAY超高精度(误差为万分之五)电阻。输入耦合电容采用了著名的法国大S苏伦(SOLEN),末级采用了美国摩罗利(MOLLORY)电容作为主输出电容,辅以德国的WIMA/ERO搭配校音,保证了高频细节丰富,中频还原忠实,低频控制稳沉,原型样机在深圳的聚会上得到好评。

☉附录:末级管子6H30π介绍(转)

国际间近来吹起一阵6H30(正确的写法是6H30π)旋风,从Audio Research 超级昂贵的Reference 2 MK II(售价高达台币50万以上)带头,席卷音响圈。 6H30很有名,可是他倒底怎么有名?据DZ美国作者Steve Sun博士的说法,这原本是苏联时期的产物,应用于苏联战机上,在机械架构上(注意喔,真空管是精巧的机械工艺,而非半导体)必须高度的强化,否则SU27动不动几个G的冲力加速,寻常的真空管怎么撑得住?为了达到军规的目标,6H30的超强化结构,采用三层云母片及二根支架的辅助支撑,高度加强抗震性,同时其电气特性约为两支并联的6DJ8 / ECC88, 输出电流大,输出阻抗低,简直是好用得不得了的真空管,只要很简单的架构就能发挥极大的效能。套一句Steve Sun的说法,6H30体积小小,但根本就是一个性能优异的功率管!

6H30为苏联军规品,到公元2000年底方才解禁。寿命长达一万小时的6H30,能为Audio Research所采用,这是相当具有指标意义的,众所周知,这家Hi-End 品牌向来以专攻6922真空管为主,从前级到后级,数十年来多是环绕6922所规划设计,如今转而改采6H30,若非性能优异,合乎其技术指标,还能有其它可能吗?

下面是一些关于6H30的相关数据与曲线图(略),请读者参考。在我们的实际测试中,发现6H30最大的好处,就是真空管的特性相当的趋近,就算不刻意匹配,也能维持与测试曲线非常接近的表现,您几乎可以在纸上作业阶段完成90% 的设计,剩下的10%,也仅是聆听上的微调罢了。对DIY玩家来说,6H30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,精准的数据,让玩家省去许多尝试错误时间。.

☉ 两种机型的区别:

普通版型号:Little Dot MK IV 限量版型号:Little Dot MK IV SE
前级电子管:JAN 5654 (美国) 前级电子管:西电WE403A (美国)
后级电子管:6H30 EB (俄罗斯) 后级电子管:金脚6H30 PI (俄罗斯)
耳机插座: 1/4 INCH (国产) 耳机插座: 1/4' NIUTRIK (瑞士)
音频插座: RCA (国产) 音频插座: CMC RCA (美国)
◆ 主要技术参数:

☉ 输入端子:一组RCA
☉ 输出端子:
A. 一组RCA(作前级放大用);
B. 一个带锁定装置的6.35耳机插座。
☉ 频率响应:10HZ---100KHZ (-1dB)
☉ 失真度: 0.1 % (300 ohm, 100 mW)
☉ 输出功率:
A. 500 mw (600/300 ohm)
B. 300 mw ( 120 ohm)
C. 100 mw ( 32 ohm)
☉ 输出阻抗:32 ohm---600 ohm
☉ 尺寸: 320(深)X220(宽)X140(高) mm
☉ 重量: 3.5Kg

元件:

限量版型号:Little Dot MK IV SE
前级电子管:西电WE403A (美国)
后级电子管:金脚6H30 PI (俄罗斯)
耳机插座: 1/4' NIUTRIK (瑞士)
音频插座: CMC RCA (美国)
店址: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尚都花园一栋赛格电子市场4A42
电话:0755-29552360

网友A:
这算什么,森海塞尔的奥菲斯耳机+耳放卖20万呢...

现在这年头,钱花不完的主多着呢...

网友B:
开开眼界

网友C:
电子管的东西都是死贵死贵的

网友D(2010-03-24):
毕竟他不是全能的,

网友E:
电子管就没必要鼓吹一堆外国名字了(技术角度)

网友F:
人家是发烧友,金耳朵。咱普通人路过

网友G:
没有最贵,只有更贵
世界上最贵八十三对HI-FI音响(只买贵的,不买对的)
http://itbbs.pconline.com.cn/bbs/10635004.html

网友G:
话说回来,耳放这玩意想做好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H:
森海塞尔那个是限量版手工打造的静电耳机
现在好像静电耳机都要一万以上吧  基本日本出的

网友I:
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听砸玻璃划火柴的声音用的。我等穷人想听砸玻璃的声音只能买瓶啤酒。

网友J:
hifi 的价格不能用我们的常识去衡量。 广州丽达音响零件店的发烧二分一W电阻有几十元一只的。

国产有一部叫 hifiman 的MP3便携播放机,使用PCM1704 DAC 与 OP627运放,价格是是*币5199元,而且需要等2个星期才能交货(厂家生产速度不及订单的速度快)。

以下是作者的自述,应该对大家理解HIFI有参考价值:

开发者自述:关于HiFiMAN HM801

南开米饭

HiFiMAN的想法产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03年。这一年年初笔者完成了给《新潮电子》杂志社的《随身听特刊》供稿的Walkman, Discman和耳塞的三个长篇历史综述。通过写这几篇综述,笔者多年来的玩机心的基本上融会贯通起来了。但是当时的玩机心态很迷茫,一方面是对高音质老机深深的迷恋,一方面是对当时逐渐占据市场主流的mp3播放器的鄙视和失望。于是一门心思沉迷到PC发烧当中不能自拔,从烧声卡,烧DAC一路下去,最后到了烧德国造无风扇ATX电源甚至烧机箱的阶段。那个时候
APE很火,硬盘里存了几百个G的APE,从RME声卡接同轴接到WADIA数模转换,再到前后级推K1000。K1000前面连着一大堆器材,加起来有一百多斤。作为一个多年的随身听爱好者,当时有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,如果能把这些做成跟爱华HS-P9磁带随身听那么大,声音跟这个系统一样好就好了。

HM-801工程启动于两年前,当时Head-Direct刚刚做起来,笔者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准备实现期待已久的梦。论证和预研整整持续了一年。研究了多种播放器方案,参考了几十种音源产品的D/A转换部分线路设计,才最终确定了目前的整体结构和芯片搭配。可插拔的耳放卡设计是为了照顾耳机发烧的市场,毕竟一种耳放是无法兼顾高低阻动圈动铁等千变万化的耳机类型的,更何况各人对音色的喜好众口难调。而对于解码芯片PCM1704的选用则是基于对硬件平台的重视:解码部分是不能像耳放卡那样升级的,所以素质一定要保证。数模转换芯片音质新不如旧是很多人的共识,而PCM1704是能买到的老芯片里音色最好的之一了。既然选用了对供电部分的要求出了名的严苛的PCM1704,电源的挑战就来了。可以这么说,硬件设计的一大半精力是花在供电部分的。HM-801的电源部分的设计极其繁复。电池用了7.4v正负两组,专门用一个线路板来做供电部分,主板上还有相当的面积用作了电源处理。

校声一向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工作。先说说对音源部分(线路输出)的校声。我们的使用后端监听器材是被国外烧友称作奥菲斯克隆的国产Jade静电耳机系统,参考音源是某国外著名品牌的老旗舰型号。参考CD机最突出的优点是整体音色平衡性好,中频醇厚细腻,不过分追求两端的延伸、低频的量感以及夸张的弱音细节。HM-801跟参考机有相当大程度的相似性。由于电压和音色的原因,我们彻底舍弃了PCM1704的公版设计,而是改用自己设计的滤波和缓冲线路。我们在选用运放IC的时候对十几种市面上比较普及的运放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和权衡,最后选用了两片著名的贵价电老虎OP627单运放。要特别指出的是,这并不是我们希望做出的决策。付出的代价是成本,空间,散热和功耗,但是为了声音,我们别无选择。配机耳放是运放+分立设计。这个设计是为了推动大部分耳塞和耳机而妥协的产物。设计要求是尽量直白而不加入声染色,对各种阻抗的耳机都能够不失真的的输出七八十毫瓦的功率,对低阻高灵敏度的动铁耳塞没有嘶声。从测试数据和听感来说设计要求基本是达到了。

HM-801不光可以作为播放器使用,也是一台不错的解码器/耳放一体机。同轴输入一开始是我们为了方便校声而做上去的,后来就保留下来了,可以供玩家跟台机或者发烧DAC打打擂台。USB输入则是为了让用户能用HM801直接播放自己电脑硬盘里的音乐(想必大家都有几百个G的无损音乐库存吧)。

HM-801的前面板是铝板,后面板是不锈钢。面板表面喷涂特氟龙金属漆以加强耐磨性能。按钮表面镀24K金。聚合物电池是可更换设计,前面板下半部分是电池仓盖,可以整体取下。

有的朋友可能对HM-801使用SD卡有意见。其实SD卡最大容量已经达到32G了,多个SD卡交替使用容量是要超过硬盘的。另外硬盘的体积和耗电都是HM-801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关于价格问题,我们的预付款价格第一批是600美元,第二批是650美元,最终价格则要接近800美元。其实国外对价格的争议并不大,但是国内的确有些朋友对我们的价格颇有微辞。我们也是迫不得已。如果国内价格降低,国内做ebay的“个体出口专业户”会把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搞的乱七八糟。我们大部分市场毕竟在国外,我们目前还要靠国外市场生存。

这个产品能做出来,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实现的。感谢我们的设计研发团队,感谢辛勤的工程师和工人师傅们,感谢默默无闻的供应商们。

网友K:
这玩意,如果你定价太低,反倒没人买...       相反,你用劲忽悠,拼命提高价格,大喊限量,反倒买的人多.

网友J:
这玩意,如果你定价太低,反倒没人买...       相反,你用劲忽悠,拼命提高价格,大喊限量,反倒买的人多.
引用 网友K:

这样做只能说是:为了短暂利益出卖将来。 这个的企业走不远的。

这也是为何国内很难出现好的音响品牌的原因。

网友L:
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听的,是忽悠的,仪器都测不出的参数耳朵岂能听出

网友J:
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听的,是忽悠的,仪器都测不出的参数耳朵岂能听出
引用 网友L:

从上面各位的发言,我终于明白为何21ic没有HIFI音响分论坛。
好的音响,聋子也能听得出区别的 :)

我的办公桌面上有价值7万元左右的音响器材,有机会到我这里听一下,就知道区别了。

网友M:
广告,这不是随便的的人玩的起的

网友N:
卖不出去的时候估计又会成烂白菜!

网友O:
至少大部分电阻没必要用高精度的.仅凭这一点就知道这小子在忽悠

网友P:
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听的,是忽悠的,仪器都测不出的参数耳朵岂能听出
引用 网友L:

说明有些耳朵比仪器更加灵敏,哈哈

网友Q:
15楼正解

网友Q:
不求最好   但求最贵

      一定得选最好喇叭和线材,雇法国设计师, 做就得做最高档次的音响 . 什么投影,功放呀,蓝光播放机呀,能给他接的全给他接上。“转盘” 用美国或者欧洲货,一年光电费就得几万美金.就是一个字(儿) “贵 ”,买个电源线就得花个万八千的 !周围的邻居不是玩“丹拿”就是玩“贵丰” 你要是玩“惠威”呀,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.你说这样的音响,一对你得卖多少钱?我觉得怎么着也得十万美金吧! 十万美金! 那是成本,二十万美金起!你也别嫌贵, 还不打折! 你得研究发烧人士的购物心理, 愿意掏十万美金买音响的烧友, 根本不在乎再多掏十万!什么叫成功人士,你知道吗?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,都买最贵的,不买最好的。 所以,我们做音响的口号(儿), 就是“不求最好, 但求最贵。”

网友R:
愿者上钩。

网友S:
你觉得不懂音乐的能能设计出好的来?靠补品元件是没有用的.

技术论坛严禁用这么多广告词……

网友T(2010-07-27):
胆机都很贵,还是以后自己DIY一个比较划算

网友U:
晕,穷人买不起的东西

网友V(2010-09-23):
胆机玩不起。

网友W:
哪天你也DIY一个,上淘宝网走平民化路线,跟他PK一下!

网友X:
恩,传说中的能听出是火电还是水电供电的设备,哈哈!

网友Y:
买的是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