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hile(1)这样写出错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7-06-09):
主函数中:
while(1)
{
if(flag==1)//接收到数据中断置位
txmit('a');//发送字符a
flag=0;
}
问题是:单片机只能中断一次,再向单片机发送数据,就没有反应了。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谢谢

网友A:
看看你是不是在接收中断里先关了中断,然后忘了打开……

网友B:
把flag=0放到发送前面吧

楼主:
中断没关

如果这样写:
while(1);
在while(1);中不加任何的判断。就没有问题。
中断没有关。
把FLAG=0;放在前面也不行啊

网友C:
改成这样试试:

while(1)
{
if(flag==1)//接收到数据中断置位
 {
  txmit('a');//发送字符a
  flag=0;
 }
}

网友A:
把串口相关的代码都贴出来吧。

网友A:
5楼的方法比较可靠,收到数了才清零。

不然就有可能被你先清零了再判断有没有收到数哈哈

网友D:
用JBC指令。。。

用JBC指令。。。

if(_testbit_(flag)){

  txmit('a');//发送字符a

}

网友E:
改成这样试试:

while(1)
{
  if(flag==1)//接收到数据中断置位
  {
     flag=0;  <= 搬到这里
     txmit('a');//发送字符a
  }
}

网友F:
7楼对

7楼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

网友G:
是你if语句的问题,写程序要规范

网友H:
同意5楼的改法

网友I:
同意5楼的

网友J:
虽然楼主的程序有问题,

也最多不过丢失数据而已,不是导致中断停止反应的原因.
最大的可能是:中断服务程序中没有清RI标志.

网友K:
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吧

C51中定时中断标志是自动清除的
串口中断是要人工清除的

网友L:
这个试试

while(1)
{
  while(TI == 1) //接收到数据中断置位
  {
     txmit('a');//发送字符a
     TI=0;

  }

}

网友L:
刚才发错了,这个试试看行不行

while(1)
{
  while(TI == 1) //接收到数据中断置位
  {
     TI=0;
     txmit('a');//发送字符a

  }

}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!

14,15楼提醒了我。是FLAG置位置后就直接执行了while(1)中的程序,在中断函数中后面的中断标志清除语句没有执行。呵呵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