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时**

楼主(2008-08-23):
汉字点阵显示程序是常用的模块,很多应用都要用到,为了便于给广大网友一个参考,贴上自己用的,如果大家有更好的,也欢迎贴上来.
//下需是结构体定义

/*汉字X方向宽度*/
#define HZ_SIZE_X                2
/*汉字Y方向宽度*/
#define HZ_SIZE_Y                16

#define HZ_NUM                    128

typedef struct _HzModel
{
    /* 汉字内码 */
    uint uiHZcode;

    /* 点阵字模 向下为x,向右为y*/
    uchar model[HZ_SIZE_X][HZ_SIZE_Y];

}HZ_MODEL

//定义结束

//下面是字库文件

#include "ZKFunc.h"

code HZ_MODEL ZK_Data[]=
{
    {    0xD2F4,  //音
        0x02,0x00,0x01,0x10,0x3F,0xF8,0x08,0x20,0x04,0x20,0x04,0x44,0xFF,0xFE,0x00,0x10,
        0x1F,0xF8,0x10,0x10,0x10,0x10,0x1F,0xF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F,0xF0,0x10,0x10},

    {    0xC0D6,  //乐
        0x00,0x20,0x00,0xF0,0x1F,0x00,0x10,0x00,0x11,0x00,0x11,0x00,0x21,0x04,0x7F,0xFE,
        0x01,0x00,0x01,0x00,0x09,0x20,0x09,0x10,0x11,0x08,0x21,0x0C,0x45,0x04,0x02,0x00},

    {    0xD0C0,  //欣
        0x02,0x40,0x07,0x40,0x38,0x40,0x20,0x40,0x20,0x7E,0x20,0x82,0x3F,0x24,0x24,0x20,
        0x24,0x20,0x24,0x20,0x24,0x50,0x24,0x50,0x44,0x88,0x44,0x88,0x85,0x06,0x02,0x04},

    {    0xC9CD,  //赏
        0x01,0x00,0x11,0x10,0x09,0x20,0x7F,0xFE,0x40,0x02,0x8F,0xE4,0x08,0x20,0x0F,0xE0,
        0x00,0x10,0x1F,0xF8,0x10,0x10,0x11,0x10,0x11,0x10,0x02,0xC0,0x0C,0x30,0x30,0x08},

    {    0xCAB1,  //时
        0x00,0x08,0x04,0x08,0x7E,0x08,0x44,0x08,0x47,0xFE,0x44,0x08,0x44,0x08,0x7C,0x88,
        0x44,0x48,0x44,0x48,0x44,0x08,0x44,0x08,0x7C,0x08,0x44,0x48,0x00,0x28,0x00,0x10},

    {    0xD6D3,  //钟
        0x10,0x20,0x10,0x20,0x10,0x20,0x1C,0x24,0x21,0xFE,0x21,0x24,0x7D,0x24,0x91,0x24,
        0x11,0x24,0xFD,0xFC,0x11,0x24,0x10,0x20,0x14,0x20,0x18,0x20,0x10,0x20,0x00,0x20},

    {    0xB9DC,  //管
        0x10,0x40,0x1F,0x7C,0x28,0x90,0x45,0x08,0x01,0x00,0x7F,0xFE,0x40,0x02,0x9F,0xF4,
        0x10,0x10,0x1F,0xF0,0x10,0x00,0x1F,0xF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F,0xF0,0x10,0x00},

    {    0xC0ED,  //理
        0x00,0x08,0x13,0xFC,0xFA,0x48,0x22,0x48,0x23,0xF8,0x22,0x48,0xFA,0x48,0x23,0xF8,
        0x20,0x40,0x20,0x50,0x23,0xF8,0x3C,0x40,0xE0,0x40,0x40,0x44,0x0F,0xFE,0x00,0x00},

    {    0xD3CE,  //游
        0x02,0x10,0x41,0x14,0x20,0x1E,0x2F,0xE0,0x82,0x40,0x62,0x3E,0x23,0x84,0x02,0x88,
        0x12,0x88,0x22,0xFE,0xE2,0x88,0x24,0x88,0x24,0x88,0x28,0x88,0x31,0xA8,0x20,0x10},

    {    0xCFB7,  //戏
        0x00,0x40,0x00,0x50,0x7E,0x48,0x02,0x40,0x43,0xFE,0x24,0x40,0x14,0x44,0x14,0x44,
        0x08,0x48,0x14,0x48,0x12,0x50,0x22,0x20,0x40,0x60,0x80,0x92,0x01,0x0A,0x02,0x06},

    {    0xB9A6,  //功
        0x00,0x80,0x00,0x80,0x08,0x80,0xFC,0x80,0x10,0x84,0x17,0xFE,0x10,0x84,0x10,0x84,
        0x10,0x84,0x10,0x84,0x1D,0x04,0xF1,0x04,0x41,0x04,0x02,0x44,0x04,0x28,0x08,0x10},

    {    0xC4DC,  //能
        0x10,0x80,0x10,0x88,0x24,0x98,0x44,0xA0,0xFE,0xC0,0x02,0x84,0x7C,0x84,0x44,0x7C,
        0x7C,0x00,0x44,0x88,0x44,0x98,0x7C,0xA0,0x44,0xC0,0x44,0x82,0x54,0x82,0x48,0x7E},

    {    0xCEB4,  //未
        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8,0x7F,0xFC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4,0xFF,0xFE,
        0x03,0x80,0x05,0x40,0x09,0x20,0x11,0x10,0x21,0x0E,0x41,0x04,0x01,0x00,0x01,0x00},

    {    0xBFAA,  //开
        0x00,0x08,0x7F,0xFC,0x08,0x20,0x08,0x20,0x08,0x20,0x08,0x20,0x08,0x24,0xFF,0xFE,
        0x08,0x20,0x08,0x20,0x08,0x20,0x08,0x20,0x10,0x20,0x10,0x20,0x20,0x20,0x40,0x20},

    {    0xCDA8,  //通
        0x03,0xF8,0x40,0x10,0x30,0xA0,0x10,0x48,0x03,0xFC,0x02,0x48,0xF2,0x48,0x13,0xF8,
        0x12,0x48,0x12,0x48,0x13,0xF8,0x12,0x48,0x12,0x68,0x2A,0x50,0x44,0x06,0x03,0xFC},

    {    0xC9E8,  //设
        0x01,0xF0,0x21,0x10,0x11,0x10,0x11,0x10,0x01,0x10,0x02,0x0E,0xF4,0x00,0x13,0xF8,
        0x11,0x08,0x11,0x10,0x10,0x90,0x10,0xA0,0x14,0x40,0x18,0xB0,0x13,0x0E,0x0C,0x04},

    {    0xB6A8,  //定
        0x02,0x00,0x01,0x00,0x7F,0xFE,0x40,0x02,0x80,0x24,0x1F,0xF0,0x01,0x00,0x01,0x00,
        0x11,0x20,0x11,0xF0,0x11,0x00,0x11,0x00,0x11,0x00,0x29,0x06,0x47,0xFC,0x80,0x00},

    {    0xCDCB,  //退
        0x03,0xF8,0x42,0x08,0x32,0x08,0x13,0xF8,0x02,0x08,0x02,0x08,0xF3,0xFC,0x12,0x08,
        0x12,0xD0,0x12,0x20,0x12,0x90,0x13,0x0C,0x12,0x04,0x28,0x00,0x44,0x06,0x03,0xFC},

    {    0xB3F6,  //出
        0x01,0x00,0x01,0x00,0x21,0x08,0x21,0x08,0x21,0x08,0x21,0x08,0x3F,0xF8,0x21,0x08,
        0x01,0x00,0x41,0x04,0x41,0x04,0x41,0x04,0x41,0x04,0x41,0x04,0x7F,0xFC,0x40,0x04},

    {    0xC4EA,  //年
        0x08,0x00,0x08,0x08,0x1F,0xFC,0x11,0x00,0x21,0x00,0x41,0x10,0x1F,0xF8,0x11,0x00,
        0x11,0x00,0x11,0x04,0xFF,0xFE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},

    {    0xD4C2,  //月
        0x00,0x10,0x0F,0xF8,0x08,0x10,0x08,0x10,0x08,0x10,0x0F,0xF0,0x08,0x10,0x08,0x10,
        0x08,0x10,0x0F,0xF0,0x08,0x10,0x08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20,0x50,0x40,0x20},

    {    0xC8D5,  //日
        0x00,0x10,0x1F,0xF8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F,0xF0,
        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0,0x1F,0xF0,0x10,0x10,0x00,0x00},

    {    0xB7D6,  //分
        0x00,0x80,0x04,0x80,0x04,0x40,0x08,0x40,0x08,0x20,0x10,0x10,0x20,0x08,0x4F,0xEE,
        0x84,0x24,0x04,0x20,0x04,0x20,0x04,0x20,0x04,0x20,0x08,0x20,0x11,0x40,0x20,0x80},

    {    0xC3EB,  //秒
        0x04,0x20,0x0E,0x20,0x78,0x20,0x08,0x20,0x08,0xA8,0xFE,0xA6,0x08,0xA2,0x1D,0x20,
        0x1A,0x24,0x28,0x24,0x28,0x28,0x48,0x10,0x88,0x20,0x08,0x40,0x08,0x80,0x0B,0x00},

    {    0xC8B7,  //确
        0x00,0x40,0x04,0x40,0xFE,0x78,0x10,0x90,0x11,0x24,0x23,0xFE,0x25,0x24,0x7D,0x24,
        0xA5,0xFC,0x25,0x24,0x25,0x24,0x25,0xFC,0x25,0x24,0x3D,0x24,0x22,0x24,0x04,0x0C},

    {    0xCEC2,  //温
        0x00,0x08,0x43,0xFC,0x32,0x08,0x12,0x08,0x83,0xF8,0x62,0x08,0x22,0x08,0x0B,0xF8,
        0x10,0x00,0x27,0xFC,0xE4,0xA4,0x24,0xA4,0x24,0xA4,0x24,0xA4,0x2F,0xFE,0x20,0x00},

    {    0xB6C8,  //度
        0x01,0x00,0x00,0x84,0x3F,0xFE,0x22,0x20,0x22,0x28,0x3F,0xFC,0x22,0x20,0x23,0xE0,
        0x20,0x00,0x2F,0xF0,0x22,0x20,0x21,0x40,0x20,0x80,0x43,0x60,0x8C,0x1E,0x30,0x04},

    {    0xFFFF,  //字库结尾标志符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
        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,

};   //end
//总的有效字符数为27
//字库生成日期为:2008年7月16日
//字库生成时间为:22时36分17秒
//程序开发者:古道热肠,感谢您的使用!
//作者联系邮箱:xg_2004_sy@126.com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字库文件结束

//--------------------下面是字库查找的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
extern code HZ_MODEL ZK_Data[];

/*-在内存中根据汉字内码取16点阵字模-*/
/* 返回:true  成功取到字模  */
/* 返回:false 取字模失败    */
bool GetHzModelInMem(uint uiHZCode,HZ_MODEL  ** pHzModel)
{
    //顺序查找法

    uint uiIndex;
    bool bResultFlag;

    uiIndex = 0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if(ZK_Data[uiIndex].uiHZcode == 0xFFF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*pHzModel = (HZ_MODEL *)&(ZK_Data[uiIndex]);
            bResultFlag = false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if(ZK_Data[uiIndex].uiHZcode == uiHZC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-找到
            *pHzModel = (HZ_MODEL *)&(ZK_Data[uiIndex]);
            bResultFlag = true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iIndex++;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bResultFlag;
}

void GetHZDot(uint uiHZCode,uchar *ucHZDotData)
{
    HZ_MODEL *pHzModel;
    bool bReturnValue;

    bReturnValue =  GetHzModelInMem(uiHZCode,&pHzModel);
    memcpy(ucHZDotData,&pHzModel->model,32);
}

/*
void TestGetHZDot(void)
{
    uchar xdata ucDataBuff[32];
    uchar *ucDispString;
    code uchar ucCodeString[] ="古道热肠";
    uint uiHZCode;

    ucDispString = ucCodeString;
    while(*ucDispString != '\0')
    {
        uiHZCode = *ucDispString++;
        uiHZCode <<=8;
        uiHZCode += *ucDispString++;

        GetHZDot(uiHZCode,ucDataBuff);
    }

}
*/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备注:用二分法查找会提高查找速度,但字库文件要先排序.

楼主:
程序运行后的效果图

//下面的这段代码产生的效果图,够方便吧.

//熄灭指示灯
        LedOff(LED1);
        LedOff(LED2);
        LedOff(LED3);
//LCD开始接管显示
        LCD_ClearScreen();
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ulDelayCount = 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har ucKeyValue;

            if(KbHit(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KeyValue = KbGet();
                BeepShort(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KeyValu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_Key_Up: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_Key_Lef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MenuFuncIndex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enuFuncIndex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enuFuncIndex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_Key_Down: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_Key_Righ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cMenuFuncIndex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enuFuncIndex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MenuFuncInde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_Key_Ok:        //按下确认键执行与菜单索引号对应的功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otMenu_FunctionEnter(ucMenuFuncInde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Screen();        //清除屏幕残留背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Shor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刷新显示屏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MenuFuncInde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ulDelayCount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lDelay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ulDelayCount >0x7FF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待机画面
                    WaitForKeyPres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延时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    ulDelayCount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//刷新显示屏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cMenuFuncInde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0,0,"音乐欣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ing(2,0,"  游戏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}
}

网友A:
好,顶了再看.论坛就需要这样的热心人与高手.

网友B:
结尾判断应该用sizeof,可以快很多

而且,结尾判断应该放在else加指针里

并且,多次读数组的地方应该用缓存,可以避免反复的执行繁杂的读数组操作,以加快速度

使用索引方式的最大优势就是编程方便,可以直接用LcdShowString(0,0,"音乐欣赏");这样的方式来些程序,甚至能使用格式化字符串printf()、sprintf()来输出。

索引字库显示用结构体是很久以前的方法,当时还没有晓奇的、HzPrj.exe等软件,批量取模最方便的是HZDotReader,偶是用UltraEdit修改他的执行文件来增加索引的

但后来,大量方便的字模软件陆续出现,都有了生成索引的功能,
这时,软件生成索引的方式就有比较了,有的用结构数组,有的生成两个对应的数组分别放索引和字模

我个人觉得:使用独立的索引要比用结构体更方便快捷,毕竟间址指针加2、乘2比加34、乘34更容易获得优化,而且书写也更方便,更易理解阅读

PS:
3楼看懂了的话就说一声哦

网友C:
方法很好

网友A:
还没有仔细看呢.应该可以看的懂.

比处理Ascii麻烦多了,

xwj大侠

我用你说的方法.我再试一下,然后把他写出来,你帮我指点指点好吗?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功能:    显示一个 Ascii码Asc8X16E
说明:    *ptr指向待显示字编码的首地址
        z 为显示方向 TRUE 为正向显示
                x为要显示的横坐标
                y为要显示的纵坐标
                x,y最大值为14,0为起始值
        x大于7时为右屏否则为左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_Asc(INT8U n,BOOL z,INT8U x,INT8U y)
{
        INT8U i,j;
        INT8U *ptr_Asc;
        INT16U k;

        if ( n != 0 ) n -= 32;
        k = (INT16U)n;
        k <<= 4;
        ptr_Asc = nAsciiDot;
        ptr_Asc +=k;
        if ( z == TRUE ) {
                if ( x>7 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-= 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LCDL;
                x = ( 0x40 + (x<<3) );
                y = ( 0xb8 + (y<<1) );
                for ( j=0;j<2;j++ 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_RS;//LCD_R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LCD(y + j);               //页面地址设置(每页分8行,共8页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LCD(x);           //列地址设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RS;//LCD_RS=1;        //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 i=8;i>0;i-- ) WritesLCD(pgm_read_byte(ptr_Asc++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if ( x>7 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-= 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LCDR;
                x = 7 - x;
                y = 3 - y;
                x = ( 0x40 + x*8);
                y = ( 0xb8 + y*2 );
                ptr_Asc += 15;
                for ( j=0;j<2;j++ 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R_RS;//LCD_R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LCD(y + j);               //页面地址设置(每页分8行,共8页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sLCD(x);           //列地址设为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RS;//LCD_RS=1;        //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 i=8;i>0;i-- )    WritesLCD( ReversalFun(pgm_read_byte(ptr_Asc--)) 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起码看懂了还是要用子函数去找的.并且还很麻烦

网友A:
接xwj高人的前半部份重弄一下.让菜菜鸟也看懂

我理解错了天经地义.哈哈,理解错了,就有人更正.这也不失两位高人的好意.
bool GetHzModelInMem(uint uiHZCode,HZ_MODEL  ** pHzModel)
{
        //顺序查找法

        uint uiIndex = 0;

        while ( 1 ) {
                if ( ZK_Data[uiIndex].uiHZcode == uiHZCode 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找到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HzModel = (HZ_MODEL *)&(ZK_Data[uiIndex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ru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Inde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 uiIndex > 字个数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要每次都比较,,可以提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fals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使用独立的索引要比用结构体更方便快捷

独立的索引怎么弄还是不明白噢,
把这个好贴顶臭了,没人骂我吧.

网友B:
顺便提一下:相当讨厌while(1)这样的写法

严格限制一个入口对应一个出口,限制循环的次数,这对减少程序的BUG绝对有好处

网友A:
bool GetHzModelInMem(uint uiHZCode,HZ_MODEL  ** pHzModel)
{
        //顺序查找法

        uint uiIndex;
        bool bResultFlag = 0;

       for( uiIndex = 0;uiIndex<  字个数 ;uiIndex++) {
                if ( ZK_Data[uiIndex].uiHZcode == uiHZCode 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找到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HzModel = (HZ_MODEL *)&(ZK_Data[uiIndex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Flag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    returnb(ResultFlag);
}
//越来越简洁了.可这样比上面多判断了几次.
你还没有跟我说如何独立用索引呀?

网友B:
唉,第几次说了?

去下个HZDotReader

网友A:
下了嘛.

就是不知道如何把索引与码表联系在一起呀

网友D:
签名mark

日后再详看

网友E:
能不能说具体点!

大侠们能不能清楚点啊!
  近来我也在用这个东西看了大侠发的东西,觉得我的方法太笨了!
  可是你们说的方法我又有点不能理解!太蠢了 不好意思!

楼主:
回电子尘埃

您的那个ASC_Disp没有分层驱动,与硬件关联得太紧,这样扩充起来很不方便.

楼主:
xwj提出的优化方法很有道理,俺抽空试试

结尾补充0xFFFF可以在查找汉字没找到时,在液晶屏上显示一实心方块,很快就知道该补充哪些汉字到字库中去了.

楼主:
<原创>再来一个生成汉字库的工具软件源代码.

//用于将16*16点阵汉字字符对应的点阵数据转存到数组.
//功能说明:将需转换的所有字符存入特定文件中,启动本软件,完成转换
//转换完成后,提示保存数据的文件名,输入目标文件名即可
//最后修订日期:2007年7月8日
//修订者:古道热肠
//修订日期:2008年2月11日
//增加了生成的C文件的头文件包含定义内容,便于直接给Keil项目使用

#include<dos.h>
#include<conio.h>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stdlib.h>
#include<process.h>

#define  NUL         0x00
#define  TO_NOT_EOF     0
#define  TO_EOF        -1

#define bool unsigned char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
#define  TRUE           1
#define  FALSE          0
#define true 1
#define false 0

static  char  ToLine[300];
static  char  ToLineRd[300];
int stat;
#define c_MaxCharNumber   6000;

uchar ZKDataBuff[6000];
uint  uiTotalChar;

FILE *Src;                //文件指针

static int ToRdLine(void)
{
     char *ptr;

     if (fgets(ToLine, 200, Src) != NULL)
     {
            //Remove the newline character
            ptr = strchr(ToLine, '\n');
            if (ptr != NULL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//*(ptr--) = NUL;
                ToLine[ptr-ToLine] = NUL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strcpy(ToLineRd, ToLine);

            return (TO_NOT_EOF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eturn (TO_EOF);
    }
}

void AddCharToBuff(uchar *num)
{
    uint uiCount;

    for(uiCount=0; uiCount<uiTotalChar;)
    {
        if((ZKDataBuff[uiCount] == num[0]) && (ZKDataBuff[uiCount+1] == num[1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iCount += 2;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uiCount == uiTotalChar)
    {
        ZKDataBuff[uiTotalChar] = num[0];
        ZKDataBuff[uiTotalChar+1] = num[1];
        uiTotalChar += 2;
    }
    else
    {

    }
}

//将输入文件的字符进行过滤,去除重复字符后
//汇总字符内容到内部临时数组
bool FilterChar(char *fInFile)
{
    unsigned char now[2];
    char *str;
    unsigned int i;

    if((Src = fopen(fInFile,"r")) == NULL)
    {
        printf("Open File %s error!\n",fInFile);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
    uiTotalChar  =0;

    //读一行
    stat = ToRdLine();

    while(stat != TO_EOF)
    {
        i = 0;
        str = ToLineRd;
        while(str!='\x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now[0]=str;
            now[1]=str[i+1];

            AddCharToBuff(now);
            i += 2;
        }
        stat = ToRdLine();
    }
    return TRUE;
}

void Hzks_File2(char *fInFile,char *fOutFile)
{
    FILE *in;
    FILE *out;
    FILE *ZKCodeFile;

    char ch0,ch1;
    long fpos;
    unsigned char bitdata[32];
    unsigned char now[2];
    int i=0;
    char *str;
    unsigned char uci;
    char ucDataBuff[16];
    unsigned int uiHZInsideCode;

    if((in=fopen("hzk16","rb"))==NULL)
    {
        printf("Open File hzk16 error!\n");
        exit(0);
    }

    //生成二进制数据文件,用于将字库保存到存储器中时使用
    if((out=fopen(fOutFile,"wb"))==NULL)
    {
        printf("Open file %s error!\n",fOutFile);
        exit(0);
    }

    strcpy(ucDataBuff,fOutFile);
    strcat(ucDataBuff,".c");

    //生成字库代码文件,用于将字库的内容编译成Code
    if((ZKCodeFile = fopen(ucDataBuff,"wb"))== NULL)
    {
        printf("Open file %s error!\n",ucDataBuff);
        exit(0);
    }
    //数据从输入文件注入内存,并清除重复字符
    FilterChar(fInFile);

    //启动输出过程
    fprintf(ZKCodeFile,"#include \"ZKFunc.h\" \r\n\r\n");

    fprintf(ZKCodeFile,"code HZ_MODEL ZK_Data[]=\r\n{\r\n");

    i = 0;
     while(i< uiTotalChar)
    {
    //    int offset=0,;
        char str1[2];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Count;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DebugDataBuff[32];

        now[0]=ZKDataBuff;
        now[1]=ZKDataBuff[i+1];
        ch0=ZKDataBuff;
        ch1=ZKDataBuff[i+1];

        fpos=32L*(((unsigned char)ch0-161)*94+((unsigned char)ch1-161));

        fseek(in, fpos, SEEK_SET);
        fread( bitdata, 32, 1, in);
        //
        fwrite(now,2,1,out);
        fwrite(bitdata,32,1,out);

        uiHZInsideCode = now[0]*0x100 + now[1];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\t{\t0x%04X,  //%c%c\r\n",uiHZInsideCode,now[0],now[1]);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\t\t0x%02X,",bitdata[0]);

        for(ucCount=1; ucCount<15;ucCoun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,",bitdata[ucCount]);
            sprintf(ucDebugDataBuff,"0x%02X,",bitdata[ucCount]);
        }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,\r\n",bitdata[15]);
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\t\t0x%02X,",bitdata[16]);
        for(ucCount=17; ucCount<31;ucCoun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,",bitdata[ucCount]);
            sprintf(ucDebugDataBuff,"0x%02X,",bitdata[ucCount]);
        }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},\r\n\r\n",bitdata[31]);

        i=i+2;
    }
    //最后一个字符的处理,用于程序找不到对应的点阵时获取的数据
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ucCount;
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\t{\t0x%04X,  //字库结尾标志符\r\n",0xFFFF);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\t\t0x%02X,",0xff);

        for(ucCount=1; ucCount<15;ucCoun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,",0xff);
        }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,\r\n",0xff);
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\t\t0x%02X,",0xff);
        for(ucCount=17; ucCount<31;ucCoun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,",0xff);
        }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0x%02X},\r\n\r\n",0xff);
    }

    fprintf(ZKCodeFile,"};   //end\r\n");

    {
        struct date CurrentDate;
        struct  time CurrentTime;
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//总的有效字符数为%d\r\n",uiTotalChar/2);
        getdate(&CurrentDate);
        gettime(&CurrentTime);
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//字库生成日期为:%d年%d月%d日\r\n",CurrentDate.da_year,CurrentDate.da_mon,CurrentDate.da_day);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//字库生成时间为:%02d时%02d分%02d秒\r\n",CurrentTime.ti_hour,CurrentTime.ti_min,CurrentTime.ti_sec);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//程序开发者:古道热肠,感谢您的使用!\n");
        fprintf(ZKCodeFile,"//作者联系邮箱:xg_2004_sy@126.com");
     }

    now[0] = 0xff;
    now[1] = 0xff;
    memset(bitdata,'\xff',32);
    fwrite(now,2,1,out);
    fwrite(bitdata,32,1,out);

    fclose(in);
    fclose(Src);
    fclose(out);
    fclose(ZKCodeFile);

    printf("change success,Total HZ char is:%d \n",(uiTotalChar/2));
    printf("Press any key to end!");
    for(uci=0; uci<100;uci++)       //Max delay time is 10 second;
    {
        if(kbhit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}
    clrscr();
}

void main(void)
{
//    char *str="游戏";
    unsigned char fNameInPut[20] ="sstring.txt";
    unsigned char fNameOutPut[20];

    //printf("\nPlease Input Source file to Input:");
     //scanf("%s\h",fNameInPut);

    printf("\nPlease Input Destination file to output:");
     scanf("%s\h",fNameOutPut);

    Hzks_File2(fNameInPut,fNameOutPut);
}

楼主:
有个打包的可执行文件,可以直接用

网友E:
LcdShowString(1,0,"时钟管理");这个函数能不能贴出来!?

网友F:
哈哈,不错,正在找这个呢。

好好研究。精简一下我们的字库

网友G:
俺比较懒惰,把每幅菜单做成一个个图片直接显示

程序简单而且可以显示任何语言文字。

网友A:
古版主一句话,胜读十年书呀.

网友H:
我也用结构....看来也的优化一下...

网友A:
单独索引的草稿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功能:   查找汉字起始地址
输入:  汉字机内码
输出:   该汉字的首地址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static INT8U*  GetHzModelInMem(INT16U uiHZCode)
{
        #define  hzNum  7

        INT8U hzIndex[hzNum]  = {    //汉字机内码定义
                0xb0,0xe6,0xb1,0xbe,0xb1,0xe3,0xb2,0xc9,
                0xb3,0xfd,0xb6,0xaf,0xb6,0xc8,0xb7,0xb6,
                0xb7,0xe5,0xba,0xc5,0xbc,0xc6,0xbc,0xd3,
                0xbc,0xe4,0xbd,0xe2,0xc0,0xad,0xc1,0xa6,
                0xc1,0xe3,0xc2,0xca,0xc7,0xe5,0xc9,0xe8,
                0xca,0xb1,0xca,0xbd,0xcb,0xd9,0xcd,0xc6,
                0xce,0xa7,0xd0,0xaf,0xd0,0xcd,0xd1,0xf9,
                0xd6,0xb5,0xd6,0xc3,0xd6,0xd8,0xd7,0xd4
        };
        INT8U   code_n = 0;
        INT8U *code_ptr = hzdot;

        for( code_n = 0;code_n<hzNum;code_n++ ) {
                if (uiHZCode == hzIndex[code_n] ) { //-找到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code_ptr + (code_n*32) );
}

#endif

INT8U * ptr = GetHzModelInMem('便'); //'便'字的首地址

没有办法.想要方便得多出这些        INT8U hzIndex[hzNum]  = {    //汉字机内码定义
                0xb0,0xe6,0xb1,0xbe,0xb1,0xe3,0xb2,0xc9,
                0xb3,0xfd,0xb6,0xaf,0xb6,0xc8,0xb7,0xb6,
                0xb7,0xe5,0xba,0xc5,0xbc,0xc6,0xbc,0xd3,
                0xbc,0xe4,0xbd,0xe2,0xc0,0xad,0xc1,0xa6,
                0xc1,0xe3,0xc2,0xca,0xc7,0xe5,0xc9,0xe8,
                0xca,0xb1,0xca,0xbd,0xcb,0xd9,0xcd,0xc6,
                0xce,0xa7,0xd0,0xaf,0xd0,0xcd,0xd1,0xf9,
                0xd6,0xb5,0xd6,0xc3,0xd6,0xd8,0xd7,0xd4
        }; ROM不够的像这我样定义,RAM不够的加code

网友I:
还可以更进一步

描述GUI界面的不是字模,是字符串ID。这样可以使界面和程序无关。
比如想在(20,20)显示“我是一个兵”,程序应该是这样的:

struct StringId
{
    U8 x,
    U8 y,
    U8 *ps;
};

enum {
  eS_YiGeBing,
};
Gui_StringId( eS_YiGeBing );

eS_YiGeBing枚举信息包含了默认的X,Y坐标,还可以包括颜色,再加上字符串信息。其中字符串信息中每个字模包含宽度和高度,这样设计可以随意改变字模大小而程序不动。

网友H:
所长把LCD再讲讲吧,让我们也学习一下.呵呵.

以前所长说了一部分..我现在的LCD界面都是用的函数指针....看了所长的一部分,感觉很好啊...

网友I:
想办法让程序和资源无关

比如:资源可以是单独一个BIN文件,可以用C数组形式包含,也可以单独放在EEPROM或NANDFKASH中。更改资源,程序不动。做到这个地步,GUI设计也就入门了。

楼主:
贴上LCD_ShowString等函数的实现代码

#define c_LCD_MaxColNumber 10
bool bLCDDisplayReverseFlag;    //定义标志位用于是否进行反白显示
code   uchar ucMaskCode[] = {0x80, 0x40, 0x20, 0x10, 0x08, 0x04, 0x02, 0x01};

void GetHZDot(uint uiHZCode,uchar *ucHZDotData);
void LCD_GetHZDot(uchar ucHZHighByte,uchar ucHZlowByte,uchar *ucHzDotBuff)        //获取汉字的点 阵
{
    uint uiHZCode;
    uchar uci;

    uiHZCode = ucHZHighByte;
    uiHZCode <<=8;
    uiHZCode |= ucHZlowByte;

    GetHZDot(uiHZCode,ucHzDotBuff);
    if(bLCDDisplayReverseFlag)
    {
        for(uci=0; uci<32; uc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HzDotBuff[uci] = ~ucHzDotBuff[uci];
        }
    }
}

extern code unsigned char   EnglishCharDot8X16[][16];

void LCD_GetEnglishCharDot(uchar ucCharID,uchar *ucHzDotBuff)
{
    uchar uci;

    for(uci=0; uci<16; uci++)
    {
        if(bLCDDisplayReverse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HzDotBuff[uci] = ~EnglishCharDot8X16[ucCharID-' '][uci]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HzDotBuff[uci] = EnglishCharDot8X16[ucCharID-' '][uci];
          }

    }
}

unsigned char code MaskBit[8]={128,64,32,16,8,4,2,1}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函 数 名:void ShowWord(unsigned char ucCharRow,unsigned char ucCharCol,const unsigned char *sucWord)
// 用    途:在指定的行和列显示字符
// 入口参数:ucCharRow  : 字符显示所在的行数 1,2,3,4;
//           ucCharCol  :字符显示所在的列数 1~12;
//           sucWord    :待显示的字符,西文字符 1 个字节,一个汉字坠有两个字节
// 返    回: 无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howWord(uchar ucCharRow, uchar ucCharCol, uchar *sucWord)
{
    uchar  data uci;
    uchar ucj;
    uchar  xdata ucHzDot[32];      //必须设置在DATA区,因为SelectFlashPageAddress(0);在下面

    uchar   ucX;              //一个区中列计数器
    uchar   ucY;
//    uchar   ucPage;

//    LCD_Init();
    //判断是否为汉字
    //0x80 = 128   ASCII码000~127为标准的,判断是否为汉字,汉字的ASCII码一定大于128D
    if(sucWord[0] > 0x80 && sucWord[1] > 0x80)
       {   //如果是汉字
        LCD_GetHZDot(sucWord[0],sucWord[1],ucHzDot);        //获取汉字的点 阵
        ucX = ucCharCol*8;
        ucY = ucCharRow*16;
        for(uci=0;uci<16;uc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ucj=0;ucj<8;uc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HzDot[2*uci] & MaskBit[ucj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ucHzDot[2*uci+1] & MaskBit[ucj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8+ucj,uci+ucY,1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8+ucj,uci+ucY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}
    else
     {   //如果是西文
        LCD_GetEnglishCharDot(sucWord[0],ucHzDot);
        ucX = ucCharCol*8;
        ucY = ucCharRow*16;
        for(uci=0;uci<16;uc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ucj=0;ucj<8;uc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HzDot[uci] & MaskBit[ucj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WriteDataToRS232(0x01, ucHzDot, 16);
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函 数 名:void LcdShow(uchar ucCharRow,uchar ucCharCol,const uchar *sucWord)
// 用    途:在指定的行和列显示一串字符,包括汉字
// 入口参数:ucCharRow  :第一个字符显示所在的行数 1,2,3,4;
//           ucCharCol  :第一个字符显示所在的列数 1~24;
//           ucLength   :需显示字符的个数,一个汉字两个字符
//           sucWord    :待显示的字符,西文字符 1 个字节,一个汉字坠有两个字节
// 返    回: 无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ShowString(uchar ucCharRow, uchar ucCharCol, uchar *DispString)
{
    uchar  uci;
    uchar  ShowBuff[2];
    uchar ucStringLength;

    ucStringLength = strlen(DispString);
    for(uci = 0; uci < ucStringLength; )
    {
        if (DispString[uci] <= 0x8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ShowBuff[0] = DispString[uci];
            ShowBuff[1] = 0x00;
            ShowWord(ucCharRow,( ucCharCol + uci), ShowBuff);
            uci +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ShowBuff[0] = DispString[uci];
            ShowBuff[1] = DispString[uci + 1];
            ShowWord(ucCharRow,( ucCharCol + uci), ShowBuff);
            uci += 2;
        }
        //超出LCD显示范围时,截尾。
        if((ucCharCol+uci)>c_LCD_MaxColNumbe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
    }
}
//在液晶屏上反显字符串
void LcdShowString_Reverse(uchar ucCharRow, uchar ucCharCol, uchar *DispString)
{
    bLCDDisplayReverseFlag = true;
    LcdShowString(ucCharRow,ucCharCol,DispString);
    bLCDDisplayReverseFlag = false;
}

void TestLCDDriver(void)
{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LCD_ClearScreen();
        Delay_1S(1);
        LCD_FillScreen();
        Delay_1S(1);
        LCD_ClearScreen();

        LcdShowString(1, 0, "时钟管理");
        LcdShowString(0, 1,"音乐播放");
//        LcdShowString(3, 1,"Abc时钟DEF");
        LcdShowString_Reverse(2, 0, "时钟管理");

        Delay_1S(1);
        Delay_1S(1);
        Delay_1S(1);

      }
}

网友I:
按照前面按说的,西文和中文都无所谓了

即使混合显示也可以,只要在字模加上宽度和高度信息。
以后改葡萄牙语也好,法语也好,很轻松搞定。

不要在程序要用if(sucWord[0] > 0x80 && sucWord[1] > 0x80)
       {   //如果是汉字
之类硬代码。

网友I:
以后更改语言,只要使用不同资源文件就可以。

一个简单的指针指向不同的资源。

楼主:
所说提到的结构体归类有道理

要做GUI,结构体是必不可少的,使用结构体把一个元素的属性都归到一起,用起来很方便.如果再加上指向函数的指针,则可以架构面过事件的消息驱动,这一块是GUI的核心.

网友I:

“程序和数据无关”,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很多奇妙的非常有意思想法。

楼主:
回电子尘埃

您写的INT8U * ptr = GetHzModelInMem('便'); //'便'字的首地址
好象有问题.
'便'是两个字符,是字符串,只有英文字符可以用单引号,字符串用双引号.

网友A:
强转成INT类型了.没有问题.通过编译了

网友A:
所长,你好.

   我只搞过单片机的程序设计.别的没有弄过.
   这是我目前水平的理解,
   如果一切与资源无关.代码得大好多吧?
   所长你能帮我等菜鸟对程序设计(嵌入式)的思想提高一步吗?好像市面上关于此类的书特少.

网友A:
像xwj大侠说的

<<严格限制一个入口对应一个出口,限制循环的次数,这对减少程序的BUG绝对有好处 >>这样的总结,新华书店就找不到这样的好教材.
   为什么就没人写这样一本多年设计程序的经验总结呢(也许出版社说有.可我还没有真正在新华书店里看到过.哪位朋友看到过,分享一下呀).

网友I:
代码差不多

比如LZ的:
if(sucWord[0] > 0x80 && sucWord[1] > 0x80)
       {   //如果是汉字
        LCD_GetHZDot(sucWord[0],sucWord[1],ucHzDot);        //获取汉字的点 阵
        ucX = ucCharCol*8;
        ucY = ucCharRow*16;
        for(uci=0;uci<16;uc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ucj=0;ucj<8;uc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HzDot[2*uci] & MaskBit[ucj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ucHzDot[2*uci+1] & MaskBit[ucj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8+ucj,uci+ucY,1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8+ucj,uci+ucY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}
    else
     {   //如果是西文
        LCD_GetEnglishCharDot(sucWord[0],ucHzDot);
        ucX = ucCharCol*8;
        ucY = ucCharRow*16;
        for(uci=0;uci<16;uc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ucj=0;ucj<8;ucj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cHzDot[uci] & MaskBit[ucj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1)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WriteDataToRS232(0x01, ucHzDot, 16);
    }

用俺的方法,只要1/2。而字模定义每个多出2个字节,再包括结构的定义,几乎差不多了。
模块化不代表代码增加。

所以,不要只想着代码增加什么的,那是错误的思维角度。

网友A:
所长出本书呀,现在很流行呀.

网友A:
所长,还在吗?

以前在这个论坛看过你的"通用单片机程序",置顶了很长时间,可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了,还有你的博客在哪里呢,怎么也找不着了呀.

网友A:
所长,还在吗?

在googl上找了一大圈,找到一个论坛,可里面的贴子,我没有权限看

网友A:
怎么你的著作全都没了.

得罪人让人删了????

网友E:
想看啊!看来我近来写LCD程序是个正确的时候哈哈!

网友E:
LZ大侠这个是什么函数 LCD_Set_Pixel(ucX+ucj,uci+ucY,1);

楼主:
回楼上

液晶屏的写点函数,这个应该由自己来实现的.

网友J:
挺好挺好

网友K:
以前好像也弄了一个这样的,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汉字与32位字体组合,以汉字(2节节)做索引
取模方式:字节倒序,纵向取模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typedef struct{
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chineselib[2];
                   uchar zimolib  [32];
                }testlib;

code testlib comlib[]={
 "〇",
0x00,0x00,0x00,0x00,0xE0,0xF0,0x18,0x08,0x08,0x18,0xF0,0xE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F,0x1F,0x30,0x20,0x20,0x30,0x1F,0x0F,0x00,0x00,0x00,0x00,
 "一"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0,0x10,0xF8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0,0x20,0x3F,0x3F,0x20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"二",
0x00,0x00,0x00,0x00,0x70,0x78,0x08,0x08,0x88,0xF8,0x7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30,0x38,0x2C,0x26,0x23,0x31,0x3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"三",
0x00,0x00,0x00,0x00,0x30,0x38,0x88,0x88,0xC8,0x78,0x3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18,0x38,0x20,0x20,0x21,0x3F,0x1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"四"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C0,0xE0,0x30,0xFC,0xFC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07,0x24,0x24,0x3F,0x3F,0x24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
 "五",
0x00,0x00,0x00,0x00,0xF8,0xF8,0x88,0x88,0x88,0x88,0x0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19,0x39,0x21,0x20,0x20,0x3F,0x1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}

uint index_chinese(uchar chinese_get_low, uchar chinese_get_high)

  testlib *findcount;
  uint position = 0; //位置

 for(findcount=comlib;(findcount->chineselib[0] != chinese_get_low) || (findcount->chineselib[1] != chinese_get_high);findcount++)
       {
          if( (findcount->chineselib[0] == 0) && (findcount->chineselib[1] == 0) )
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//找不到就退出
          position++;

       }
 return position;

void chinese_string_process(uchar xaddress,uchar Lcdlayer, uchar* chinese_string)
{
   testlib *findpost;             //最终定位坐标
   uchar   *outdata;
   bit     L_R_display = 0;       //0=左窗口
   uchar   chinese_get_low,chinese_get_high;     //汉字内码
   uchar   scan_16cow_count;      //16行扫描计数
   uchar   address;               //显示屏的物理地址设置ADC(A0)=0xa0是0~61,ADC(A0)=0xa1是19~80

    while(*chinese_string)
      {
        chinese_get_low  = *chinese_string; //取内码
        chinese_string++;
        chinese_get_high = *chinese_string;
        chinese_string++;
        findpost = comlib + index_chinese(chinese_get_low,chinese_get_high); //坐标已经算出来了
        outdata  = findpost->zimolib;  //输出数据的起始位置
//-------下面为显示部分,不同硬件不同驱动,我这字模16*16显示---------
      for (scan_16cow_count = 16; scan_16cow_count > 1; scan_16cow_count--)
       {
         if (xaddress > 79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L_R_display = 1;
              address = xaddress % 80+19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address = xaddress;

        if( Lcdlayer == 0 )  //显示第一层
        {
           lcd_set_page(0,0);
           lcd_set_address(address,address);
           if ( L_R_display )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1 ( *outdata )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2 ( *outdata );
           lcd_set_page(1,1);
           lcd_set_address(address,address);
           if ( L_R_display )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1( *(outdata+16) )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2( *(outdata+16) );
        }
       else      //否则,显示第二层
       {
           lcd_set_page(2,2);
           lcd_set_address(address,address);
           if ( L_R_display )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1 ( *outdata )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2 ( *outdata );
           lcd_set_page(3,3);
           lcd_set_address(address,address);
           if ( L_R_display )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1( *(outdata+16) );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lcd_send_data_to_E2( *(outdata+16) );

        }

        xaddress++;
        outdata++;

     }
  }

}

使用范例
chinese_string_process(16*3+19,layer,"〇一二五三四");

网友K:
查询起来比较耗时

记得以前好像有个更好的字模压缩与小字库算法,这事还请教过XWJ兄弟了,

楼主:
回3.3V

          if( (findcount->chineselib[0] == 0) && (findcount->chineselib[1] == 0) )
               return 0x00;//找不到就退出
您这退出条件管用吗?数据最后一个元素后是什么内容恐怕是个不确定值吧.

网友L:
re,

很不错,
等项目完成,上传交流下

网友M:
看看,标志一下

看看,标志一下

网友N:
re

0xD2F4,  //音  是音的内码吗,为什么不用"音"或者'音'

网友O:
华丽的分割

xwj的程序一向都不错,标记个,慢慢看

网友P(2013-03-04):
学到不少,至少可以自己建立字库不用调用那么多不用的汉字了

网友Q(2014-11-26):
请问 如何把字符 “古”的内码取出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MSB 表示汉字内码GBCode的高8bits
*LSB 表示汉字内码GBCode的低8bits
*Addr[0]字库芯片最高地址字节
*Addr[1]字库芯片其次地址字节
*Addr[2]字库芯片低地址字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FLAG  Get_GB15x16_Addr(BYTE MSB,BYTE LSB,BYTE *Addr)
{
        u32 Address=0;
        FLAG ReVal=TRUE;

        if(MSB == 0xA9&& LSB >=0xA1)
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=(282+ (LSB-0xA1))*32+BaseAdd15x16;
        else if(MSB >=0xA1 && MSB <= 0xA3&& LSB >=0xA1)
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=((MSB-0xA1) * 94 + (LSB-0xA1))*32+ BaseAdd15x16;
        else if(MSB >=0xB0 && MSB <= 0xF7 && LSB >=0xA1)
                    Address = ((MSB-0xB0) * 94 + (LSB-0xA1)+ 846)*32+ BaseAdd15x16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Val=FALSE;
           Addr[0]=(BYTE)((Address>>16)&0xff);
           Addr[1]=(BYTE)((Address>>8)&0xff);
           Addr[2]=(BYTE)(Address&0xff);
          return(ReVal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