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03spi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08-25):
检一2103做的产品,想拿来学学。查查资料写了个SPI的程序,用示波器看怎么连SCK信号都没有?郁闷了好几天了,芯片没坏,我串口都能出数据。请高手帮忙看看,谢谢!
#include "config.h"

#define PWM0CON   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 0xE0004074))
/*  flash   */
#define FlashCmd1       0x03;
unsigned char inbuff[32];
unsigned char outbuff[32];
unsigned char in_num;
unsigned char out_num;
unsigned char out_ptr;

uint8    temp;

unsigned int rec_num;
unsigned char flag;
uint32 step_num;

void Delay(uint32  dly);

//uint8 rcv_buf[8];        // UART0数据接收缓冲区
//volatile uint8 rcv_new;    // 接收新数据标志
/***********FLASH 函数*************/
//spi
//dig=(dig%100)+160+((dig/100)+160)*256

#define  MSTR        (1<<5)        //
#define  CPOL        (1<<4)        //
#define  CPHA         (1<<3)        //
#define  LSBF         (1<<6)       //

#define  MSPI_MODE     (MSTR|CPOL|CPHA)     /*接口模式MSTR = 1,CPOL = 1,CPHA = 0,LSBF = 0  */
#define  SSPI_MODE     (CPHA)

#define   SPI_CS     (1<<18)

/*
void SSpiIni(void)
{
     S1PCR = SSPI_MODE;

}
void SSendData(unit8 data)
{
    S1PDR = data;
     while(0 == (S1PSR&0X80));

}
unit8 SRcvData(void)
{
     while(0 == (S1PSR&0x80));
     return(S1PDR);
}

*/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MSPI_Init(uint8 fdiv)     //初始化SPI接口,设置为主机fdiv 大于8的偶数
{
      if(fdiv<8) fdiv = 8;
      S0PCCR = fdiv&0xfe;                     //2103没有SPI0和SPI1    !!!!!设置SPI时钟分频
      Delay(5555);
      IOSET|= 1<<9;                  //deng mei
    Delay(5555);
      S0PCR   = MSPI_MODE;          //      S0SPCR??????
//      S0PCR   = 0x38;
      IOCLR|= 1<<9;
      Delay(5555);
}
uint8 MSendData(uint8 data)
{
       IOCLR = SPI_CS;

      S0PDR = data;
      while(0==(S0PSR&0X80));

      IOSET = SPI_CS;

      return(S0PDR)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void Feed(unsigned long step)
{
    step_num = step;
    T0TCR = 0x01;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IOSET  |= 1<<30;  //打开电动机电源
}

void __irq InterUart0()
{
  if((U0LSR & 0x01)==1)
      {
          IOSET |= 1<<9;
            inbuff[in_num] = U0RBR;
//            U0THR = inbuff[in_num];
            U0THR = temp;     //

            in_num++;
            if(in_num > 32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_num=0;
            }
      }
  VICVectAddr = 0;
  Feed(200);
}

void __irq InterTime0()
{
   T0IR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R3中断;p0.18   复位中断;
   T0TC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;
//   U0THR = 'o';
   while( (U0LSR&0x40)==0);
   VICVectAddr = 0;
   if(flag==0)
   {
        if((IOSET&(1<<11))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IOCLR |= 1<<1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SET |= 1<<11;
        }
        flag = 1;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  if((IOSET&(1<<12))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IOCLR  |= 1<<1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SET  |= 1<<12;
        }
        flag = 0;
   }
  if(--step_num!=0)
  {
    T0TCR = 0x01;
  }
  else
  {
     uint32 loop=0xff;
     while(loop--!=0);
     IOCLR  |= 1<<30;
  }
}

void Uart0Init()
{
       unsigned int fdiv;
       VICIntSelect  &=    0xbf;
    VICIntEnable |=   1<<6;
    VICVectCntl1  =   0x26;
    VICVectAddr1  =  (uint32)InterUart0;
    U0LCR = 0X8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访问除数寄存器在DLAB==1
    fdiv = (Fpclk/16)/960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U0DLM = fdiv>>8;
    U0DLL = fdiv&0xff;
    U0FCR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IFO控制,BIT
    U0LCR = 0x03;
    U0IER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必须在DLAB==0时允许接受中断
}

void Time0Init(void)
{
    T0TC = 0;
    T0P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大值
    T0MCR =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匹配后,复位T0TC,并产生中断;
    T0MR0 = Fpclk/200;
    T0TCR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;//

    VICIntEnable |=   1<<4;
    VICVectAddr2  =  (uint32)InterTime0;
    VICVectCntl2  =   0x24;
}
void Delay(uint32  dly)
{
   uint32   i;
   for(;dly > 0;dly--)
       {
           for(i=0;i<5000;i++);
        }
}

int main (void)
{

    do
      {

 //      PINSEL0 = 0x05;
       PINSEL0 = 0X5505;
    IODIR  |= 0xfff<<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0.9-p0.12为输出模式

    IOCLR |= 1<<9;               //DENG liang
    Delay(5555);
    IOSET |= 1<<9;                //DENG mei
    Delay(5555);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  IODIR  |= 1<<30;

    MSPI_Init(52);    ////?????????

//       MSendData(0x03);

    temp =   MSendData(0x03);

//    Feed(temp);

    Delay(9999);
    IOSET  |= 1<<30;

    U0FCR = 0x81;            //8bit    可改           使能FIFO,并设置触发点为8字节,就是Rx触发
    U0IER = 0x01;
        IRQ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RQ 中断必须开
        Uart0Init();
//    VICSoftInt =1<<6;
        Time0Init();
    U0IIR = 0x00;
    IOSET |= 1<<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1838使能
    Feed(400);
      }
    while(1);
    return 0;
}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呀。。。

真不知道到底哪个地方出错了

楼主:
问题解决

是因为程序里头为了调试方便做了很多延时,自己又加了串口和定时器等中断,很难用示波器查看到SCK的波形。直到今天把字库芯片里的点阵数据读出来才知道。差点郁闷死了。。。以后单个功能一定要单个调!

网友A:
楼主用的示波器没捕捉功能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