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ICC18中定义大数组问题

楼主(2008-08-28):
PICC18中定义大数组问题

PICC18中使用如下代码:
struct test{...};

struct test test[4];

则提示:can't find 0x14D words for psect "data" in segment "RAM",无法编译通过。

改为struct test test[15];

可以编译通过,程序运行也正常。但改成这样的话,则浪费了大量的内存空间。

请教各位网友,该问题有没有更好地解决办法?

楼主:
原型

struct Testable
{
    char name[15];
    char Enable[2];
    word State;
    word Para1;
    word Para2;
    word Para3;
    word Para4;
    word Para5;
};

楼主:
永远争第一

楼主:
没有人用picc18么?

网友A:
缩小,放到空的seg里面

楼主:
to ls,可否举个例子。

楼主:
看来PIC用的人确实少啊。

网友B:
不是不想回答你,只是你给出的信息实在太少。。。

建议你把你的项目文件打包压缩后让大家测试。。。

楼主:
望洋兴叹。

网友A:
pic的ram是分段的

pic16我用过,18和它类似,picc的编译器会默认把变量放到第一个RAm区内,你要把它放到后面空的3个RAM段中,看张明峰的书吧。

楼主:
pic18中,已经不需要指定bank

现在问题的关键:ram空间是够的,因为声明为struct test test[15];可以正常编译,但声明为struct test test[4];则报错,不清楚是我弱智还是picc18弱智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。

网友C:
什么叫“问题已解决?”啊?

楼主的问题这么多人看了也回了,怎么也给大家一个解释到底怎么解决的啊?

楼主:
hehe

刚开始,对结构体数组是在定义时直接初始化的,改为在程序中初始化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