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写的一个控制SRAM的程序,不能编译,请大家指点

楼主(2008-08-29):
程序如下

SRAM是通过地址加数据,用8080时序完成的, 我想用CPLD转成类似6800时序的操作。

写数据时,在e的下降沿下, 第一次送高位地址,第二次是低位地址,第三次是数据,再有两次来产生SRAM的写信号。

读数据与上面方式类似,只是后面产生SRAM的读信号。

程序编译时停在
temp <= Internal_bus1;
RamDa<=temp;
和
hostda<=Internal_bus2;

这里,RamDa是cpld到sram的数据口,hostda是单片机到CPLD的数据口,两个为双向口。

这个是怎么回事啊,要怎么改好呢?

module ram(e, rw, rst, hostda, RamAddrH, RamAddrL, RamDa, RamWr, RamRd);
    input e;
    input rw;
     input rst;
    inout [7:0] hostda;
    output [7:0] RamAddrH;
    output [7:0] RamAddrL;
    inout [7:0] RamDa;
    output RamWr;
    output RamRd;

reg [7:0] RamAddrH;
reg [7:0] RamAddrL;
reg RamWr;
reg RamRd;
integer temp;

reg [7:0] Internal_bus1;
reg [7:0] Internal_bus2;
reg [3:0] e_counter;
assign hostda=(rw==0)?Internal_bus1:8'bz;
assign RamDa=(rw==1)?Internal_bus2:8'bz;

always @(negedge e or rw)
begin
  if(rst==0)
  begin
    RamAddrH=0;
     RamAddrL=0;
     RamWr=1;
     RamRd=1;
     e_counter<=0;
  end
  else
    begin
      if(rw==0)
      begin
        e_counter<=e_counter+1;
         if(e_counter==1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AddrH<=Internal_bus1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2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AddrL<=Internal_bus1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3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////RamDa<=Internal_bus1;
            temp <= Internal_bus1;
            RamDa<=temp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4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Wr<=0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5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Wr<=1;
            e_counter<=0;
         end
     end
     else
     begin
        e_counter<=e_counter+1;
         if(e_counter==1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AddrH<=Internal_bus1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2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AddrL<=Internal_bus1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3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Rd<=0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4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hostda<=Internal_bus2;
         end

         if(e_counter==5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Rd<=1;
            e_counter<=0;
         end
    end
end
end

endmodule

网友A:
这是在写软件,看来阁下根本没有入门

从头到尾一个 always 块 ,没有时序的概念 组合逻辑中 阻塞赋值 非阻塞赋值 混用 。。。。实在看不下去

网友B:
确实没法看

always @(negedge e or rw)
这算什么?边沿和电平敏感信号一起出现。后面就更没法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