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linux加载文件系统死机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8-09-01):
U-Boot 1.1.5 (Aug 27 2008 - 16:41:51)

DRAM:  64 MB
Flash: 16 MB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Mz-Boot> tftpboot 20208000 uImage

TFTP from server 192.168.0.40; our IP address is 192.168.0.14
Filename 'uImage'.
Load address: 0x20208000
Loading: *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
done
Bytes transferred = 1111283 (10f4f3 hex)
Mz-Boot> tftpboo    20600000 k9fs4m.gz

TFTP from server 192.168.0.40; our IP address is 192.168.0.14
Filename 'k9fs4m.gz'.
Load address: 0x20600000
Loading: *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done
Bytes transferred = 1556568 (17c058 hex)
Mz-Boot> bootm 20600000      208000

## Booting image at 20208000 ...
   Image Name:
   Image Type:   ARM Linux Kernel Image (gzip compressed)
   Data Size:    1111219 Bytes =  1.1 MB
   Load Address: 20008000
   Entry Point:  20008000
   Verifying Checksum ... OK
  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... OK

Starting kernel ...

Uncompressing Linux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done, booting the kernel.
Linux version 2.6.25 (root@localhost.localdomain) (gcc version 3.4.1) #1 Mon Sep 1 11:48:02 CST 2008
CPU: ARM920T [41129200] revision 0 (ARMv4T), cr=c0007177
Machine: Atmel AT91RM9200
Memory policy: ECC disabled, Data cache writeback
Clocks: CPU 179 MHz, master 59 MHz, main 18.432 MHz
CPU0: D VIVT write-back cache
CPU0: I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CPU0: D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, mobility grouping on.  Total pages: 16256
Kernel command line: mem=64M console=ttyS0,115200 initrd=0x20600000,0x600000 root=/dev/ram0 rw
AT91: 128 gpio irqs in 4 banks
PID hash table entries: 256 (order: 8, 1024 bytes)
Console: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
console [ttyS0] enabled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8192 (order: 3, 32768 bytes)
Inod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4096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Memory: 64MB = 64MB total
Memory: 56448KB available (2036K code, 181K data, 100K init)
SLUB: Genslabs=12, HWalign=32, Order=0-1, MinObjects=4, CPUs=1, Nodes=1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CPU: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: ok
net_namespace: 152 bytes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
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1, 8192 bytes)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)
TCP reno registered
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...it isn't (no cpio magic); looks like an initrd
Freeing initrd memory: 6144K
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.97 (double precision)
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(default)
atmel_usart.0: ttyS0 at MMIO 0xfefff200 (irq = 1) is a ATMEL_SERIAL
atmel_usart.1: ttyS1 at MMIO 0xfffc4000 (irq = 7) is a ATMEL_SERIAL
brd: module loaded
eth0: Link now 100-FullDuplex
eth0: AT91 ethernet at 0xfefbc000 int=24 100-FullDuplex (00:12:34:56:78:9a)
eth0: Davicom 9161 PHY (Copper)
physmap platform flash device: 01000000 at 10000000
physmap-flash.0: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-bit bank
 Intel/Sharp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31
Using buffer write method
cfi_cmdset_0001: Erase suspend on write enabled
RedBoo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
sysfs: duplicate filename 'physmap-flash.0' can not be created
------------[ cut here ]------------
WARNING: at fs/sysfs/dir.c:424 sysfs_add_one+0x40/0xd0()
Modules linked in:
[<c002567c>] (dump_stack+0x0/0x14) from [<c00385f4>] (warn_on_slowpath+0x4c/0x60)
[<c00385a8>] (warn_on_slowpath+0x0/0x60) from [<c00bbf00>] (sysfs_add_one+0x40/0xd0)
 r6:c3c19e68 r5:c37190b0 r4:c37190b0
[<c00bbec0>] (sysfs_add_one+0x0/0xd0) from [<c00bc060>] (create_dir+0x58/0xac)
 r6:c022eb20 r5:c3c19e68 r4:c37190b0
[<c00bc008>] (create_dir+0x0/0xac) from [<c00bc114>] (sysfs_create_dir+0x40/0x5c)
 r7:c022e654 r6:00000000 r5:00000000 r4:c022eb20
[<c00bc0d4>] (sysfs_create_dir+0x0/0x5c) from [<c00db18c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bc/0x188)
 r4:c022eb20
[<c00db0d0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0/0x188) from [<c00db29c>] (kobject_add_varg+0x44/0x4c)
 r7:c022eb20 r6:c022e654 r5:00000000 r4:c022eb20
[<c00db258>] (kobject_add_varg+0x0/0x4c) from [<c00db328>] (kobject_add+0x50/0x60)
 r6:00000000 r5:c022eab8 r4:0000001c
[<c00db2d8>] (kobject_add+0x0/0x60) from [<c00ff720>] (device_add+0x6c/0x4d0)
 r3:c022eb44 r2:c01ef528
[<c00ff6b4>] (device_add+0x0/0x4d0) from [<c0103cfc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e4/0x158)
[<c0103c18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0/0x158) from [<c0103d9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20/0x24)
 r7:c001ea34 r6:00000000 r5:00000000 r4:c022eab0
[<c0103d7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0/0x24) from [<c00190a4>] (physmap_init+0x20/0x30)
 r4:00000000
[<c0019084>] (physmap_init+0x0/0x30) from [<c0008c14>] (kernel_init+0xd0/0x28c)
 r4:00000000
[<c0008b44>] (kernel_init+0x0/0x28c) from [<c003ad58>] (do_exit+0x0/0x5f0)
---[ end trace 2a053c8ed19d8740 ]---
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hysmap-flash.0 with -EEXIST, don'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.
[<c002567c>] (dump_stack+0x0/0x14) from [<c00db230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160/0x188)
[<c00db0d0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0/0x188) from [<c00db29c>] (kobject_add_varg+0x44/0x4c)
 r7:c022eb20 r6:c022e654 r5:00000000 r4:c022eb20
[<c00db258>] (kobject_add_varg+0x0/0x4c) from [<c00db328>] (kobject_add+0x50/0x60)
 r6:00000000 r5:c022eab8 r4:0000001c
[<c00db2d8>] (kobject_add+0x0/0x60) from [<c00ff720>] (device_add+0x6c/0x4d0)
 r3:c022eb44 r2:c01ef528
[<c00ff6b4>] (device_add+0x0/0x4d0) from [<c0103cfc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e4/0x158)
[<c0103c18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0/0x158) from [<c0103d9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20/0x24)
 r7:c001ea34 r6:00000000 r5:00000000 r4:c022eab0
[<c0103d7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0/0x24) from [<c00190a4>] (physmap_init+0x20/0x30)
 r4:00000000
[<c0019084>] (physmap_init+0x0/0x30) from [<c0008c14>] (kernel_init+0xd0/0x28c)
 r4:00000000
[<c0008b44>] (kernel_init+0x0/0x28c) from [<c003ad58>] (do_exit+0x0/0x5f0)
usbmon: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
at91_ohci at91_ohci: AT91 OHCI
at91_ohci at91_ohci: new USB bus registered, assigned bus number 1
at91_ohci at91_ohci: irq 23, io mem 0x00300000
usb usb1: configuration #1 chosen from 1 choice
hub 1-0:1.0: USB hub found
hub 1-0:1.0: 2 ports detected
usb usb1: New USB device found, idVendor=1d6b, idProduct=0001
usb usb1: New USB device strings: Mfr=3, Product=2, SerialNumber=1
usb usb1: Product: AT91 OHCI
usb usb1: Manufacturer: Linux 2.6.25 ohci_hcd
usb usb1: SerialNumber: at91
udc: at91_udc version 3 May 2006
mice: PS/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
at91_rtc at91_rtc: rtc core: registered at91_rtc as rtc0
AT91 Real Time Clock driver.
i2c /dev entries driver
AT91 Watchdog Timer enabled (5 seconds, nowayout)
TCP cubic registered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
at91_rtc at91_rtc: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98-01-01 00:01:15 UTC (883612875)
RAMDISK: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e08aa004
pgd = c0004000
[e08aa004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1]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Not tainted  (2.6.25 #1)
PC is at __wake_up_common+0x1c/0x88
LR is at __wake_up+0x2c/0x34
pc : [<c0034b84>]    lr : [<c0034c1c>]    psr: 20000093
sp : c3c19b2c  ip : e08a9ff8  fp : c3c19b54
r10: 00000003  r9 : 00007000  r8 : 00001000
r7 : c3c18000  r6 : c0000100  r5 : 00001000  r4 : 20000013
r3 : 00000000  r2 : 00000001  r1 : 00000003  r0 : e08aa004
Flags: nzCv  IRQs off  FIQs on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kernel
Control: c000717f  Table: 20004000  DAC: 00000017
Process swapper (pid: 1, stack limit = 0xc3c18260)
Stack: (0xc3c19b2c to 0xc3c1a000)
9b2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13 00001000 00000000 c3c18000 00001000
9b40: 00007000 00000000 c3c19b6c c3c19b58 c0034c1c c0034b78 c3c19b70 c02ad000
9b60: c3c19b84 c3c19b70 c004c1f4 c0034c00 c02ad000 00000000 c3c19b98 c3c19b88
9b80: c005dfd0 c004c1d4 c02ad000 c3c19bc0 c3c19b9c c00a5c3c c005df94 00001000
9ba0: 00001000 c02ad000 00000001 c01b2fdc 000df000 c3c19c50 c3c19bc4 c005fa50
9bc0: c00a5c0c 00001000 00001000 c02ad000 00000001 c38022a0 c003d5b0 c003d46c
9be0: c0226098 00000001 c0245c34 00000000 00001000 00000001 c01b2fdc c3802208
9c00: c01b2fdc c38022a0 c36df980 c3c19d34 00000001 c02ad000 c3c19d2c 00000001
9c20: 00007000 00001000 000d8000 00000000 c3802208 c38022a0 00000000 c3c19c90
9c40: c3c19d2c c3c19cf0 c3c19c58 c00606bc c005f8dc 000d8000 00000000 c3c19d7c
9c60: 00008000 00000000 000e0000 00000000 000d8000 00000000 00000000 c38022a0
9c80: c36df980 c3c19d7c c3c19d34 00008000 000d8000 00000000 00008000 00000001
9ca0: c00927e8 c003ce30 34aadccb 325c4c64 00000000 c3c19d30 c3c19cc4 c0060e30
9cc0: c0092714 c3c19cd0 000d8000 00000000 c3802208 c38022a0 c3c19d2c 00000000
9ce0: c36df980 c3c19d20 c3c19cf4 c0060844 c00601c4 00000001 00001000 c3c19d34
9d00: c3c19d7c c36df980 c3c19e04 c3c19d2c 00000020 c3c19ddc c3c19d28 c007eba0
9d20: c0060800 000d8000 00000000 c3728000 00008000 00061000 00000000 00000000
9d40: 00000001 ffffffff c36df98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c15000
9d6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c15000 c004c0a8 c3c19d74 c3c19d74 000d8000
9d80: 00000000 c3c19d84 c3c19d84 00062000 00000000 00008000 c023a5f4 0000000a
9da0: c3c19dbc 00001000 c023a5fc 0000000a c3c19ddc c3c19dc0 c36df980 c3728000
9dc0: c3c19e04 00008000 00000000 00000006 c3c19e00 c3c19de0 c007ecb4 c007eaf0
9de0: c3c19e10 c36df9a0 c36df980 c3c19e04 000d8000 c3c19e30 c3c19e04 c007edf8
9e00: c007ec00 000d8000 00000000 00000000 7787653b c023499c 00000001 c0234990
9e20: c0234dc0 c3c19e54 c3c19e34 c0009b50 c007edbc 00000006 00007a90 00000001
9e40: 00000001 00008000 c3c19e94 c3c19e58 c000a0cc c0009b30 0000003f 000001ff
9e60: 00000009 c36c6408 c3720008 ffffffff 00000004 0000000c 00000000 c3c42000
9e80: 0000013c 0000011e c3c19ee8 c3c19e98 c000a870 c0009cd8 c01ae974 c3c75b44
9ea0: c3c19eb0 0000001e 0000007f 00000004 00000006 c36c6408 00000009 c3720008
9ec0: 00000005 0000001d c0234998 c0234994 c02349b4 c02349b8 00000001 c3c19f38
9ee0: c3c19eec c000b0d0 c000a2c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0d4494
9f00: c01ad3b4 00000000 c0018b1f 5c2d2f7c c001f8ac c001f8a4 00000000 c001eaac
9f20: c3c18000 c001f854 00000000 c3c19f64 c3c19f3c c000ba28 c000a908 c0233f44
9f40: c001f8ac c001f8a4 00000000 c001eaac c3c18000 00000000 c3c19f80 c3c19f68
9f60: c00093fc c000b9f8 c3c19f74 c0234978 00000000 c3c19ff4 c3c19f84 c0008d70
9f80: c0009348 c3c18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c003457c c00344e4 00000000
9fa0: 00000000 c3c19fb0 c00219e4 c003456c 00000000 00000000 c0008b44 c003ad58
9fc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
9fe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c19ff8 c003ad58 c0008b54 fffffbff fdffffff
Backtrace:
[<c0034b68>] (__wake_up_common+0x0/0x88) from [<c0034c1c>] (__wake_up+0x2c/0x34)
[<c0034bf0>] (__wake_up+0x0/0x34) from [<c004c1f4>] (__wake_up_bit+0x30/0x38)
 r4:c02ad000
[<c004c1c4>] (__wake_up_bit+0x0/0x38) from [<c005dfd0>] (unlock_page+0x4c/0x58)
[<c005df84>] (unlock_page+0x0/0x58) from [<c00a5c3c>] (blkdev_write_end+0x40/0x54)
 r4:c02ad000
[<c00a5bfc>] (blkdev_write_end+0x0/0x54) from [<c005fa50>] (generic_file_buffered_write+0x188/0x63c)
 r5:000df000 r4:c01b2fdc
[<c005f8cc>] (generic_file_buffered_write+0x4/0x63c) from [<c00606bc>] (__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508/0x538)
[<c00601b4>] (__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0/0x538) from [<c0060844>] (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58/0xc0)
[<c00607f0>] (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4/0xc0) from [<c007eba0>] (do_sync_write+0xc0/0x110)
[<c007eae0>] (do_sync_write+0x0/0x110) from [<c007ecb4>] (vfs_write+0xc4/0x148)
 r9:00000006 r8:00000000 r7:00008000 r6:c3c19e04 r5:c3728000
r4:c36df980
[<c007ebf0>] (vfs_write+0x0/0x148) from [<c007edf8>] (sys_write+0x4c/0x74)
 r7:000d8000 r6:c3c19e04 r5:c36df980 r4:c36df9a0
[<c007edac>] (sys_write+0x0/0x74) from [<c0009b50>] (flush_window+0x30/0xe0)
 r8:c0234dc0 r7:c0234990 r6:00000001 r5:c023499c r4:7787653b
[<c0009b20>] (flush_window+0x0/0xe0) from [<c000a0cc>] (inflate_codes+0x404/0x468)
 r8:00008000 r7:00000001 r6:00000001 r5:00007a90 r4:00000006
[<c0009cc8>] (inflate_codes+0x0/0x468) from [<c000a870>] (inflate_dynamic+0x5b4/0x62c)
[<c000a2bc>] (inflate_dynamic+0x0/0x62c) from [<c000b0d0>] (rd_load_image+0x7d8/0xf94)
[<c000a8f8>] (rd_load_image+0x0/0xf94) from [<c000ba28>] (initrd_load+0x40/0x324)
[<c000b9e8>] (initrd_load+0x0/0x324) from [<c00093fc>] (prepare_namespace+0xc4/0x1bc)
[<c0009338>] (prepare_namespace+0x0/0x1bc) from [<c0008d70>] (kernel_init+0x22c/0x28c)
 r5:00000000 r4:c0234978
[<c0008b44>] (kernel_init+0x0/0x28c) from [<c003ad58>] (do_exit+0x0/0x5f0)
Code: e1a06000 e5900000 e1a0a001 e240c00c (e59c100c)
---[ end trace 2a053c8ed19d8740 ]---
Kernel panic - not syncing: Attempted to kill init!

U-Boot 1.1.5 (Aug 27 2008 - 16:41:51)

DRAM:  64 MB
Flash: 16 MB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Mz-Boot> tftpboot 20208000 uImage

TFTP from server 192.168.0.40; our IP address is 192.168.0.14
Filename 'uImage'.
Load address: 0x20208000
Loading: *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
done
Bytes transferred = 1111283 (10f4f3 hex)
Mz-Boot> tftp 20600000 ramdisk.gz

TFTP from server 192.168.0.40; our IP address is 192.168.0.14
Filename 'ramdisk.gz'.
Load address: 0x20600000
Loading: *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    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done
Bytes transferred = 4591287 (460eb7 hex)
Mz-Boot> tftpb     bootm 20208000

## Booting image at 20208000 ...
   Image Name:
   Image Type:   ARM Linux Kernel Image (gzip compressed)
   Data Size:    1111219 Bytes =  1.1 MB
   Load Address: 20008000
   Entry Point:  20008000
   Verifying Checksum ... OK
  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... OK

Starting kernel ...

Uncompressing Linux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done, booting the kernel.
Linux version 2.6.25 (root@localhost.localdomain) (gcc version 3.4.1) #1 Mon Sep 1 11:48:02 CST 2008
CPU: ARM920T [41129200] revision 0 (ARMv4T), cr=c0007177
Machine: Atmel AT91RM9200
Memory policy: ECC disabled, Data cache writeback
Clocks: CPU 179 MHz, master 59 MHz, main 18.432 MHz
CPU0: D VIVT write-back cache
CPU0: I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CPU0: D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, mobility grouping on.  Total pages: 16256
Kernel command line: mem=64M console=ttyS0,115200 initrd=0x20600000,0x600000 root=/dev/ram0 rw
AT91: 128 gpio irqs in 4 banks
PID hash table entries: 256 (order: 8, 1024 bytes)
Console: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
console [ttyS0] enabled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8192 (order: 3, 32768 bytes)
Inod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4096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Memory: 64MB = 64MB total
Memory: 56448KB available (2036K code, 181K data, 100K init)
SLUB: Genslabs=12, HWalign=32, Order=0-1, MinObjects=4, CPUs=1, Nodes=1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CPU: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: ok
net_namespace: 152 bytes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
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1, 8192 bytes)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)
TCP reno registered
checking if image is initramfs...it isn't (no cpio magic); looks like an initrd
Freeing initrd memory: 6144K
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.97 (double precision)
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
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(default)
atmel_usart.0: ttyS0 at MMIO 0xfefff200 (irq = 1) is a ATMEL_SERIAL
atmel_usart.1: ttyS1 at MMIO 0xfffc4000 (irq = 7) is a ATMEL_SERIAL
brd: module loaded
eth0: Link now 100-FullDuplex
eth0: AT91 ethernet at 0xfefbc000 int=24 100-FullDuplex (00:12:34:56:78:9a)
eth0: Davicom 9161 PHY (Copper)
physmap platform flash device: 01000000 at 10000000
physmap-flash.0: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-bit bank
 Intel/Sharp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31
Using buffer write method
cfi_cmdset_0001: Erase suspend on write enabled
RedBoot partition parsing not available
sysfs: duplicate filename 'physmap-flash.0' can not be created
------------[ cut here ]------------
WARNING: at fs/sysfs/dir.c:424 sysfs_add_one+0x40/0xd0()
Modules linked in:
[<c002567c>] (dump_stack+0x0/0x14) from [<c00385f4>] (warn_on_slowpath+0x4c/0x60)
[<c00385a8>] (warn_on_slowpath+0x0/0x60) from [<c00bbf00>] (sysfs_add_one+0x40/0xd0)
 r6:c3c19e68 r5:c371a0b0 r4:c371a0b0
[<c00bbec0>] (sysfs_add_one+0x0/0xd0) from [<c00bc060>] (create_dir+0x58/0xac)
 r6:c022eb20 r5:c3c19e68 r4:c371a0b0
[<c00bc008>] (create_dir+0x0/0xac) from [<c00bc114>] (sysfs_create_dir+0x40/0x5c)
 r7:c022e654 r6:00000000 r5:00000000 r4:c022eb20
[<c00bc0d4>] (sysfs_create_dir+0x0/0x5c) from [<c00db18c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bc/0x188)
 r4:c022eb20
[<c00db0d0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0/0x188) from [<c00db29c>] (kobject_add_varg+0x44/0x4c)
 r7:c022eb20 r6:c022e654 r5:00000000 r4:c022eb20
[<c00db258>] (kobject_add_varg+0x0/0x4c) from [<c00db328>] (kobject_add+0x50/0x60)
 r6:00000000 r5:c022eab8 r4:0000001c
[<c00db2d8>] (kobject_add+0x0/0x60) from [<c00ff720>] (device_add+0x6c/0x4d0)
 r3:c022eb44 r2:c01ef528
[<c00ff6b4>] (device_add+0x0/0x4d0) from [<c0103cfc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e4/0x158)
[<c0103c18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0/0x158) from [<c0103d9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20/0x24)
 r7:c001ea34 r6:00000000 r5:00000000 r4:c022eab0
[<c0103d7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0/0x24) from [<c00190a4>] (physmap_init+0x20/0x30)
 r4:00000000
[<c0019084>] (physmap_init+0x0/0x30) from [<c0008c14>] (kernel_init+0xd0/0x28c)
 r4:00000000
[<c0008b44>] (kernel_init+0x0/0x28c) from [<c003ad58>] (do_exit+0x0/0x5f0)
---[ end trace abe154be5d3cbfe7 ]---
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hysmap-flash.0 with -EEXIST, don'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.
[<c002567c>] (dump_stack+0x0/0x14) from [<c00db230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160/0x188)
[<c00db0d0>] (kobject_add_internal+0x0/0x188) from [<c00db29c>] (kobject_add_varg+0x44/0x4c)
 r7:c022eb20 r6:c022e654 r5:00000000 r4:c022eb20
[<c00db258>] (kobject_add_varg+0x0/0x4c) from [<c00db328>] (kobject_add+0x50/0x60)
 r6:00000000 r5:c022eab8 r4:0000001c
[<c00db2d8>] (kobject_add+0x0/0x60) from [<c00ff720>] (device_add+0x6c/0x4d0)
 r3:c022eb44 r2:c01ef528
[<c00ff6b4>] (device_add+0x0/0x4d0) from [<c0103cfc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e4/0x158)
[<c0103c18>] (platform_device_add+0x0/0x158) from [<c0103d9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20/0x24)
 r7:c001ea34 r6:00000000 r5:00000000 r4:c022eab0
[<c0103d70>] (platform_device_register+0x0/0x24) from [<c00190a4>] (physmap_init+0x20/0x30)
 r4:00000000
[<c0019084>] (physmap_init+0x0/0x30) from [<c0008c14>] (kernel_init+0xd0/0x28c)
 r4:00000000
[<c0008b44>] (kernel_init+0x0/0x28c) from [<c003ad58>] (do_exit+0x0/0x5f0)
usbmon: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
at91_ohci at91_ohci: AT91 OHCI
at91_ohci at91_ohci: new USB bus registered, assigned bus number 1
at91_ohci at91_ohci: irq 23, io mem 0x00300000
usb usb1: configuration #1 chosen from 1 choice
hub 1-0:1.0: USB hub found
hub 1-0:1.0: 2 ports detected
usb usb1: New USB device found, idVendor=1d6b, idProduct=0001
usb usb1: New USB device strings: Mfr=3, Product=2, SerialNumber=1
usb usb1: Product: AT91 OHCI
usb usb1: Manufacturer: Linux 2.6.25 ohci_hcd
usb usb1: SerialNumber: at91
udc: at91_udc version 3 May 2006
mice: PS/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
at91_rtc at91_rtc: rtc core: registered at91_rtc as rtc0
AT91 Real Time Clock driver.
i2c /dev entries driver
AT91 Watchdog Timer enabled (5 seconds, nowayout)
TCP cubic registered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
at91_rtc at91_rtc: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98-01-01 00:01:47 UTC (883612907)
RAMDISK: Compressed image found at block 0
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0
pgd = c0004000
[00000000] *pgd=00000000
Internal error: Oops: 5 [#1]
Modules linked in:
CPU: 0    Not tainted  (2.6.25 #1)
PC is at __wake_up_common+0x1c/0x88
LR is at __wake_up+0x2c/0x34
pc : [<c0034b84>]    lr : [<c0034c1c>]    psr: 00000093
sp : c3c19b2c  ip : fffffff4  fp : c3c19b54
r10: 00000003  r9 : 00002000  r8 : 00001000
r7 : c3c18000  r6 : c0000100  r5 : 00001000  r4 : 00000013
r3 : 00000000  r2 : 00000001  r1 : 00000003  r0 : 00000000
Flags: nzcv  IRQs off  FIQs on  Mode SVC_32  ISA ARM  Segment kernel
Control: c000717f  Table: 20004000  DAC: 00000017
Process swapper (pid: 1, stack limit = 0xc3c18260)
Stack: (0xc3c19b2c to 0xc3c1a000)
9b2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00013 00001000 00000000 c3c18000 00001000
9b40: 00002000 00000000 c3c19b6c c3c19b58 c0034c1c c0034b78 c3c19b70 c02ad000
9b60: c3c19b84 c3c19b70 c004c1f4 c0034c00 c02ad000 00000000 c3c19b98 c3c19b88
9b80: c005dfd0 c004c1d4 c02ad000 c3c19bc0 c3c19b9c c00a5c3c c005df94 00001000
9ba0: 00001000 c02ad000 00000001 c01b2fdc 000e2000 c3c19c50 c3c19bc4 c005fa50
9bc0: c00a5c0c 00001000 00001000 c02ad000 00000001 c38022a0 00000001 c023a5f4
9be0: 0000000a c3c19c00 00000000 c023a5fc 00001000 00000001 c01b2fdc c3802208
9c00: c01b2fdc c38022a0 c36bfc00 c3c19d34 00000001 c02ad000 c3c19d2c 00000001
9c20: 00002000 00006000 000e0000 00000000 c3802208 c38022a0 00000000 c3c19c90
9c40: c3c19d2c c3c19cf0 c3c19c58 c00606bc c005f8dc 000e0000 00000000 c3c19d7c
9c60: 00008000 00000000 000e8000 00000000 000e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8022a0
9c80: c36bfc00 c3c19d7c c3c19d34 00008000 000e0000 00000000 00008000 00000001
9ca0: c0092824 c009bad4 34aadceb 30f4ced2 00000000 c3c19d30 c3c19cc4 c0060e30
9cc0: c0092714 c3c19cd0 000e0000 00000000 c3802208 c38022a0 c3c19d2c 00000000
9ce0: c36bfc00 c3c19d20 c3c19cf4 c0060844 c00601c4 00000001 00001000 c3c19d34
9d00: c3c19d7c c36bfc00 c3c19e04 c3c19d2c 00000001 c3c19ddc c3c19d28 c007eba0
9d20: c0060800 000e0000 00000000 c3720000 00008000 0004e000 00000000 00000000
9d40: 00000001 ffffffff c36bfc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c15000
9d6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c15000 c004c0a8 c3c19d74 c3c19d74 000e0000
9d80: 00000000 c3c19d84 c3c19d84 0004f000 00000000 00008000 c023a5f4 0000000a
9da0: c3c19dbc 00001000 c023a5fc 0000000a c3c19ddc c3c19dc0 c36bfc00 c3720000
9dc0: c3c19e04 00008000 00000000 00000006 c3c19e00 c3c19de0 c007ecb4 c007eaf0
9de0: c3c19e10 c36bfc20 c36bfc00 c3c19e04 000e0000 c3c19e30 c3c19e04 c007edf8
9e00: c007ec00 000e0000 00000000 00000000 0e141c91 c023499c 00000001 c0234990
9e20: c0234dc0 c3c19e54 c3c19e34 c0009b50 c007edbc 00000003 00007a38 00000001
9e40: 00000001 00008000 c3c19e94 c3c19e58 c000a0cc c0009b30 0000003f 000001ff
9e60: 00000009 c3675408 c36c4008 00000005 00000003 00000001 00000000 c3c42000
9e80: 0000013c 0000011e c3c19ee8 c3c19e98 c000a870 c0009cd8 c01ae974 c3682ba4
9ea0: c3c19eb0 0000001e 0000007f 00000005 00000006 c3675408 00000009 c36c4008
9ec0: 00000005 0000001d c0234998 c0234994 c02349b4 c02349b8 00000001 c3c19f38
9ee0: c3c19eec c000b0d0 c000a2c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0d4494
9f00: c01ad3b4 00000000 c0018b1f 5c2d2f7c c001f8ac c001f8a4 00000000 c001eaac
9f20: c3c18000 c001f854 00000000 c3c19f64 c3c19f3c c000ba28 c000a908 c0233f44
9f40: c001f8ac c001f8a4 00000000 c001eaac c3c18000 00000000 c3c19f80 c3c19f68
9f60: c00093fc c000b9f8 c3c19f74 c0234978 00000000 c3c19ff4 c3c19f84 c0008d70
9f80: c0009348 c3c18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c003457c c00344e4 00000000
9fa0: 00000000 c3c19fb0 c00219e4 c003456c 00000000 00000000 c0008b44 c003ad58
9fc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
9fe0: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3c19ff8 c003ad58 c0008b54 fffffbff fdffffff
Backtrace:
[<c0034b68>] (__wake_up_common+0x0/0x88) from [<c0034c1c>] (__wake_up+0x2c/0x34)
[<c0034bf0>] (__wake_up+0x0/0x34) from [<c004c1f4>] (__wake_up_bit+0x30/0x38)
 r4:c02ad000
[<c004c1c4>] (__wake_up_bit+0x0/0x38) from [<c005dfd0>] (unlock_page+0x4c/0x58)
[<c005df84>] (unlock_page+0x0/0x58) from [<c00a5c3c>] (blkdev_write_end+0x40/0x54)
 r4:c02ad000
[<c00a5bfc>] (blkdev_write_end+0x0/0x54) from [<c005fa50>] (generic_file_buffered_write+0x188/0x63c)
 r5:000e2000 r4:c01b2fdc
[<c005f8cc>] (generic_file_buffered_write+0x4/0x63c) from [<c00606bc>] (__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508/0x538)
[<c00601b4>] (__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0/0x538) from [<c0060844>] (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58/0xc0)
[<c00607f0>] (generic_file_aio_write_nolock+0x4/0xc0) from [<c007eba0>] (do_sync_write+0xc0/0x110)
[<c007eae0>] (do_sync_write+0x0/0x110) from [<c007ecb4>] (vfs_write+0xc4/0x148)
 r9:00000006 r8:00000000 r7:00008000 r6:c3c19e04 r5:c3720000
r4:c36bfc00
[<c007ebf0>] (vfs_write+0x0/0x148) from [<c007edf8>] (sys_write+0x4c/0x74)
 r7:000e0000 r6:c3c19e04 r5:c36bfc00 r4:c36bfc20
[<c007edac>] (sys_write+0x0/0x74) from [<c0009b50>] (flush_window+0x30/0xe0)
 r8:c0234dc0 r7:c0234990 r6:00000001 r5:c023499c r4:0e141c91
[<c0009b20>] (flush_window+0x0/0xe0) from [<c000a0cc>] (inflate_codes+0x404/0x468)
 r8:00008000 r7:00000001 r6:00000001 r5:00007a38 r4:00000003
[<c0009cc8>] (inflate_codes+0x0/0x468) from [<c000a870>] (inflate_dynamic+0x5b4/0x62c)
[<c000a2bc>] (inflate_dynamic+0x0/0x62c) from [<c000b0d0>] (rd_load_image+0x7d8/0xf94)
[<c000a8f8>] (rd_load_image+0x0/0xf94) from [<c000ba28>] (initrd_load+0x40/0x324)
[<c000b9e8>] (initrd_load+0x0/0x324) from [<c00093fc>] (prepare_namespace+0xc4/0x1bc)
[<c0009338>] (prepare_namespace+0x0/0x1bc) from [<c0008d70>] (kernel_init+0x22c/0x28c)
 r5:00000000 r4:c0234978
[<c0008b44>] (kernel_init+0x0/0x28c) from [<c003ad58>] (do_exit+0x0/0x5f0)
Code: e1a06000 e5900000 e1a0a001 e240c00c (e59c100c)
---[ end trace abe154be5d3cbfe7 ]---
Kernel panic - not syncing: Attempted to kill init!

网友A:
a

1.flash  重新erase一下,
2.检测一下cpu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.

网友B:
硬件有问题

信号完整性有 问题

网友C:
没太看明白, 不过是文件系统的问题就

修改/etc/fstab 文件, 一个一个的往下注释掉, 从USB或光盘启动试试....

加载文件系统有问题总有办法的, 不过看你这个貌似是内核加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, PC的debug方法是从别的介质启动, 修复/编辑原文件系统文件.

网友D(2013-06-05):
我公司是DAVICOM正规代理商,有原厂技术支持,关于DM9620具体技术问题可以来信来电我们将详细为您解答联络方式:mike.lee@qftek.com.cn 电话:18929384326   李生

网友E(2013-09-27):
DAVICOM 芯片PHY 或者交换机芯片内置的PHY都有发热,复位不稳定,使用中掉线,批次良率不可控。关键是抗静电干扰太差。2KV静电随便就搞死。实际使用稳性太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