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后程序问题,求帮忙!

楼主(2008-09-02):
ST, ic, logic, se, ni
原程序如下: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 -- we use IEEE standard 1164 logic types.
use ieee.numeric_std.all;    -- + and - operators

entity encoder is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ENTITY---------------------
  port(
    clk      : in  std_logic;   -- everything clocks on rising edge
    rst      : in  std_logic;   -- reset--'1'=clean
    datain   : in 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  -- data bus
---------
     Kin  : in  std_logic;   -- 特殊字符kin为1时正常编码,0时为特殊码值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dataout  : out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   frameout :out std_logic
    -- invalid_k : out std_logic--输入特殊字符时共有12个(0-11),其余均为无效值
    );
end encoder;

architecture empty of encoder is -------- ARCHITECTURE empty --------
signal   data_in : 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signal   data6b :  std_logic_vector(6 downto 0);--默认游程值为0下的5位转六位编码,第0位显示译码后码值是否平衡,0为平衡,1为不平衡。
signal   data4b :  std_logic_vector(4 downto 0);--默认游程值为0下的3位转4位编码,第0位显示译码后码值是否平衡,0为平衡,1为不平衡。
signal   data_out : 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signal   rd_initial: std_logic :='0';--初始游程值
signal   rd_3b: std_logic; --译码8位数据后的游程值,用于下个8位译码
signal   rd_end: std_logic :='0';
begin

  process(kin,datain)
 begin
    data_in<=datain;
       case data_in(7 downto 5)is--3b/4b when rd_initial=0;
       when "000"=> data4b<="01001";
       when "001"=> data4b<="10010";
       when "010"=> data4b<="01010";
       when "011"=> data4b<="00110";
       when "100"=> data4b<="00101";
       when "101"=> data4b<="10100";
      when "110"=> data4b<="01100";
       when "111"=> if(kin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4b<="100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ata4b<="000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end case;
      case data_in(4 downto 0) is--5b/1b when rd_initial=0;
      when "00000"=> data6b<="0110001";
      when "00001"=> data6b<="1000101";
      when "00010"=> data6b<="0100101";
      when "00011"=> data6b<="1100010";
      when "00100"=> data6b<="0010101";
      when "00101"=> data6b<="1010010";
      when "00110"=> data6b<="0110010";
      when "00111"=> data6b<="0001111";
      when "01000"=> data6b<="0001101";
      when "01001"=> data6b<="1001010";
      when "01010"=> data6b<="0101010";
      when "01011"=> data6b<="1101000";
      when "01100"=> data6b<="0011010";
      when "01101"=> data6b<="1011000";
      when "01110"=> data6b<="0111000";
      when "01111"=> data6b<="0101110";
      when "10000"=> data6b<="1001001";
      when "10001"=> data6b<="1000110";
      when "10010"=> data6b<="0100110";
      when "10011"=> data6b<="0011010";
      when "10100"=> data6b<="0010110";
      when "10101"=> data6b<="1010100";
      when "10110"=> data6b<="0110100";
      when "10111"=> data6b<="0001011";
      when "11000"=> data6b<="0011001";
      when "11001"=> data6b<="1001100";
      when "11010"=> data6b<="0101100";
      when "11011"=> data6b<="0010011";
      when "11100"=> data6b<="0011100";
      when "11101"=> data6b<="0100011";
      when "11110"=> data6b<="1000011";
      when "11111"=> data6b<="0101001";
       end case;
--if ((kin='0')and((data_in/="00011100")or(data_in/="00111100")or(data_in/="01011100")or(data_in/="01111100")or(data_in/="10011100")or(data_in/="10111100")or(data_in/="11011100")or(data_in/="11111100")or(data_in/="11110111")or(data_in/="11111011")
--or(data_in/="11111101")or(data_in/="11111110")))
   -- then  invalid_k<='1';
 --else  invalid_k<='0';

 -- end if;
  end process;
process(clk,rst)
begin
      if(rst='1')then
        rd_initial='0';
       frameout<='0';
   else
         if(clk'event and clk='1')then
             if(rd_initial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dataout(9 downto 4)<=data6b(6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  else if(rd_initial='1'and data6b(0)='1')then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dataout(9 downto 4)<=not(data6b(6 downto 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(rd_initial='1'and data6b(0)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out(9 downto 4)<=data6b(6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if(rd_3b='0')then
             dataout(3 downto 0)<=data4b(4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else if (rd_3b='1'and data4b(0)='1')
  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dataout(3 downto 0)<=not(data4b(4 downto 1));
                elsif(rd_3b='1'and data4b(0)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dataout(3 downto 0)<=data4b(4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frameout<='1';
            rd_initial<=rd_end;
         end if;
       end if;
end process;
 rd_3b<=(rd_initial) xor(data6b(0));
rd_end<=(rd_3b) xor (data4b(0));

end empty;
现对其修改,加入count使其24个时钟解一次码仿真后却无结果,求帮忙。
修改后程序如下: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 -- we use IEEE standard 1164 logic types.
use ieee.numeric_std.all;    -- + and - operators

entity encoder is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ENTITY---------------------
  port(
    clk      : in  std_logic;   -- everything clocks on rising edge
    rst      : in  std_logic;   -- reset--'1'=clean
    datain   : in 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  -- data bus
---------
     Kin  : in  std_logic;   -- 特殊字符kin为1时正常编码,0时为特殊码值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dataout  : out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   frameout :out std_logic
    -- invalid_k : out std_logic--输入特殊字符时共有12个(0-11),其余均为无效值
    );
end encoder;

architecture empty of encoder is -------- ARCHITECTURE empty --------
signal   data_in : 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signal   data6b :  std_logic_vector(6 downto 0);--默认游程值为0下的5位转六位编码,第0位显示译码后码值是否平衡,0为平衡,1为不平衡。
signal   data4b :  std_logic_vector(4 downto 0);--默认游程值为0下的3位转4位编码,第0位显示译码后码值是否平衡,0为平衡,1为不平衡。
signal   data_out :  std_logic_vector(9 downto 0);
signal   rd_initial: std_logic :='0';--初始游程值
signal   rd_3b : std_logic; --译码8位数据后的游程值,用于下个8位译码
signal   rd_end :std_logic :='0';
SIGNAL count :INTEGER RANGE 0 TO 2000;
begin

PROCESS(clk,rst)
BEGIN
    if(rst='1')then --dataout<="0000000000";
                    --frameout<=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<=0;
    elsif 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
        IF(count=24) THEN
           count<=0;
      ELSE
        count<=count+1;
        END IF;
    END IF;

END PROCESS;

  process(kin,count,datain)
 begin
 if(count=1)then
    data_in<=datain;
       case data_in(7 downto 5)is--3b/4b when rd_initial=0;
       when "000"=> data4b<="01001";
       when "001"=> data4b<="10010";
       when "010"=> data4b<="01010";
       when "011"=> data4b<="00110";
       when "100"=> data4b<="00101";
       when "101"=> data4b<="10100";
      when "110"=> data4b<="01100";
       when "111"=> if(kin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4b<="10001"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data4b<="00011"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end case;
      case data_in(4 downto 0) is--5b/1b when rd_initial=0;
      when "00000"=> data6b<="0110001";
      when "00001"=> data6b<="1000101";
      when "00010"=> data6b<="0100101";
      when "00011"=> data6b<="1100010";
      when "00100"=> data6b<="0010101";
      when "00101"=> data6b<="1010010";
      when "00110"=> data6b<="0110010";
      when "00111"=> data6b<="0001111";
      when "01000"=> data6b<="0001101";
      when "01001"=> data6b<="1001010";
      when "01010"=> data6b<="0101010";
      when "01011"=> data6b<="1101000";
      when "01100"=> data6b<="0011010";
      when "01101"=> data6b<="1011000";
      when "01110"=> data6b<="0111000";
      when "01111"=> data6b<="0101110";
      when "10000"=> data6b<="1001001";
      when "10001"=> data6b<="1000110";
      when "10010"=> data6b<="0100110";
      when "10011"=> data6b<="0011010";
      when "10100"=> data6b<="0010110";
      when "10101"=> data6b<="1010100";
      when "10110"=> data6b<="0110100";
      when "10111"=> data6b<="0001011";
      when "11000"=> data6b<="0011001";
      when "11001"=> data6b<="1001100";
      when "11010"=> data6b<="0101100";
      when "11011"=> data6b<="0010011";
      when "11100"=> data6b<="0011100";
      when "11101"=> data6b<="0100011";
      when "11110"=> data6b<="1000011";
      when "11111"=> data6b<="0101001";
       end case;
--if ((kin='0')and((data_in/="00011100")or(data_in/="00111100")or(data_in/="01011100")or(data_in/="01111100")or(data_in/="10011100")or(data_in/="10111100")or(data_in/="11011100")or(data_in/="11111100")or(data_in/="11110111")or(data_in/="11111011")
--or(data_in/="11111101")or(data_in/="11111110")))
   -- then  invalid_k<='1';
 --else  invalid_k<='0';

end if;
 if(count=0)then
       -- rd_initial<='0';

       frameout<='0';
       dataout<="0000000000";
   else
         if(count=2)then
             if(rd_initial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dataout(9 downto 4)<=data6b(6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  else if(rd_initial='1'and data6b(0)='1')then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dataout(9 downto 4)<=not(data6b(6 downto 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if(rd_initial='1'and data6b(0)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out(9 downto 4)<=data6b(6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if(rd_3b='0')then
             dataout(3 downto 0)<=data4b(4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else if (rd_3b='1'and data4b(0)='1')
  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dataout(3 downto 0)<=not(data4b(4 downto 1));
                elsif(rd_3b='1'and data4b(0)='0')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dataout(3 downto 0)<=data4b(4 downto 1);
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frameout<='1';
           rd_initial<=rd_end;
           -- dataout<=data_out;
         end if;
       end if;
  end process;

 rd_3b<=(rd_initial) xor(data6b(0));
rd_end<=(rd_3b) xor (data4b(0));
end empty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