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WINAVR编译器问题

楼主(2007-06-21):
我用winavr编译一个项目,以前都顺利通过,今天忽然出现如下错误代码:

> "make.exe" all
AllocationBase 0x0, BaseAddress 0x71590000, RegionSize 0x270000, State 0x10000
C:\WinAVR-20070525\utils\bin\sh.exe: *** Couldn't reserve space for cygwin's heap, Win32 error 0

-------- begin 2005-8-29 14:40 cc version--------
avr-gcc (GCC) 4.1.2 (WinAVR 20070525)
Copyright (C)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, Inc.
This is free software;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.  There is NO
warranty;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.

AllocationBase 0x0, BaseAddress 0x71590000, RegionSize 0x270000, State 0x10000
C:\WinAVR-20070525\utils\bin\sh.exe: *** Couldn't reserve space for cygwin's heap, Win32 error 0
make.exe: *** [sizebefore] Error 1

> Process Exit Code: 2
> Time Taken: 00:01

不知是何原因,重新安装了WINAVR也没有用,请教各位大虾

网友A:
多数的原因是cygwin的动态库不对

出问题以前,是不是安装了其它软件?其它软件可能带了cygwin库,版本和winavr的cygwin库不兼容,而avr-gcc运行时,如果不兼容的cygwin库先于winavr本身的cygwin库装载,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

楼主:
我安装了PADS2007

首先谢谢2楼的兄弟

我安装了PADS2007,可能是它的cygwin库先运行了,这个有办法解决么?除了卸载PADS2007外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