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贴一个用CPLD+SRAM驱动数字TFT屏的例子,16位并行接口

楼主(2008-09-08):
module PSP(clk,HS,VS,DISP,LED,pspclk,pspdata,CE,OE,WE,BH,BL,ADDER,WR,wrdata,RamData,RST,RS);
    input clk,WR,RST,RS;
    input [15:0] wrdata;
    inout [15:0] RamData;
    output HS,VS,DISP,LED,pspclk,CE,OE,WE,BH,BL,ADDER,pspdata;

    reg [9:0]J1;                   //HS计数器:
    reg [8:0]J2;                   //VS计数器:
    reg H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SP屏行扫描
    reg V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SP屏帧扫描
    reg PSPEN=0;                   //psp开始工作标志位
    reg DISP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PSP开显示,1开,0关
    reg [4:0] i;                  //分频时的计数器
    reg pspclk;                    //psp屏时钟
    reg [2:0] pspdataChoose;      //向PSP发数据时确定是第一位数据还是第二位数据
    reg [23:0] pspdata;
    //reg pspdataen=1;

    reg LE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系统时钟工作正常的LED
    reg [1:0] led;
    reg [21:0] sysen;               //系统上电延时标志位

    reg addstart;
    reg RamEN=0;
    reg [15:0] outdata;             //临时数据区为inout中的OUT 输出数据
    reg [4:0]  start;               //开始控制读写RAM和PSP数据发送计数器

    reg [15:0] RamA0;
    reg [15:0] RamB0;
    reg [15:0] RamC0;

    reg [15:0] RamA1;
    reg [15:0] RamB1;
    reg [15:0] RamC1;

    wire [17:0] ADDER;                     //RAM地址输出寄存器
    reg CE=0;
    reg OE,WE,BH,BL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AM控制位
    reg [15:0] wridata;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输入的数据临时存放寄存器
    reg [17:0] WADDER;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数据时的RAM地址
    reg [17:0] RADDER;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RAM数据时的地址
    reg oe;reg WRoe;
    reg RamStart=0;
    reg WADDEREN;
    assign RamData=oe? outdata:16'hzzzz;
    assign ADDER=WRoe? WADDER:RADDER;



always @(posedge clk)              //系统上电延时函数
begin
    sysen<=sysen+1;
    if(sysen>4000000)//4000000)                   //大概是74MS
      begin
           PSPEN=1;
      end
end



always @(posedge clk)             //时钟分频函数,输出PSP时钟
begin
if(PSPEN)                  //
 begin
   if(i==2)
     begin
      i<=0;
      pspclk<=~pspclk;
     end
   else
      i<=i+1;
  end
end



always @(posedge clk)              //开始控制读写RAM和PSP数据发送函数
begin
  if(RamEN)
   begin
      BH=0;BL=0;
       case(start)
      0: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OE=1;WE=0;CE=0;
           oe=1;WRoe=1;
           start=1;
         end
      1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outdata=wridata;
           start=2;
       end
      2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oe=0;WRoe=0;
           OE=0;CE=0;WE=1;
           start=3;
       end
     3: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RADDER<=RADDER+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da0
          start=4;
         end

      4: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A0<=Ram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a0
           start=5;
         end

     5:
 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db0
           RADDER<=RADDER+1;
           start=6;
         end
      6:
 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b0
           RamB0<=RamData;
           start=7;
         end

      7: begin
           RADDER<=RADDER+1;
           start=8;
          end
      8: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C0<=RamData;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c0
           start=9;
         end
      9: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DDER<=RADDER+1;
           start=10;
         end
     10:
         beg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ataa1
          RamA1<=RamData;
          start=11;
         end
      1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db1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DDER<=RADDER+1;
           start=12;
         end
     12: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mB1<=RamData;               //databb1
           start=13;
        end
     13: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RADDER<=RADDER+1;
           start=14;
         end
     14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RamC1<=RamData;               //datac1
          start=15;
       end
     15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CE=1;
        if(addstart==1)
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RADDER=0;
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start=16;
       end
     16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OE=1;WE=0;CE=0;
           oe=1;WRoe=1;
           start=17;

       end

    17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outdata=wridata;
          start=18;
       end
    18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start=19;
       end
    19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outdata=wridata;
          start=20;
       end
    20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oe=0; CE=1;
           start=21;
       end

    21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start=22;
       end

    22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start=23;
       end
    23: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start=0;
       end
      endcase
   end
end


/*
always @(posedge clk )
begin
  if(RST==0)
     begin
      WADDEREN=0;
     end
  else
      WADDEREN=1;
end
*/


always @(negedge WR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下降沿时读入外部数据
begin
   case(R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S=0;cmd
   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S=1;DATA
     begin
       if(WADDER==196560) //195840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WADDER=1;
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WADDER=WADDER+1;

       if(WADDER<=196560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wridata<=wrdata;
         end
     end
    0:
      begin
        WADDER<=wrdata;
      end
    endcase
end



always@(posedge pspclk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colordata的数据发送给PSP
 begin
      if(J1==525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J1=1;
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J1=J1+1;
   if(J1<=41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HS=0;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J1<=43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HS=1;
          RamEN=1;
          pspdata='hzzzzzz;
        end
    else if(J1<=523)
       begin
           if(J1==522)
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RamEN=0;
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case(pspdataChoose)
                 0:
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23:8]<=RamA0[15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7:0] <=RamB0[15:8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Choose=1;
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1:
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23:16]<=RamB0[7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15:0] <=RamC0[15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Choose=2;
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2:
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23:8]<=RamA1[15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7:0] <=RamB1[15:8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Choose=3;
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3:
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23:16]<=RamB1[7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[15:0] <=RamC1[15:0];
                    pspdataChoose=0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end

     else if(J1<=525)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pspdata='hzzzzzz;
          end

end



always@(posedge HS)                 //PSP屏帧扫描函数
 begin
   if(J2==286)
     begin
       J2=1;
     end
    else
      J2=J2+1;

  if(J2<=10)
    begin
        DISP=1;
        VS=0;
     end
  else if(J2<=12)
     begin
        addstart=1;
        VS=1;
     end
  else if(J2<=286)
      begin
        addstart=0;
      end
  /*else if(J2<=286)
     begin
     end*/
 end



always @(posedge VS)                   //LED闪烁函数,为了检测系统时钟是否工作正常
begin
    led<=led+1;
    if(led==3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led<=0;
        end
end

endmodule

网友A:
全看完了,比较怪异的一种屏

hs,vs信号再前面

网友B:
看到晚了一点

我的也是类似的方案,可惜我做的复杂了点,下次有机会再改板吧。

网友C:
CPLD SRAM驱动数字TFT屏,有没有8位并行接口的?

网友D:
可以做成8位的!

网友E:
刷屏速度快不快

网友F(2009-04-20):
太好了

顶一下,我也正在找相关的资料

网友G(2010-04-27):
回复 楼主:

always @(posedge clk)
always@(posedge pspclk)
start 的周期为24个clk,而pspclk的周期是4clk,在写PSP时,4*4=16个clk,就结束了。 24 比 16 少了8个clk呀?

楼主:
这个只是转帖,也是项目完成之后才搜到的,我的项目当时用的是12寸的屏,全是自己写的。

网友H(2010-07-20):
简单问题复杂化,这个方案可以很简洁很高效的。

网友I(2011-03-07):
搞这么麻烦干嘛,现在很多厂家都做了集成的,MCU通过UART就可以驱动了。  欢迎拍砖 QQ 244344839

网友J:
低成本,不知道刷屏的速度够不够开,
本人想做FPGA+TFT屏的,参考参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