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pca82c250短距离通讯,终端匹配电阻加时通讯正常,不加出问题!

楼主(2007-06-22):
在调试SJA1000+pca82c250短距离通讯,终端匹配电阻加时通讯正常,不加出问题!通过示波器来查看CANH与CANL电平发现,加终端电阻以后,二者之间差分电压为零(二者对地电压为0V,感觉不对劲,正常情况应该为2.5V的呀!),也就是总线处于空闲状态,此时能正常通讯,不加,二者出现3V左右的差分电压(二者对地电压为一个为0V,一个为3V),也就是总线在'忙',此时不能正常通讯,而以前不加终端电阻也能正常的通讯,请教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有终端匹配电阻是必须的;没有终端电阻就不一定能正常工

网友B:
看节点

我的理解: 如果节点上已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终端。那可以不加。否则就需要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