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I2C总线驱动中间件实验疑问:为何如此读出校验?

楼主(2007-06-24):
程序如下:
       void  TaskStart(void *pdata)
{
    uint8 i;
    uint8 DataBuf[11];

    pdata = p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避免编译警告 */

    Target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目标板初始化 */
    IODIR |= BE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蜂鸣器为输出*/
    PINSEL0 = (PINSEL0 & 0xcffff3f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管教选择模块初始化 */
    IOSET = BEE;

    for (i = 0; i < 10; i++)
    {
        DataBuf[i + 1] = i + '0';
    }
    DataBuf[0]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扩展地址 */
    I2cWrite(CSI24WC02, DataBuf, 11);

    OSTimeDly(OS_TICKS_PER_SEC / 100 + 1);
    I2cRead(CSI24WC02, DataBuf, DataBuf, 1, 10);
    for (i = 0; i < 10; i++)
    {
        if (DataBuf != (i + '0'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    if ( i < 10)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读写错误 */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CLR = BEE;
            OSTimeDly(OS_TICKS_PER_SEC / 5);
            IOSET = BEE;
            OSTimeDly(OS_TICKS_PER_SEC / 5);
        }

    }
    else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读写成功 */
        IOCLR = BEE;
        OSTimeDly(OS_TICKS_PER_SEC);
        IOSET = BEE;
        while (1);
    }
}

疑问:前面的程序如此赋值 DataBuf[i + 1] = i + '0';也就是说
DataBuf[1] = 0
......
DataBuf[10] = 9

那么if (DataBuf != (i + '0'))当i=0时该语句不成立,其他情况也就是i=1、...9时,该语句都成立,那么就会执行错误处理,不知为何如此编写程序!!!!!!!!!!!

网友A:
这二天,我也看中间件这些内容

DataBuf[0]没有写入EEPROM,只是做为子地址把后面的10个数在从地址0开始写,更正一下:DataBuf[1]=30......dataBuf[10]=3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