哦,这篇**我视乎读过,谢谢提醒,今晚回去试试

楼主(2008-09-15):
//h文件中

class LZX_E2
{
     private:
               void at24xx_start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edelay(unsigned int);
            void at24xx_stop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at24xx_lo_clk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at24xx_ho_clk(void);
            void at24xx_write_byte(unsigned int);
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at24xx_read_byte(void);
     public:
            void at24xx_write_datas(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 *);
            void at24xx_read_datas(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,unsigned int *);
};

//编译后提示
"at24c02.h", line 4: [F001]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symbol 'LZX_E2'

网友A:
估计是配置的问题~~~家中无环境无法说明白

楼主:
那也谢谢你了,我再研究一下

弄了好多天了,一直因为这个没法接着试刀

网友A:
说实话俺从来没在DSP上用C编程,全部用的是C++

楼主:
看看我的,郁闷哦

网友A:
哈哈~~~俺早知道是H文件桥的问题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DSP之裸奔框架C++程序源码(菜农C++裸奔**之二)
本程序主要表现了C++多文件系统的DSP构建方法,任何支持C++的MCU/ARM/DSP都可用
此法构建。
特别要注意变量的重复定义问题:
      最好每个C/CPP文件包含与自己同名的H头文件,在其H头文件中再包含一个中间
起桥梁作用的H头文件,我一般喜欢main.h
    变量或函数要在C/CPP中定义,绝对不要在H头文件中定义!
但一定要在H头文件中用extern加变量或函数声明。
    C++中要切记全局的类的构造函数肯定要在main()前运行.
    一般类的成员函数是不能作为中断服务程序ISR()的,但Cortex-M3确是一个意外
总之中断程序要用__interrupt修饰的ISR()的,其类成员函数不能为ISR()
    最好用一个单独的文件interrupt.cpp来编写所有中断服务程序ISR(),可能其
H头文件什么都没有也最好加上。
    每个头文件的构成结构基本如下:
#include "main.h"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