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ZLG的高人:MagicARM的ucLinux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27):
tart User's Program...Linux version 2.4.24-uc0 (root@vcmj) (gcc version 2.95.3 20015Processor: philip lpc2200 revision 14
Architecture: zlg-arm-linux
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
On node 0 totalpages: 2048
zone(0): 0 pages.
zone(1): 2048 pages.
zone(2): 0 pages.
Kernel command line: root=/dev/ram
Calibrating delay loop... 1.93 BogoMIPS
Memory: 8MB = 8MB total
Memory: 5876KB available (962K code, 183K data, 40K init)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1, 8192 bytes)
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 (order: 0, 4096 bytes)
Mount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 (order: 0, 4096 bytes)
Buffer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Pag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1, 8192 bytes)
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
Linux NET4.0 for Linux 2.4
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.039
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
Starting kswapd
Serial driver version 5.05c (2001-07-08) with no serial options enabled
ttyS00 at 0xe000c000 (irq = 6) is a 16550A
ttyS01 at 0xe0010000 (irq = 7) is a 16550A
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: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
NET4: Linux TCP/IP 1.0 for NET4.0
IP Protocols: ICMP, UDP, TCP
IP: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, 4Kbytes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512 bind 512)
RAMDISK: ext2 filesystem found at block 0
RAMDISK: Loading 1000 blocks [1 disk] into ram disk... done.
Freeing initrd memory: 1024K
VFS: Mounted root (ext2 filesystem) readonly.
Freeing init memory: 40K
Shell invoked to run file: /etc/rc
Command: hostname GDB-ARMulator
Command: /bin/expand /etc/ramfs.img /dev/ram1
Command: mount -n -o remount,rw /
Command: mount -t proc proc /proc
Command: mount -t ext2 /dev/ram1 /var
Command: insmod /bin/zlg_ffs
Using /bin/zlg_ffs
Warning: loading zlg_ffs will taint the kernel: non-GPL license - Proprietary
  See http://www.tux.org/lkml/#export-tainted for information about tainted modules
zlg_ffs: zlg_ffs_init OK
Command: mount /dev/zlg_ffs /usr
VFS: Can't find ext2 filesystem on dev zlg_ffs(126,0).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cp437, errno = 2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iso8859-1, errno = 2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iso8859-1, errno = 2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iso8859-1, errno = 2
Command: mkdir /var/tmp
Command: mkdir /var/log
Command: mkdir /var/run
Command: mkdir /var/lock
Command: mkdir /var/empty
Command: /usr/etc/rc
/usr/etc/rc: Bad command or file name
Command: cat /etc/motd
Welcome to
          ____ _  _
         /  __| ||_|
    _   _| |  | | _ ____  _   _  _  _
   | | | | |  | || |  _ \| | | |\ \/ /
   | |_| | |__| || | | | | |_| |/    \
   |  ___\____|_||_|_| |_|\____|\_/\_/
   | |
   |_|

GDB/ARMulator support by <davidm@snapgear.com>
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heck:
http://www.uclinux.org/

Execution Finished, Exiting

实在是郁闷了,启动如上老有错误,无法加载DM9000,网口灯不亮
请指点迷津,不胜感谢!

网友A:
re:

以太网和Modem接口有2个管脚复用,使用DM9000的时候请将Modem相关跳线断开。

另外,要注意正确使用网线(交叉or平行)?否则网卡灯也不会亮。

网友B:
请问 uClinux是板子上跑的 还是在skyeye跑的

请问 uClinux是板子上跑的 还是在skyeye跑的

楼主:
再次请教

Modem接口跳线是断开的,网线应没什么问题,因为之前用gftp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时是成功的.总会出现这样的错误,实在不知为何,还请高人指点

VFS: Can't find ext2 filesystem on dev zlg_ffs(126,0).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cp437, errno = 2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iso8859-1, errno = 2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iso8859-1, errno = 2
kmod: failed to exec /sbin/modprobe -s -k nls_iso8859-1, errno = 2
Command: mkdir /var/tmp
Command: mkdir /var/log
Command: mkdir /var/run
Command: mkdir /var/lock
Command: mkdir /var/empty
Command: /usr/etc/rc
/usr/etc/rc: Bad command or file name
Command: cat /etc/motd

网友A:
re:

您是不是修改了内核或者文件系统?建议先更换为出厂程序试试。

网友B:
skyeye

楼主你是用SKYEYE运行的吗?

楼主:
还是不行

不是用skyeye

另将光盘所带的ftproot中的文件,通过gftp下载到开发平台后启动依然
问题如上.实在是怪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