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有行规,**他人也要向他鞠躬敬礼~~~因为他值得你花苦心

楼主(2007-06-27):
网友TestCode给了个老外的串口直接与I2C通讯的电路图,如下:

其中:

DTR控制串口窃电.

TX作为I2C的时钟信号SCL.

RTS作为PC侧SDA的数据输出.

DSR作为PC侧SDA的数据输入.

我有些愚笨,有些不明白...主要是TX的问题.

如果用Output()向串口发数据,实际是给I2C发时钟脉冲.

如发字符"U"(0x55),即在8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时,刚好是个方波信号.

即:S10101010P.其中S为起始位'0',P为停止为'1'.

也就是0101010101.即5个I2C的时钟周期.

但是在常规的编程时,TX和RX信号都是测试不了的,他们只能用函数

Output()和Input()函数操作.

这样虽然可以利用数据来发送I2C的时钟信号,那么怎样和在什么时候

发送或接收SDA上的数据呢???

难道在线程中根据给定的波特率即时间来捕捉TX信号上的跳变???

想了一天都没能想明白~~~脑子确实进水了...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.

没办法,在TestCode给出图的瞬间,总觉得这样可能更合理些.

我的想法如下:

1.最关键的是如何测试TX的边沿.

我连了2个信号,CTS(可测试上升或下降的跳变)和RI(只能测出下降的跳变).

2.对TX的捕捉能力即时间是否跟上???

为此在不想搭上面的电路的情况下,做了下面电路的实验:

"自环"程序大概是这样的:

用Output("UU");发送I2C需要的10个SCL时钟信号.

在首个"U"的起始位"0"发出时,这是在CTS或RI上的RS232电平为10V左右.

CTS将会捕捉到comEvCTS事件.(但不能捕捉到comEvRing事件,画出它想在正规的电路上用)

在comEvCTS事件中,由于CTS为"1",所以这时控制RTS="1",导致RX线上为RS232电平10V左右

即RX收到RTS间接发来的起始位.依此类推,发完10个SCL时钟信号.

这时用Input()函数确实也收到了"数据"---"UU".即完成了软件的自环链接.

3.如何直接在RX上收到I2C的数据???

虽然发送"UU"可以得到很高的速率,但内部其中包含了2个停止位.

在真正的I2C数据通讯时,在SCL即TX的低电平(经过非门电路)是发送方放入数据的.

在SCL的高电平不允许SDA信号改变是告诉你接收方要取出数据的.

那么在硬件RS232电路内部是不会在那2个停止位上采样数据的,故"UU"组合不成立.

即2分频是不成立的.

故可采用:

8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的0x92,即

S0 1 00 1 00 1P S0 1 00 1 00 1P S0 1 00 1 00 1P

即发送3个0x92来产生9个I2C时钟(8位数据+ACK)

这样,起始位可在发送前拉低SDA简单的得到,

停止位和重复位可随便做到,如0x0f等.

也可用6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的0x26+0x3E,即

S0 11 00 1P S0 11 00 1P S0 11 00 1P S0 11 00 1P S0 11 00 1P...

这样写确实晕,不过0x26为字符"&",0x3e为字符">"

I2C时钟信号为"&&&&>"表示写7位地址+R/W+ACK的时钟序列.

若地址后带命令的停止位的完整的I2C时钟序列符为:

&&&&>&&&&&

从以上2个例子可以看出,要想用RX硬件读出数据,时钟序列中

都有"1P",即把停止位藏在一个高电平时钟后,这样就可以

"在停止位上从RX上采样到的数据"了~~~晕!!!

4.求助帮忙想想老外是如何"思想"的???

谢谢各位!!!

楼主:
坐个沙发~~~自顶一下~~~

楼主:
倒塌了~~~估计大家近来都忙着参与匠人忽悠的帅哥选美...

继续求助~~~

网友A:
output(0) 如何?

每使用一次output(0),相当于给一个SCL脉冲而已.在2个output()的间隔,完全可以写SDA和读SDA.

只不过没output(0x55)的效率高而已.
但你完全可以提高串口的波特率来提高SCL的速率.

网友B:
N年都没有整底层的了,真是倒塌了。整个倒塌的串口读写倒

IIC口。直接对8250操作DTR、DRS和RTS比较方便。

网友C:
直接操作倒是不错的建议

继续倒塌,除了8250 UART,还有:
    * 8259 PIC (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)
    * 8086 CPU (Central Processing Unit)
    * 16450 or 16550
......

网友D:
厉害厉害

佩服一下

网友E:
一语惊醒醒过来的人~~~

TestCode昨晚发过了个0x3c.
当时不解,回了个0x3c=0xc3???

因为0x3c为S00111100P

那我已经考虑了2分频,3分频,为什么不考虑8分频呢???

这样不就是1个字节表示一个脉冲吗???操作不是简单化了呢???

5位2个停止位 S00011PP       0x18
6位1个停止位 S000111P       0x38
7位2个停止位 S0000111PP     0x70
8位1个停止位 S00001111P     0xf0

这些不都可组成单脉冲吗???

实在是脑子进水了

网友F:
倒塌了!

   n年前电力出版社的一本书,大概是<<串口端口大全>>,HotPower大叔也许是看过忘掉了吗,就提到TestCode以及lenglx的方法来控制TXD线

网友F:
VB直接控制TXD线的子程序如下

前阵子用VB作AT89S51单片机编程器是用过这功能,速度是慢了点,但TXD完全受我控制,很爽的。
Private Sub CmdSetTXDHigh_Click()
    FrmMain.ShpTXDStatus.FillColor = vbRed
    FrmMain.MSComm1.Break = False
End Sub

Private Sub CmdSetTXDLow_Click()
    FrmMain.ShpTXDStatus.FillColor = vbGreen
    FrmMain.MSComm1.Break = True
End Sub

楼主:
哈哈~~~真没用过MSComm1.Break

我有本<<串口端口大全>>不知被谁拿走~~~倒塌了!!!

二教主能否再详细告之一二???

谢谢了!!!

不过俺深深地怀疑它是否在TX不接其他信号时能否捕捉到TX每个跳变沿的变化能力...

直接怀疑之中,下午做个实验~~~

楼主:
对0x3c的测试情况

早上上班一直不解,后突然发觉应该是6位数据模式就对了~~~
0x3c即为字符"<".
S00 1111P -->  000 11111

低电平窄估计是考虑一般下降沿为放电,故时间很快.
上升沿为充电过程,所以要慢点,故取0x3c较合理.

像:
0x38即为字符"8".
S000 111P -->  0000 1111  是个方波

0x30即为字符"0".
S0000 11P -->  00000 111 估计用在反向的接口上(0充电1放电)

测试结果还可以,如果真搭电路时,速度肯定会更高.这是我的感觉~~~

网友F:
MSComm的Break方法就是操作LCR的第6位

line control register (LCR) (continued)
Table 7. Number of Stop Bits Generated
BIT 2
WORD LENGTH SELECTED
BY BITS 1 AND 2
NUMBER OF STOP
BITS GENERATED
0 Any word length 1
1 5 bits 1 1/2
1 6 bits 2
1 7 bits 2
1 8 bits 2
 Bit 3: This bit is the parity enable bit. When bit 3 is set, a parity bit is generated in transmitted data between
the last data word bit and the first stop bit. In received data, if bit 3 is set, parity is checked. When bit 3 is
cleared, no parity is generated or checked.
 Bit 4: This bit is the even parity select bit. When parity is enabled (bit 3 is set) and bit 4 is set even parity
(an even number of logic 1s in the data and parity bits) is selected. When parity is enabled and bit 4 is
cleared, odd parity (an odd number of logic 1s) is selected.
 Bit 5: This bit is the stick parity bit. When bits 3, 4, and 5 are set, the parity bit is transmitted and checked
as cleared. When bits 3 and 5 are set and bit 4 is cleared, the parity bit is transmitted and checked as set.
If bit 5 is cleared, stick parity is disabled.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Bit 6: This bit is the break control bit. Bit 6 is set to force a break condition; i.e., a condition where SOUT
is forced to the spacing (cleared) state. When bit 6 is cleared, the break condition is disabled and has no
affect on the transmitter logic; it only effects SOUT.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Bit 7: This bit is the divisor latch access bit (DLAB). Bit 7 must be set to access the divisor latches of the
baud generator during a read or write. Bit 7 must be cleared during a read or write to access the receiver
buffer, the THR, or the IER.

本想贴个中文的,只是那中文PDF不支持拷贝。

网友F:
详细地说明一下Break的功能

  MSComm控件的Break属性,用True赋值后就是设置了LCR的Bit6,使8250芯片的TXD引脚时入闪断状态,持续输出低电平0,而用Flash赋值后,恢复正常状态态,输出高电平1,属于串口的非常规应用。
  我觉得大叔用TXD做时钟控制线来模拟I2C的总线就可以了,速度慢点就慢点,调试时方便,发送0x3C是在TXD上形成一负脉冲,是否能满足要求,请细细考虑。
  我想老外肯定是用软件模拟I2C总线的,我只模拟过SPI总线,且完成了AT89S51的单片机编程。

网友C:
break的操作并非所有的Uart都支持

6位数据模式0x3c比使用break稳当。发送的脉冲为“mark-space-mark pulse”

“Unfortunately, some operating environments or hardware do
not have the necessary facilities to send an indefinitely long
BREAK. In this situation, TD can be used as a bit-pattern
generator. For example, a mark-space-mark pulse can be
transmitted by writing 0x3C to the serial port. The duration of
the pulse can be controlled with good accuracy by setting the
serial port’s baud-rate. TD was chosen to control SCL because
of this possibility of using it as a bit-pattern generator.”

网友G:
VB RS232

3个output ports:

  MSComm1.Break = False Or True       ----->> TD
  MSComm1.DTREnable = False Or True   ----->> DTR
  MSComm1.RTSEnable = False Or True   ----->> RTS

5个input ports:
  P_CD = MSComm1.CDHolding           <<---- CDC
  P_CTS = MSComm1.CTSHolding         <<---- CTS
  P_DSR = MSComm1.DSRHolding         <<---- DSR
  '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DIM inBYTE(0) AS BYTE              <<------RD
  MSComm1.InputLen = 1
  If MSComm1.InBufferCount Then  InBYTE = MSComm1.Input
  '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Private Sub MSComm_OnComm ()
   Select Case MSComm1.CommEvent
      CASE comEvRing  ' 6 振铃检测  <<--------  RI

      Case comEventBreak   ' 收到 Break。 -- 1001
        F_BREAK = TURE              <<------- RD
      CASE comEventFrame  ' 1004 帧错误
        F_FRAME_ERR = TURE          <<------- RD
      CASE comEventRxParity '1009 Parity 错误
        F_PARITY_ERR = TURE         <<------- RD
      CASE ELSE
   END SELECT
END SUB

网友B:
佩服,VB也能玩这么多的花活呀

楼主:
看来还是0x3c/0x30/0x38较好~~~

吃完饭再论证一下实际应用电路~~~

网友H:
有话好好说嘛~~~~~~~~~~~对待前辈要尊敬~~~~~~~~~

楼主:
看来少管教

网友I:
呵呵,E_T高手,好像就是不太和气

楼主:
高手就画个直接从RX读I2C数据的图来,直接用input读

网友I:
HOT大侠 消消气 来杯凉茶

网友B:
倒塌了,这2天郁闷,一行代码也没有写出来。

网友G:
用RX读I2C数据, 数据太难同步了, 用汇编使用

pc 的定时器可能能完成, 但副作用太大.

楼主:
实际上这是个高难度问题,不像有些人不长脑袋,张口就是简单

邓苗同志说的有道理,难度就是同步问题.
因为RSR232需要起始位来异步同步双方的定时器.
而RX是I2C的SDA信号,不会产生RS232需要的同步信号.

不过我想如果真的不用RX来用input()读数据,那么用output()写TX就意义不大.
不管Break是否好用,真不如直接用DTR或RTS来操作TX.

估计老外是考虑RS232只有3个输出信号,即TX,DTR和RTS.
而SCL和SDA就用去了2个.而窃电控制也需要1个.
总不能老发TX来供电吧.所以就有了楼主位的帖图.

如果实在要用TX/RX来发脉冲和收数据,下图不知如何???

左下方加的那个电压比较器实际的目的是为得到RS232输出后在TTL方的下跳沿.
如果上下沿都要的话,不如直接将TX与CTS进行232电平的短路.

要此比较器的目的是只要协议的下跳,因为I2C在SCL=0时是SDA送数据的时候,
这时对其采样都是不合适和不对的.
加它的目的是在SCL=0时,好通知PC方用RTS送出SDA数据.

如何解决用RX接收数据呢???我感到很难办...

要解决同步问题应该不难,如上图加上个二极管即可,因为它可以将TX的同步信号即TX的起始位强行
地通过SCL拉低SDA再通过U2送给RX,这样就好象TX和RX短接自环一样!!!

这样做后,在SCL=0的时候,SDA的信号虽然为0,但它确实以存在!!!不过被SCL暂时钳位而已.
当SCL上跳的时候,SDA自然会立即出现.

这样做解决了I2C向RX自动发送起始位的问题,但不能解决在停止位还是"0"
的问题.

因为I2C在SCL=1时是不过变动数据SDA的,这样也导致了在RS232端RX的停止位
时,SDA的数据还保持0的问题...

所以现在分析后,就明白了老外为什么不用RX的原因了---因为太难了~~~
准备以后再研究这个问题,我不想放过~~~

故暂时认为这样好些,如下图(短接TD---CTS):

楼主:
实际上上图的程序部分我已在13楼中模拟出来

感觉还是TX上接上CTS等,这样可通过捕捉CTS的跳变来决定I2C的收发状态.

由于发TX一个字节为1个(负)脉冲,在下跳时直接送出需要发送的I2C数据位.
由于RTS是反向的,故I2C数据应该取反后发送.即无数据为"0".或读数前需给RTS发送0.
这样就可在其上跳时读DSR或写RTS了.

网友G:
习惯上用 DTR 供 +电, RTS 供 -电(可参考 com 口 mouse),

TD 发数据 or 脉冲.

网友J:
hotpower 最近和VB干上了

网友K:
实在是佩服,学习中

网友L:
RE

请问楼主,为什么不用USB呢?

网友C:
既然外国有人能做出来,说明难度并不高...

哈哈,外国的黄毛的高手多了,只是楼上没见识过而已。

网友F:
老外的共享意识还是比较强的

   放在网上的东西,一般还是信得过的,通常没做手脚。只是那电路器件不好找,我觉得该用三极管搭个I2C读写24XX的电路来作试验,也许会更实在些。

网友F:
Re E_T

  学会尊重别人,别人才会尊重你!

网友M:
晕,交流技术嘛,ls干嘛这样。

网友N:
我一直都很崇拜他的,不知道他为何说出那样的话来

网友H:
他说什么呢?你一直在修改你的发言~~~~~~

网友O:
就是.别修改让大家看看...

网友N:
不行,太“脏”了

网友P:
电路可以改一下,避开TD做时钟

TD只提供U2的负电源;
RTS与DTR通过两个二极管合在一起,为U2,U3提供正电源;
同时,RTS对应SDA,DTR对应SCL;

问题是:当RTS和DTR同时为低电平的时间较长时,电源不能保证,

解决方法:
DTR对应的时SCL,高电平的概率较大;
RTS原来是常态为低,现改成常态为高,对应的Q1的电路稍做调整就可以;
滤波电容加大。

应该问题不大。

楼主:
学习别人提高自己,帮助别人巩固自己,尊重别人保护自己

对于"高手"来说,这本就是个小儿妇产科的东西.
但既然拿到论坛里来讨论,自有此电路的好道理.

有谁没"分析"过别人???有"分析"才能提高.

我历来认为自己是个笨菜鸟,老了老了也没干过"航天事业".
可菜农地边到处是航天人,我到没看出几分特别,只知道他们的待遇如此的丰厚.

以至于现在的研究生都想到航天单位,前几个月就有个研究生为我们做了一半项目.就急着招聘...不过他确实去了.

隔行隔水,世上公**下蛋母**打鸣的事很少发生. 难怪我如此这般愚笨,奔五的
人还要下地农忙...

看开就好,只要自己乐和~~~我从没自称"高人"!!!为何学什么都是"菜鸟入门",
道理就在于此.

有人不解世道都到了"超级新社会",我为何还做"原始社会"的东西???
研究和光大它自有它的道理, 会有人和我同感的~~~

本来这个电路没什么,可是单独分析,可见老外的细心之处.

首先能看出他窃电的低功耗想法,他用"分立元件"而不用我们常用的232转换
芯片就能看出.

再着他用TD(即TX)做I2C的SCL, 可见他不愿占有太多的CPU时间.而且能比模拟
SCL时钟得到更高更精准的SCL脉宽.

他用DSR取SDA送回的数据,也说明了从RD(即RX)上取数据停止位将遭遇的麻烦和
难度.这说明他在这方面肯定有研究,不过最终失败了~~~

有谁不想从RD上通过Input()轻松潇洒地取数据呢???

这难道只是有些人随口说声"简单"就了事走人的事.有真菜就拿出来,不要欺负
老人不懂"PK"是什么玩意,至少俺也看过2届超女的终极PK~~~

本电路也有个使人无法逼开的一个事实---SDA数据输出的问题.
既然已用TX做SCL的时钟,那么,SDA的数据肯定不能再用TX送出.所以必须用IO
模拟.这里的实时问题肯定要会出现的.
因为TX为硬件时钟,而SDA是模拟数据.那么OS抢夺进程或线程时,SDA可能就没
机会输出!!!

我在模拟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,这就是13楼帖图中有误码的最大原因所在.
除非你把线程的级别设置的很高或有本事独占,那么误码几乎是没有的.

所以我真考虑TX也应该模拟,这样就不怕OS来抢夺时间了,大不了SCL和SDA
一起陪OS玩~~~

这样肯定不会将地址送错,从而读写错误的单元都不知道是哪个单元的错.

至于DTR控制电源的问题,老外也太多虑了,看1-Wire是怎么窃电的.
实际上,连续"0"地址的内容命令,即可用TX向LDO供电,在LDO后加电感电容
即可蓄电.实际上电感都没必要加.

这样连续的"脉冲充电",足以保障系统的能源要求,何况本电路采用了低功耗
设计.所以老外考虑的太仔细了,这也能看出老外的敬业精神.

这个老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???

知道了"反汇编",才能真正地理解"汇编"~~~

"作文"就作到这里~~~

我不怪什么人对我如何,只要你认为比我强,明天我就上门拜你为师~~~

只要学费少点,俺多泡茶上水即可,最多来个"翠花上酸菜"~~~

网友N:
昨天我喝多了

楼主:

水灌多即好~~~酒是害人之物~~~

真正的技术讨论,不在与技术的高低和水平的"贵贱",网上本来就没什么你大我小.

"唯我独尊"是网上"高手"的陋习,怪不得我那些学究朋友不爱上论坛,来了也是
潜水一番.

因为他们受不了"气"~~~"气大伤身",还不如看看那些小丑们的嘴脸~~~
怪不得我的OS教授看后只是"微笑一番"~~~

哈哈~~~世界之大,比起以前的江湖武林战场可要大多了.哪个敢自称"高手"???

认为自己很高的人真是井底之蛙.

人可以认为自己对某些事物有所研究,但绝不能小看别人,这是做人的道理.

我尊重任何人,只要他会我不会,他就是我的师傅!!!

向汽车电子我就拜他为ARM的师傅,王紫豪我就拜他为CVI师傅.

匠人我准备拜他为"文学师傅",不过最近他忽悠"选美"肯定没时间教我这个
不会写作文的弟子~~~

能屈能伸,韩信同志是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???

如果我受不了"气",那么我早该和那帮学究兄弟门做"水鬼"了~~~

网友B:
倒塌了,老HOT发的什么火呀。

这几天让你的倒塌的串口,好几天没能正了八经的干活了。

楼主:
倒塌了~~~俺在念正经~~~

网友J:
这都哪跟哪啊?

E_T到底把HOTPOER给怎么了,惹得老顽童心灵大大地受伤。

发了又删了,匠人一句也没看到。

另:匠人可不敢做HOTPOWER的老师,这年头,文学已经沦落成口水话了。"文学师傅",HOTPOWER这是在夸匠人还是损匠人啊?

楼主:
哈哈~~~文学师傅来了~~~没看见俺不要水潭上文潭了吗???

想"充当一个文人的角色"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