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文在急,菜鸟求高手改改

楼主(2007-07-01):
se, ST, ic, TE, ev
我做的一个自动门,源程序如下: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zdm is
port (
clk: in std_logic;
sen_1,sen_2 : in std_logic;
device_open : out std_logic;
device_close:out std_logic ;
close_min:in std_logic;
open_max: in std_logic);
end zdm;
architecture beh of zdm is
type state_type is (qa,qb,qc,qd);
signal state: state_type;
begin
process (clk,open_max,close_min)
begin
if clk'event and clk = '1' then
case state is
when qa =>device_open<='0';
device_close<='0';
if (sen_2 or sen_1)<='1' then
state<=qb;
else state<=qa;
end if;
when qb =>device_open<='1';
device_close<='0';
if (sen_2 or sen_1)<='1' then
if open_max<='1' then
state<=qd;
else state<=qa;
end if;
else state<=qc;
end if ;
when qc =>device_open<='0';
device_close<='1';
if (sen_1 or sen_2)<='0' then
if close_min<='1'then
state <=qa;
end if;
else state<=qb;
end if ;
when qd=>device_open<='0';
device_close<='0';
if (sen_1 or sen_2)<='0'then
state<=qc;
else state<=qd;
end if;
when others=>state<=qa;
end case;
end process;
end beh;
我在quartus2上编译成功,但是防真波形不符,原版程序是书上下的,因为原版程序在qusrtus2上编译有错,但是在MAX+plus上成功,我只学了quartus所以我做了一点改动,把19行成if clk'event and clk = '1' then,原版程序19行为wait until clk'event and clk = '1' 后编译成功,但是防真波形不符合逻辑,状态图,qc,qb,在不停的自转,问题在哪呢?Sen_1 和sen_2 为传感器信号,为高电
平时有人活动;Clock 为0.1s 时钟脉冲输
入;o p e n _ m a x 开门最大控制点,当
o p e n _ m a x 为高电平时,为开最大。
Close_min关门最小控制点,当close_min为
高电平时,为关最小。Device_open 为高电
平时,执行开门驱动。Device_close为高电
平时为,执行关门驱动。应用状态机设计,
Q A 为关门停止状态,QB 为开门状态,QC
为关门状态,Q D 为开最大停止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