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485通讯问题!!多谢!!!

楼主(2007-07-02):
我用的是C8051F040的片子.部分程序略:
问题是:写了中断接受函数好用,但发送发送的就是乱码????????为什么啊!!
程序代码如下:

void UART0_Init (void)
{
           char SFRPAGE_SAVE = SFRPAGE;
           SFRPAGE = UART0_PAGE;
        SCON0   = 0X50;
        SCON0  &= 0xFC;   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SSTA0   = 0x10;        //禁止UART0波特率2分频//SMOD0=1

        IE   = 0x90;            //开UART1中断

           SFRPAGE = TIMER01_PAGE;
           TMOD    = 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TMOD: timer 1, mode 2, 8-bit reload
        CKCON   = 0x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=1

        TH1         = 0x70;
           TL1         = TH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Timer1
           TR1 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tart Timer1

           SFRPAGE = UART0_PAGE;
           TI0 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dicate TX1 ready
        SFRPAGE = CONFIG_PAGE;
        CTRL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85收发控制
           SFRPAGE = SFRPAGE_SAVE;                 // Restore SFR page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发送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endUART0(uchar PP)        //发送
{
        EA  = 0;

        SFRPAGE = CONFIG_PAGE;
        CTRL    = 1;   //485发送控制

        SFRPAGE=UART0_PAGE;
                  SBUF0=PP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I0==0);
                  TI0 = 0;

        SFRPAGE = CONFIG_PAGE;
                CTRL    = 0;

        EA      = 1;

}

void main (void) {
    UART0_Init ();EA = 1;
    SendUART0('A');
    wait_ms(100);//}

网友A:
不一定是程序问题

1\允许发送有效后要延时一段时间再发送(你没有延时)
2\要确认你的晶体没有问题(影响波特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