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有关串口通信

楼主(2008-09-22):
下面是根据我的板子编的一个串口通信程序,问一下,我怎么查看实验结果呢,就是我怎么才能看到"HELLO 51 DPJ"? 先谢过。

       ORG 0000H
       LJMP MAIN
       ORG 0030H
MAIN:
       MOV SCON,#50H   ;设置成串口1方式
       MOV TMOD,#20H   ;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上
       MOV PCON,#00H   ;SMOD=0,不加倍
       MOV TH1,#0F3H   ;预置初值,设波特率为2400K
       MOV TL1,#0F3H   ;预置初值
       SETB TR1        ;启动定时器T1

WRIT:  cpl  p1.1
       JB P3.3,$       ;判断K1是否按下,如果没有按下就等待
       ACALL DELAY10   ;延时10毫秒消触点抖动
       JB P3.3,WRIT    ;去除干扰信号
       JNB P3.3,$      ;等待按键松开
       MOV DPTR,#SENDBUF
LOOP:  MOV A,#00H
       MOVC A,@A+DPTR  ;查表取欲传送的数据
       JZ FINISH       ;如遇到0则结束
       MOV SBUF,A      ;将AF通过串口发送出去
BUSY:
       JBC TI,FREE
       SJMP BUSY
FREE:
       INC DPTR        ;指向下一个地址
       INC R5
       SJMP LOOP       ;循环取数
FINISH:
       AJMP WR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;10毫秒延时子程序
DELAY10:
       MOV R1,#20
D2:
       MOV R2,#248
       DJNZ R2,$
       DJNZ R1,D2
       RET
SENDBUF:
       DB 'HELLO 51 DPJ',00H
       END

网友A:
方法很多

1.KEIL里面自带了一个工具,可以查看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.
2.用它接PC机,用串口调试精灵可以看到单片机发送过来的数据.

楼主:
re

2楼: 1.KEIL里面自带了一个工具,可以查看单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.

  请问这是那个工具,怎么用?

网友B:
用串口调试助手

网上下载“串口调试助手”
用串口线将单片机连接到PC上,运行串口调试助手,设置好串口号和波特率,单片机运行后就能在串口调试助手中看到结果了

网友A:
KEIL中的串口工具

这是我用这个工具调试了你的程序的图片

网友A:
再发一个图片

楼主:
谢谢楼上前辈

如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