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关于TFT真彩屏的问题

楼主(2007-07-04):
  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,类似无纸记录仪这类产品,显示部分准备用使用5.7'' 320*240的真彩TFT—LCD做,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这类屏如何用单片机来驱动,看到最多的就是使用ARM7带LCD驱动接口的那款单片机做的,好象是44B0。老板让我用8位机来开发,比较郁闷。哪为大虾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刚刚步入这个行业的菜鸟扫盲下啊,这种大尺寸的LCD如何才能驱动?除了一个LCD 面板还需要啥东西呢。。。。。。苦恼中。。

楼主:
愁人

大哥,你让我买东西也得让我知道这个东西咋用啊,你不告诉我怎么用我为啥买啊,我提了那么多问题明显对这个行业不明白我可能去买东西嘛,真是的。。。。除了小商小贩就没个明白技术的销售技术支持么。。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们老板有没有概念

S3C44B0带LCD控制器,可以直接连STN的液晶屏。
S3C2410的LCD控制器可以连STN和TFT的液晶屏。
如果是单片机连TFT LCD,那么你的液晶模块一定要自带控制器的。
具体的接口则不同的液晶模块都不太一样,要看具体产品的手册。
我现在用的一个TFT LCD是320*240的,接口需要片选、写信号、一位地址、八位数据、和复位信号。

网友B:
单片机控制彩色TFTLCD

你到WWW.LJD-2008.COM去看一下,你就知道怎么设计的了.

楼主:
又详细了解了下

最近看了不少LCD的资料,明白了一点,准备选用友达或者群创的lcd型号为A056DN01-V6,5.6''的,不过没买到,呵呵,d1d2老兄,你说的控制器是否是一些代理商开发的那种控制板呢?如果是的话,这种板接口和性能也有差异哪个公司做这个做的比较好呢,小公司的不敢买啊,外一不做了那我的液晶部分的程序还要重做。。。。哪位老兄给介绍介绍哪个公司的控制器好一些啊,刚入和行不太了解,谢谢拉

网友A:
关于

选型我也没有什么经验,只能就现在用的说说。
320*240 5寸左右TFT的好象比较少。
注意不要买320*234的,那是模拟屏。除非你要显示视频。
我现在用的是深圳拓普微的,型号是LMT057.好不好不敢说,因为没有在同类型中进行比较。能用。
http://www.topwaydisplay.com/Product/LCDM-Color/index.htm

网友C:
信利的彩屏DEMO板很多是51

楼主:
晕...买了块模拟屏

今天刚刚上来看见d1d2老兄的留言,已经买了群创的一块320*234的模拟屏
和A056DN01-V6兼容的,便宜啊才190rmb又买了一块北京德比克的控制板,我买前很怕模拟屏显示静态汉字图画效果不理想,不过他们的技术人员说没有问题,唉!!屏+控制板还不到400rmb.所以准备姑且一试吧~~,老哥给 点意见呗,.这个模拟屏显示到底咋样呢?

网友D:
模拟屏的显示效果还可以的,只是驱动时序复杂些,做OSD还要外

但屏要便宜很多

数字屏的话屏贵些,但驱动就简单了
呵呵

楼主:
谢谢XWJ老兄!

正在设计电路图,画PCB板中。。。然后去试验下这块模拟屏,呵呵有不明白的还要请教各位,谢谢拉

网友E:
有些台湾公司有小尺寸TFT-LCD的驱动芯片

如CHEERTEK,ALI,SUNPLUS等。

网友F(2007-08-05):
问个问题,

问个问题,你用8位单片机驱动那么大个彩色屏,你单片机还要不要运行其他的东西,速度也太慢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