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AVR Studio调试时的问题

楼主(2007-07-04):
第一次使用AVR单片机,用AVR Studio,编译器是WINAVR,编译时提示我的错误信息双击怎不能跳到程序具体出错位置呢?
如:编译时提示:main.c:226: error: syntax error before ';' token
但我双击这句话时跳不到程序中具体的出错位置,这样好难找到哪个“;”前出了问题,第226行前面也没有标识,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啊?捣了半天也没弄出来,谢过先!

楼主:
还没解决哟

网友A:
搜索中文的";"不就找到了???晕水~~~

楼主:
楼上的前辈大概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

我上面只是举了个例子,就是说在编译不成功时会提示我编程有误的地方,在keil或者wave做51时我双击这样的错误提示后,编程区会马上跳到出错的代码地方,出错的那一行(比如说少了个分号)会深色背景显示,我就知道在这里补个分号了,但在AVR Studio中我双击这样的提示则没有任何反应,就像上面那个例子中,我只知道有个分号前有语法错误,一个5、6k的代码每行后面都有个分号,究竟是哪个分号呢?就好难找了。
还是谢谢前辈哟

网友A:
用WINAVR编译一下再看.

如果是中文的分号";"和英文的";"确实很难找.

楼主:
我编的时候只用英文输入法的

还有昨天还提示我少了个“)”,前面提示我在于262行,我可是一行一行数过去的哟,记得在两年前用这个软件调试别人程序时是可以蹦到出错地方的,我记错了?还是设置有问题?我在两台机上装了两个不同版本,都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如果是行数,一般的IDE环境的状态栏里都有行数显示的

楼主:
是啊,可就是找了老半天也没能让它显出来

网友C:
基本上是少了个"{"或者"}"造成的

这个没办法定位来着,一个个对吧

网友D:
同一楼上的说法

也许不是编译说出的那行出错了,看看上上下下的有没有落下东西呢。

网友E:
avr studio 软件有个bug,某些时候(?)

在workshop里双击文件名不能打开文件,当出现此种情况时,双击错误的时候也就不能跳到错误的对方。

楼主:
哦,这样的话可能还是要改用ICCAVR了,谢谢各位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