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4150B bootloader 汇编错误

楼主(2007-07-05):
各位老大 小弟我不太会用汇编 请多多指教 谢谢
init.s
    GET memory.a
    GET snds.a

    AREA    Init, CODE, READONLY

; --- Define entry point
        EXPORT  __main  ; defined to ensure that C runtime system
__main                  ; is not linked in
        ENTRY
; --- Setup interrupt / exception vectors
    IF :DEF: ROM_AT_ADDRESS_ZERO
; If the ROM is at address 0 this is just a sequence of branches
        B       Reset_Handler
        B       Undefined_Handler
        B       SWI_Handler
        B       Prefetch_Handler
        B       Abort_Handler
        NOP             ; Reserved vector
        B       IRQ_Handler
        B       FIQ_Handler
    ELSE
; Otherwise we copy a sequence of LDR PC instructions over the vectors
; (Note: We copy LDR PC instructions because branch instructions
; could not simply be copied, the offset in the branch instruction
; would have to be modified so that it branched into ROM. Also, a
; branch instructions might not reach if the ROM is at an address
; > 32M).
        MOV     R8, #0
        ADR     R9, Vector_Init_Block
        LDMIA   R9!, {R0-R7}
        STMIA   R8!, {R0-R7}
        LDMIA   R9!, {R0-R7}
        STMIA   R8!, {R0-R7}

; Now fall into the LDR PC, Reset_Addr instruction which will continue
; execution at 'Reset_Handler'

Vector_Init_Block
        LDR     PC, Reset_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Undefined_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SWI_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Prefetch_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Abort_Addr
        NOP
        LDR     PC, IRQ_Addr
        LDR     PC, FIQ_Addr

Reset_Addr      DCD     Reset_Handler
Undefined_Addr  DCD     Undefined_Handler
SWI_Addr        DCD     SWI_Handler
Prefetch_Addr   DCD     Prefetch_Handler
Abort_Addr      DCD     Abort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0           ; Reserved vector
IRQ_Addr        DCD     IRQ_Handler
FIQ_Addr        DCD     FIQ_Handler
    ENDIF
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; The Default Exception Handler Vector Entry Pointer Setup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FIQ_Handler
    SUB    sp, sp, #4
    STMFD    sp!, {r0}
    LDR    r0, =HandleFiq
    LDR    r0, [r0]
    STR    r0, [sp, #4]
    LDMFD    sp!, {r0, pc}

IRQ_Handler
    SUB    sp, sp, #4
    STMFD    sp!, {r0}
    LDR    r0, =HandleIrq
    LDR    r0, [r0]
    STR    r0, [sp, #4]
    LDMFD    sp!, {r0, pc}

Prefetch_Handler
    SUB    sp, sp, #4
    STMFD    sp!, {r0}
    LDR    r0, =HandlePrefetch
    LDR    r0, [r0]
    STR    r0, [sp, #4]
    LDMFD    sp!, {r0, pc}

Abort_Handler
    SUB    sp, sp, #4
    STMFD    sp!, {r0}
    LDR    r0, =HandleAbort
    LDR    r0, [r0]
    STR    r0, [sp, #4]
    LDMFD    sp!, {r0, pc}

Undefined_Handler
    SUB    sp, sp, #4
    STMFD    sp!, {r0}
    LDR    r0, =HandleUndef
    LDR    r0, [r0]
    STR    r0, [sp, #4]
    LDMFD    sp!, {r0, pc}

SWI_Handler
    SUB    sp, sp, #4
    STMFD    sp!, {r0}
    LDR    r0, =HandleSwi
    LDR    r0, [r0]
    STR    r0, [sp, #4]
    LDMFD    sp!, {r0, pc}

    AREA Main, CODE, READONLY
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; The Reset Entry Point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EXPORT    Reset_Handler
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/* Reset Entry Point */

    LDR    r1, =IntMask
    LDR    r0, =0xFFFFFFFF
    STR    r0, [r1]

[ ROM_AT_ADDRESS_ZERO       /*151行错误*/

      LDR    r0, =HandleSwi            ; SWI exception table address
     LDR    r1, =SystemSwiHandler
    STR    r1, ][r0]
     swi 0xff             ;/* Call SWI Vector  */

]

楼主:
在线等

在线等....

网友A:
!

[ ROM_AT_ADDRESS_ZERO       把这行和下面的“]”行屏蔽掉就行了呗。

楼主:
[ ROM_AT_ADDRESS_ZERO 把这行和下面的“]”行屏蔽掉就行了呗。

我使过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