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MDK320下设置ADS12编译器的问题

楼主(2008-09-30):
本人打算将原先在ADS1.20的工程文件转到MDK320环境下使用,可在编译工程的时候总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:
Error: C3062E: unknown option '--depend'
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,这是什么问题,我看了工程设置对话框中的c/c++栏中的编译器控制字符串为:
-c -cpu ARM7TDMI -O0 -apcs /interwork -o "*.o" --depend "*.d"
比网上提供的参考多了--depend "*.d"部分,不知是设置了什么?
有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你用ZLG的模板吧

??

网友A:
问题在启动文件,

问题在启动文件,

楼主:
--depend是什么设置?

本来是参考一篇相关的**进行设置的,既然使用的是ADS12编译器,原先在ADS12下的启动文件不是应该被支持吗?

网友A:
如果不改启动文件

的话,就需在加载ADS的分散加载文件,需要在 Options for Target 'Debug'下的Linker里不勾选 Use Memory Layout Traget Debug

在sctter Fire里选择你的ADS分散加载文件

ADS的启动文件里加入 PRESERVE8 放在CODE32语句下,将所有的MOV PC XX 改为 BX XX。

网友A:
TO:

你可将无代码的工程发给我,
我试试改一下
yjgyiysbcc@126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