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

楼主(2008-10-05):
在调试下面程序出现下面的错误信息,请高手们指点一下,谢谢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absacc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INT0 XBYTE[0x7ff8]
//sfr p0=0x80;
//sfr p1=0x90;
//sfr p2=0xa0;
//sbit rs=p2^0;
//sbit rw=p2^1;
//sbit e=p2^2;
void dis1();
uchar xdata *ad_adr;
uchar x;
void main(void)

{ do
 {
  uchar i=0;
  IT1=1;
  EX1=1;
  EA=1;
  ad_adr=&INT0;
  *ad_adr=i;
  if (x==0xff)
  dis1();
 }
  while(1);
}

  void int_adc(void) interrrupt 1
  {
    x=*ad_adr;

  }

 error C132: 'interrrupt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1'
 error C244: 'x': can't initialize, bad type or class
 error C132: 'x':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
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}'
    5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网友A:
写错了

void int_adc(void) interrrupt 1
interrupt多了一个r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