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4h的AD。好郁闷啊

楼主(2008-10-05):
 要用到24HJ256GP210的AD的中断。24h中的AD有两个转换模块,ADC1,ADC2.
于是,我用ADC1的中断,中断向量是_ADC1Interrupt,这样写中断,有问题吗?
void __attribute__((__interrupt__)) _ADC1Interrupt (void)
但是,却有如下警告,无法正常中断啊。

'_ADC1Interrupt' is not a valid interrupt vector name for 24HJ256GP210。
用过24h的朋友指教一二。
根据24的datasheet中断向量部分,ad就是这样写的,要不就是我理解的问题。
把_ADC1换成_T1,_T1Interrupt (void)却没着警告。好郁闷啊
为什么,哪的问题?

网友A:
_ADCInterrupt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?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.
*
* FileName:        ADC.c
* Dependencies:    Header (.h) files if applicable, see below
* Processor:       dsPIC30Fxxxx
* Compiler:        MPLAB?C30 v1.32.00 or higher
*
*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:
*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. (揗icrochip? licenses this software to you
* solely for use with Microchip dsPIC?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
* products. The software is owned by Microchip and is protected under
* applicable copyright laws. 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 SOFTWARE IS PROVIDED 揂S IS.? MICROCHIP EXPRESSLY DISCLAIMS ANY
* WARRANTY OF ANY KIND, WHETHER EXPRESS OR IMPLIED, INCLUDING BUT NOT
* LIMITED TO,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, FITNESS FOR A
* PARTICULAR PURPOSE, OR NON-INFRINGEMENT. IN NO EVENT SHALL MICROCHIP
* BE LIABLE FOR ANY INCIDENTAL, SPECIAL,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
* DAMAGES, LOST PROFITS OR LOST DATA, HARM TO YOUR EQUIPMENT, COST OF
*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, TECHNOLOGY OR SERVICES, ANY CLAIMS
* BY THIRD PARTIES (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DEFENSE THEREOF),
* ANY CLAIMS FOR INDEMNITY OR CONTRIBUTION, OR OTHER SIMILAR COSTS.
*
* REVISION HISTORY:
*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* Author            Date      Comments on this revision
*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* Hrushikesh Vasuki 07/29/05  First release of source file
*
*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*
* ADDITIONAL NOTES:
* This file contains two functions - ADC_Init() and _ADCInterrupt().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p30fxxxx.h"

unsigned int ADResult1 = 0;
unsigned int ADResult2 = 0;

//Functions and Variables with Global Scope:
void ADC_Init(void);
void __attribute__((__interrupt__)) _ADCInterrupt(void);

//Functions:
//ADC_Init() is used to configure A/D to convert 16 samples of 1 input
//channel per interrupt. The A/D is set up for a sampling rate of 1MSPS
//Timer3 is used to provide sampling time delay.
//The input pin being acquired and converted is AN7.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//ADCON1 Register
        //Set up A/D for Automatic Sampling
        //Use internal counter (SAMC) to provide sampling time
        //Set up A/D conversrion results to be read in 1.15 fractional
        //number format.
        //Set up Sequential sampling for multiple S/H amplifiers
        //All other bits to their default state
        ADCON1bits.FORM = 3;
        ADCON1bits.SSRC = 7;
        ADCON1bits.ASAM = 1;
        ADCON1bits.SIMSAM = 0;

        //ADCON2 Register
        //Set up A/D for interrupting after 2 samples get filled in the buffer
        //Set up to sample on 2 S/H amplifiers - CH0 and CH1
        //All other bits to their default state
        ADCON2bits.SMPI = 1;
        ADCON2bits.CHPS = 1;
    //ADCON2bits.VCFG = 3; //Ideally use external references

        //ADCON3 Register
        //We would like to set up a sampling rate of 1 MSPS
        //Total Conversion Time= 1/Sampling Rate = 125 microseconds
        //At 29.4 MIPS, Tcy = 33.9 ns = Instruction Cycle Time
        //The A/D converter will take 12*Tad periods to convert each sample
        //So for ~1 MSPS we need to have Tad close to 83.3ns
        //Using equaion in the Family Reference Manual we have
        //ADCS = 2*Tad/Tcy - 1
        ADCON3bits.SAMC = 0;
        ADCON3bits.ADCS = 4;

        //ADCHS Register
        //Set up A/D Channel Select Register to convert AN3 on Mux A input
        //of CH0 and CH1 S/H amplifiers
        ADCHS = 0x0023;

        //ADCSSL Register
        //Channel Scanning is disabled. All bits left to their default state
        ADCSSL = 0x0000;

        //ADPCFG Register
        //Set up channels AN7 as analog input and configure rest as digital
        //Recall that we configured all A/D pins as digital when code execution
        //entered main() out of reset
        ADPCFG = 0xFFFF;
        ADPCFGbits.PCFG3 = 0;

        //Clear the A/D interrupt flag bit
        IFS0bits.ADIF = 0;

        //Set the A/D interrupt enable bit
        IEC0bits.ADIE = 1;

        //Turn on the A/D converter
        //This is typically done after configuring other registers
        ADCON1bits.ADON = 1;

}

//_ADCInterrupt() is the A/D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(ISR).
//The routine must have global scope in order to be an ISR.
//The ISR name is chosen from the device linker script.
void __attribute__((__interrupt__)) _ADCInterrupt(void)
{
    ADResult1 = ADCBUF0;
    ADResult2 = ADCBUF1;

        //Clear the A/D Interrupt flag bit or else the CPU will
        //keep vectoring back to the ISR
        IFS0bits.ADIF = 0;

}

楼主:
已经可以使用了

看了楼上的贴,感谢中.
我试了试
尽管仍然出现
'_ADC1Interrupt' is not a valid interrupt vector name for 24HJ256GP210
但AD可以正常中断.有些奇怪哦.

网友B:
用新版本C编译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