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中的一个编译错误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8-10-06):
我用MDK编译ucos,其中出了一个错误,提示显示如下,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,如何修改能修复错误?
*** Scatter Error: no default 'Read/Write' range selected

网友A:
没有默认的读写区域被选中

你的错误是  没有默认的读写区域被选中,MDK中的Target页有个默认的配置,你看下是否是linker里面的use memory.....没有选上

楼主:

谢谢,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