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的通信协议应该如何调试,新手上路

楼主(2007-07-06):
 下面的程序,那位能告诉我,数据包应该怎莫写,我不太理解ASCII码表示,我从串扣发出去,去测试这个协议,多谢

 //PC读MCU指令结构:(中断方式,ASCII码表示)
//帧:   帧头标志|帧类型|器件地址|启始地址|长度n|效验和|帧尾标志
//值:    'n' 'y'| 'r'  |  0x01  |   x    |  x  |   x  |0x13 0x10
//字节数:   2   |  1   |    1   |   1    |  1  |   1  |   2
//求和:



//功能描述:中断方式:本程序为mcu的串口通讯提供(贞结构)函数接口,包括具体协议部分
//其他说明:只提供对AT89c51rc具体硬件的可靠访问接口
//stc试验板调试



#include <reg51.h>

sbit  P1_7=P1^7 ;  //正在通讯

sbit  P1_1=P1^1 ;  //写回应帧发送完毕

sbit  P1_0=P1^0 ;  //写发送帧发送完毕

sbit  P1_2=P1^2 ;  //地址正确

//预定义 帧
#define F_ST1 0x6e             //帧头标志            n

#define F_ST2 0x79             //帧头标志             y

#define F_R 0x72               //帧类型 读             r

#define F_W 0x77               //帧类型 写           w

#define F_D 0x64               //帧类型 数据帧        d

#define F_B 0x62               //帧类型 写回应帧       b

#define F_C 0x63               //帧类型 重发命令帧   c

#define F_Q 0x71               //帧类型 放弃帧        q

#define F_ADDR 0x31            //器件地址              0-9

#define F_END 0x7a             //帧尾标志             z

#define F_SPACE 0x30           //空标志                 0

#define F_ERR1 0x31            //错误标志1,flagerr       1

#define F_ERR2 0x32            //错误标志2           2 常数

#define S_MAXBUF 16            //接收/发送数据的最大缓存量

#define FIELD_MAXBUF 48        //最小场缓存,可以大于48字节,因为协议是以20字节为单位传输的

#define communicationing P1_7  //正在通讯(1)标志

#define ERRFRAME_MAX 5         //连续NOFRAME_CNT次帧不正确

#define ERR_NOCNTMAX_RESEND    if(++errframe_cnt<=ERRFRAME_MAX)resend_frame();  else errframe_cnt=communicationin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若超过  ERRFRAME_MAX 次则令通讯停止ERR_NOCNTMAX_RESEND

//public 变量
unsigned char databuf[FIELD_MAXBUF],errframe_cnt;
//函数


//函 数 名:send()
//功能描述: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
//函数说明: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ch-要发送的ASCII字符
//返    回:无

void send(unsigned char ch)

{

  SBUF=ch;

  while(TI==0);

  TI=0;


//函 数 名:receive()
//功能描述:从串口接收一个字符
//函数说明: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无
//返    回:一个ASCII字符


unsigned char receive(void)

{
   while(RI==0);

   RI=0;

   return SBUF;

 }


//函 数 名:CharToHex()
//功能描述:把ASCII字符转换为16进制
//函数说明: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ASCII字符
//返    回:16进制

unsigned char CharToHex(unsigned char bChar)

    if((bChar>=0x30)&&(bChar<=0x39))

        bChar -= 0x30;

    else if((bChar>=0x41)&&(bChar<=0x46))//大写字母

        bChar -= 0x37;

    else if((bChar>=0x61)&&(bChar<=0x66))//小写字母

        bChar -= 0x57;

    else bChar = 0xff;

    return bChar;


//函 数 名:HexToChar()
//功能描述:把16进制转换为ASCII字符
//函数说明: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16进制
//返    回:ASCII字符

unsigned char HexToChar(unsigned char bHex)

    if((bHex>=0)&&(bHex<=9))

        bHex += 0x30;

    else if((bHex>=10)&&(bHex<=15))//大写字母

        bHex += 0x37;

    else bHex = 0xff;

    return bHex;


//函 数 名:com_int()
//功能描述:初始化串口
//函数说明:默认其他参数为[baud_rate],n,8,1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baud_rate 波特率
//返    回:无

void com_init(unsigned int baud_rate)

    EA=1;

    ES=1;//ET1=1;

    SCON = 0x50;    /* 0x52;//SCON */

    TMOD = 0x20;    /*0x20;// TMOD */

    TCON = 0x60;    /*0x60;// TCON */

    PCON=PCON&0x7f;

    switch(baud_rate)//波特率设置

    {
        case 1200:

            TL1=0xe8;TH1=0Xe8;break;//1200

        case 2400:

            TL1=0xf4;TH1=0Xf4;break;//2400

        case 4800:

            TL1=0xfa;TH1=0Xfa;break;//4800

        case 9600:

            TL1=0xfd;TH1=0Xfd;break;//9600

        case 19200:

            PCON=PCON|0x80;TL1=0xfd;TH1=0Xfd;break;//19200

        case 38400:

            PCON=PCON|0x80;TL1=0xfe;TH1=0Xfe;break;//38400

        default:

             TL1=0xfd;TH1=0Xfd;break;//9600
    }


//函 数 名:resend_frame()
//功能描述:发送重发帧
//函数说明:通知PC重发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无
//返    回:无

void resend_frame(void)

    send(F_ST1);
    send(F_ST2);
    send(F_C);
    send(F_SPACE);
    send(F_SPACE);//发送效验和
    send(F_END);


//函 数 名:quit_frame()
//功能描述:发送放弃帧
//函数说明:通知PC放弃通讯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无
//返    回:无

void quit_frame(void)

    send(F_ST1);
    send(F_ST2);
    send(F_Q);
    send(F_ERR1);
    send(F_ERR1);//发送效验和
    send(F_END);


//函 数 名:com_int()
//功能描述:串口中断
//函数说明:
//调用函数:
//全局变量:
//输    入:无
//返    回:无

void com_int()interrupt 4

     unsigned char i,csaddr,clen,csum,tempbuf[S_MAXBUF];

     csum=0;

      if(receive()==F_ST1)//是侦

      {

      if(receive()==F_ST2)//头判断完

      {
        communicationing =0; //设置通讯状态为正常即启动通讯

        switch(receive())
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F_R://是读指令帧r

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e()==F_ADDR)//地址正确
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_2=!P1_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addr=CharToHex(receive())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addr+=CharToHex 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n=CharToHex(receive())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n+=CharToHex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um=csaddr+cle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CharToHex(receive())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=CharToHex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if(i==csum)//效验和正确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e()==F_END)//结束标志正确开始发送数据帧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csum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F_ST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F_ST2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F_D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 (HexToChar((clen&0xf0)>>4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HexToChar(clen&0x0f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csum+=cle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0;i<clen;i++)

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HexToChar((databuf[i+csaddr]&0xf0)>>4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HexToChar(databuf [i+csaddr]&0x0f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csum+=databuf[i+csaddr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//if (csum>127)csum-=128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 (HexToChar((csum&0xf0)>>4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HexToChar(csum&0x0f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F_END);//发送数据帧完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_0=!P1_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结束标志错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效验和错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地址不正确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F_W://是PC写指令帧w

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e()==F_ADDR)//地址正确
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saddr=CharToHex(receive())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csaddr+=CharToHex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clen=CharToHex(receive()) 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clen+=CharToHex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csum=csaddr+clen;
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c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buf[i+csaddr] =CharToHex(receive())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buf[i+csaddr]+=CharToHex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sum+=tempbuf [i+csaddr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i=CharToHex(receive()) <<4;

                    i+=CharToHex(receive());

                    if(csum!=i)
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}//效验和错误

                   if(F_END!=receive()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}//结束标志错误

            for (i=csaddr;i<clen+csaddr;i++)

             databuf[i-csaddr]=tempbuf[i-csaddr];//正确则保存数据

                }//从PC获得数据写完毕//开始发送写回应帧

                send(F_ST1);

                send(F_ST2);

                send(F_B);

                send (F_SPACE);

                send(F_SPACE);//发送效验和

                send(F_END);//写回应帧发送完毕

                P1_1=!P1_1;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F_Q://检测接收放弃帧

                csaddr=receive();

                csum+=csaddr;//csaddr兼做放弃帧码标志

                if(csaddr!=F_ERR1 && csaddr!=F_ERR2)
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

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csum!=receive())
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_END!=receive())
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ERR_NOCNTMAX_RESEND

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ing=0;//出错退出通讯
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default:

                resend_frame();//要求从发
        }
    }//忽略
}//忽略
if(!communicationing)quit_frame();//调用放弃帧,通知PC 放弃通讯



//主函数


void main(void)

unsigned char i;

for (i=0;i<FIELD_MAXBUF;i++)

databuf=i+0x30;

com_init(9600);

while(1)

/*可以处理非串口任务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