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 和 c51一起安装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10):
C51, MDK, TI, IO, ST
没有问题的c51安装完MDK后再调试51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:

error: this old version of 's8051.dll' is incompatible with uision (UV3.exe)

Please use a consistent installation!

Debugger abortd !

怎么解决?

楼主:
我觉得应该是S8051.DLL版本问题

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么,指点下

网友A:
我的办法就是重装c51,就好了

楼主:
办法是有了

就是C51和MDK不要装在同一KEIL目录下,可以分开
比如一个文件KEIL,一个文件MDK,这样就可以了

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C51的关键字没黑体显示,而输出是黑体显示的,字间距很小,真是郁闷啊

网友B:
可以在同一目录下...

可以在同一目录下,先装MDK,再装C51
改颜色在:Edit/Configuration/Colors&Fonts/...

楼主:
回复5楼

我好象试过,先装MDK再装51,MDK的仿真好象不好用了

至于你说的该颜色我知道,但是KEIL这玩意好象有**似的,有些地方的颜色我已经改不了,按钮变成了灰按钮

网友C(2010-11-18):
你好,我装了KEIL4也遇到这个问题,仿真或者下载的时候提示 this old version of "S8051.dll" is incompatible.....

怎么解决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