扩展寄存器定义

楼主(2008-10-10):
对一个扩展功能的单片机进行扩展寄存器定义,
首先很开心用一句
sfr  ADC  = 0xf13;
keil毫不留情给了个error C142: 'SFR': invalid base address

然后用这句
#define    ADC  (*((unsigned char *) 0xf13))
编译没问题,就是实际上是没作用的

最后成功的方案是这句
unsigned char xdata  ADC _at_ 0xf13;

想不明白为什么用宏定义会不行的?我写的这句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A:
不明白

不明白,既然是定义寄存器,怎么会定义到xdata里去了?
还有,sfr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似乎是在0xff之内的,难道说的不是51?

网友B(点评):
扩展的寄存器是这样子的。

楼主:
正是51

是一种51内核的单片机,它集成了AD功能,而AD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在xdata,所以有这样的东西.

网友C:
unsigned char *不等于unsigned char xdata*

#define    ADC  (*((unsigned char xdata*) 0xf13))即可

网友D:
呵呵,LS正解

建议LZ先去看看Keil的ABSACC.H

楼主:
恍然大悟

恍然大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