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HDL程序问题,如何简化?

楼主(2007-07-07):
ARCHITECTURE  rtl  OF  dx200decoder_8_32_a29  IS
SIGNAL  temp_datain  :  STD_LOGIC_VECTOR ( 7 DOWNTO 0 ) ;
BEGIN
    temp_datain  <=  B1 & B2 & B3 & B4 & B5 & B6 & B7 ;
        PROCESS ( B1,B2,B3,B4,B5,B6,B7,B8,G1N,G2N 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IF ( G1N = '0' AND G2N ='0') THEN  -- 译码器的选通信号低电平有效
                -- 采用CASE语句描述8-32译码电路
            CASE  temp_datain  IS -- CASE语句的条件表达式是位矢量 temp_datain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0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00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01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01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1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10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11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011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0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00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01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01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1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10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11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0111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" ;
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0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00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01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01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1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10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110"  =>  q  <=  "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0111"  =>  q  <=  "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000"  =>  q  <=  "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001"  =>  q  <=  "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010"  =>  q  <=  "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011"  =>  q  <=  "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100"  =>  q  <=  "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101"  =>  q  <=  "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110"  =>  q  <=  "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011111"  =>  q  <=  "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0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--32
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0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-->32=1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0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0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1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1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1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01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0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0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0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0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1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1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1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011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0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0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0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0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1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1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1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01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0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0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0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0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1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10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11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0111111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            WHEN  "01000000"  =>  q  <=  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 ;

        END  CASE ;
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  <=  "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" ;
    END IF ;
    END PROCESS ;
END  ARCHITECTURE  rtl ;

楼主:
后面>32,都=1,如何在when 后面的条件表示>,或<,

后面>32,都=1,如何在when 后面的条件表示>,或<,我用when temp_datain >="00100000" => q <="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";报错。
否则256个when要累死。

网友A:
asdad

when others =>q<=(others=>'1');

楼主:
谢谢楼主,用 OTHERS 搞定

谢谢楼主,用 OTHERS 搞定,否则用其他穷尽ELSIF的办法一一列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