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 Designer5安装了不知多少遍都不能用,不知为什么?

楼主(2008-10-17):
我安装的是PSoC Designer5.0,打开soc文件时,在底下状态栏总是显示正在装入该文件,或显示“Unable to open 'd:\test\xxx.cmx'file.”
我已经重新安装了无数次了,这是单位的电脑,在家里的电脑一切正常,不知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俺的牛车系列慢笔记本就这个问题,也一样

你的电脑不会比我的牛车系列还慢吧,哈哈

网友B:
搂主应该用open project,不是open file,如图

楼主:
当然是open project了

我在家里的电脑一点都没问题,单位里的电脑我重装前把老的Cypress的文件夹全部删除,注册表里的相关信息也删除了,重新安装还是不行,不知是怎么回事?

网友C:
5.0的本来就是问题多多,远不如4.4稳定可靠。。。

网友A:
这5.0逼着我筹款买电脑啊,单核1.5G的HP都转不动

软件为什么不减肥啊,CYPRESS兄弟们

网友D:
可能是你运气不好,一万个人里碰到一个

可能的话,换台电脑试试.

网友E:
估计是电脑问题

我的PIII就不行,换别的P4就好了.看来要升级了...

网友F(2008-11-18):
我看是Cypress公司的问题

安装N次PD50,先后三台PC电脑,XP或VISTA系统,等等。连接CY3215后,均无法运行程序(无论HI-tach还是IMAGECRAFT编译)。这么大的公司都无法解决问题,丢美国人的脸!

网友D:
如果确实有问题,请到TightLink上开case.

请见"PSoC技术支持新途径"帖子,那是官方正规的途径.不过请把问题描述清楚.

网友G(2010-02-27):
你把你的所有杀毒软件都卸载掉,重新安装psoc designer5.0,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H:
一年多后的回复……

网友G:
毕竟我现在也有问题~~~现在我也苦恼着

网友I:
毕竟我现在也有问题~~~现在我也苦恼着
引用 网友G:
什么问题?

网友J:
就是,你先有什么问题

网友K:
我遇到过有4个数字模块,却只能用3个,另一个是灰色的,不可以配置任何数字模块!解决办法,是重装系统!

网友G:
还是安装不了,安装完后,打开软件的时候,弹了四个框,而且新建不了project

网友L:
什么样的框?

网友M:
估计是系统问题,我换了一个系统联word都装不了

网友N:
word不至于吧

网友O:
有可能是系统问题,重装一下试试吧

网友P:
估计是gost系统

网友N:
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