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103VET6的问题

楼主(2008-10-18):
我的板子,用st公司的isp下载程序可以下载我的程序,也可以正常运行。
但是:
hjtag能读出cpu id,无法下载程序
crossworks也是能读出cpu id,无法下载程序
我用的是wiggler,板子上的CPU是103VET6

我用hjtag+wiggler调试万历板子上的103VBT6没有问题,一切正常。

能读出cpu id是否可以说明jtag相关的硬件焊接都没有问题了?
不能调试下载到flash可能是什么问题呢:提示Can'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,也无法下载到内部ram中调试。目前只能通过usart1来isp下载程序

楼主:
ram调试也不行

ram调试也不行

楼主:
上午新焊一个板子,问题依旧,应该不是我焊接的问题了,用crossworks可以将bin文件下载到内部ram,校验和读取内部ram查看都正确,但也是无法将bin下载到flash。如果用VBT6板子二者都没有问题,用VET6就出问题,莫非这两个CPU内部调试相关的东西有什么不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