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u-boot 移植时出现错误?请问是什么原因,以前没有

楼主(2007-07-17):
我把交叉编译环境安上,在没有动源代码的情况下,执行make distclean,make B2_config;make后出现错误:
for dir in tools examples post post/cpu ; do make -C $dir _depend ; done
make[1]: Enter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tools'
ln -s ../common/environment.c environment.c
ln -s ../lib_generic/crc32.c crc32.c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tools'
make[1]: Enter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tools'
make[1]: Nothing to be done for `_depend'.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tools'
make[1]: Enter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examples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hello_world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stubs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make[1]: *** [.depend] 错误 1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examples'
make[1]: Enter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post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ache_8xx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ache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odec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pu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dsp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ether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i2c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memory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post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rtc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spr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sysmon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tests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art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sb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watchdog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make[1]: *** [.depend] 错误 1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post'
make[1]: Enter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post/cpu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asm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mp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mpi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two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twox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three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threex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threei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andi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srawi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rlwnm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rlwinm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rlwimi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store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load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r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b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multi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string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complex.o: ?????????
armv4l-unknown-linux-gcc: unrecognized option `-MQ'
make[1]: *** [.depend] 错误 1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opt/u-boot/u-boot-1.1.6/post/cpu'
make: *** [depend] 错误 2
安arm-elf-gcc 与arm-linux-gcc 也是同样的错误,请问是什么原因??以前编译通过了,现在要修改,可是出现这个原因.请指教!!

网友A:
u-boot

请装corss3.3.2 uboot1.2.0
加上etc/bashrc 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