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uc/os-ii传递的参数不正确?

楼主(2007-07-17):
我是使用ZLG移植的UC/OS-II V2.52.我使用
err = OSTaskCreateExt(task1,&i,&task_stack[TASK_STACK_SIZE-1],i,i,task_stack,
                    TASK_STACK_SIZE,(void *)NULL,OS_TASK_OPT_STK_CHK | OS_TASK_OPT_STK_CLR);
函数生成一个任务,其中OSTaskCreateExt()的第二个参数void *pdata指向 &i,而i是一个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,其值从2-9。但是在
void task1(*pdata)任务中,发现*pdata并非我在OSTaskCreateExt()中给的数据。
我在task1(void *pdata)中是这样使用*pdata的:
        char taskid[3];

    taskid[0] = *(char *)pdata;
    taskid[0] = taskid[0] + '0';
    taskid[1] = '\n';
    taskid[2] = '\0';
然后将taskid打印出来。

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A:
可能是堆栈问题

楼主:
发现堆栈地址传递不正确

在用INT8U  OSTaskCreate (void (*task)(void *pd), void *pdata, OS_STK *ptos, INT8U prio)生产任务时,通过寄存器(R2)发现传递给ptos的为0x810082D3,当进入到任务中,却发现其SP值为0x810082D7。这应该是不正确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