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CCAVR (demo) iom162v.h 没有 GIMSK 的定义!

楼主(2007-07-24):
大家好:

   小弟下了 ICCAVR 7.13A  demo 试用一下!用 Application Builder 生成了一个

mega162的应用!在 Bulid Project 时

 C:\iccv7avr\bin\imakew -f CCC.mak
    iccavr -c -e -D__ICC_VERSION="7.13A" -DATMEGA -DATMega162  -l -Mavr_enhanced  C:\TEMP\CCC.C
!E C:\TEMP\CCC.C(31): undeclared identifier `GIMSK'
C:\iccv7avr\bin\imakew.exe: Error code 1
Done: there are error(s). Exit code: 1. Tue Jul 24 16:26:42 2007

查查 iom162v.h 真的没有 GIMSK 的定义!!!
吓了我一跳!

  请教大侠,是什么原因? 谢谢!

网友A(2017-08-03):
软件的小BUG 名字定义与161的不同, 没改过来,将GIMSK 换成 GICR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软件的小BUG 名字定义与161的不同, 没改过来,将GIMSK 换成 GICR就可以了

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