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无累积误差的定时中断程序模板,供初学者学习和行家

楼主(2007-07-26)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针对论坛近期讨论激烈的“用51做实时时钟,不能有算法上带来的误差”问题特整理此贴//
//  以供供初学者学习和行家参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  软件无累积误差的定时中断程序,修改晶振频率定义FREQ即可直接使用          //
//  可以 时间周期 或 频率  为单位直接定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dit By xwj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#include <REGX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
#define FREQ  12000000              // 晶振频率12MHz,换不同晶振改这个参数即可//
#define MODIFY  14                  // 从变量加载时的修正值//
//#define MODIFY  13                  // 从常量加载时的修正值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时间计算定时重载值//    // f单位:100uS,f<=655   //
#define TIMEdata(f) (65536-(uint)((ulong)(1200000000)/FREQ*(f))+MODIFY)
#define TIMEN(f) (500/f)                    // x次50mS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频率计算定时重载值//   // f单位:Hz, f>25//
#define FREQdata(f) (65536-(FREQ/12)/(f)+MODIFY)
#define FREQdataH(f) ((FREQdata(f))/256)    // 定时重载值高,f单位:Hz   //
#define FREQdataL(f) ((FREQdata(f))%256)    // 定时重载值低,f单位:Hz   //
#define FREQN(f) (f/2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 x次50mS,有误差,f单位:Hz  //
#define FREQdata3(f)  FREQdataH(f),FREQdataL(f),FREQN(f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/
unsigned char code FREQ_TAB[]=              //频率 -- 定时器初值
{
    FREQdata3(450),           //450Hz
    FREQdata3(500),           //500Hz
    FREQdata3(1000),          //1KHz
    FREQdata3(1300),          //1.3KHz
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全局变量   //
unsigned int timeload;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重载值
unsigned char timen_50mS;           //50mS计数次数
unsigned char timeload_50mS;        //50mS需要的次数
unsigned char time1s;               //1S计数次数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xt_int0() interrupt 0
{
    ;       //原  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xt_int1() interrupt 2
{
    ;       //原  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
{
    ;       //原  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--------//串口中断处理
void serial_int () interrupt 4
{
    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  using 1       //25mS或1mS
{
    unsigned int t0buf;
    EA=0;
    TR0=0;
    t0buf = timeload+TL0;         //蜂鸣频率表
//    t0buf = TIMEdata(250)+TL0;   //蜂鸣频率表
    TH0   = t0buf/256;
    TL0   = t0buf%256;
    TR0=1;
    EA=1;

    if((--timen_50mS)==0)            //50mS计数次数      //50mS
    {
        timen_50mS=timeload_50mS;       //重载50mS需要的次数
//        timen_50mS=TIMEN(250);        //重载50mS需要的次数

//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//键扫描,自己去增加你要的功能

        if(--time1s==0)         //1S
        {
            time1s=20;          //改成10,就是每秒2次(500mS)
//            sec_add();          //加1秒,自己去增加你要的功能
  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ystem_init(void)             //系统初始化
{

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自己去根据需要修改  //
    SCON  = 0x50;       // SCON: 设串口模式1,并打开接受:1起始位,8数据位,1停止位//
    TMOD  = 0x21;       // TMOD: 定时器1:模式2:8位自加载;定时器2:模式1:16位 //
    TH1   = 0xEA;       // TH1:  24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    20MHz //
    IP    = 0x10;       // IP:   串口中断优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IE    = 0x92;       // IE:   开串口中断,开定时器 1中断                 //
//  TCON  = 0x50;       // TCON: 定时器 1运行;定时器 2运行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R1=1;

    timeload_50mS=TIMEN(250);           //50mS需要的次数
    timeload=TIMEdata(250);             //定时器重载值
    TH0=TIMEdata(250)/256;TL0=TIMEdata(250)%256;           //25ms
    TR0=1;
    timen_50mS=timeload_50mS;           //50mS计数次数
    time1s=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S计数次数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己去根据需要修改  //
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己去根据需要修改  //
  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己去根据需要修改  //
    P3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己去根据需要修改  //
    system_init();             //系统初始化

//    beepn(1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;       //改成你自己的程序
//        if (key_ok)         //按键处理程序
//            do_key();
//        if (inbufsign)
//            do_serial(getbyte ());      //串口数据处理程序
//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//延时n mS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/
//汇编指令分析:
//从TR0=0;到TR0=1;之间漏计14指令周期,故#define MODIFY  14--这就是没有误差的原理了
;     unsigned int t0buf;
;     EA=0;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6
    CLR      EA
;     TR0=0;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7
    CLR      TR0
;     t0buf = timeload+TL0;         //蜂鸣频率表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78
    MOV      R7,TL0
    MOV      R6,#00H
    MOV      A,timeload+01H
    ADD      A,R7
    MOV      R7,A
    MOV      A,R6
    ADDC     A,timeload
;---- Variable 't0buf?440' assigned to register 'R4/R5' ----
    MOV      R5,AR7
//    t0buf = TIMEdata(250)+TL0;   //蜂鸣频率表
;     TH0   = t0buf/256;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0
    MOV      TH0,A
;     TL0   = t0buf%256;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1
    MOV      TL0,R7
;     TR0=1;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2
    SETB     TR0
;     EA=1;
            ; SOURCE LINE # 83
    SETB     EA
;

//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,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:xwjfile@21cn.com(xwjfile@21cn.com)

网友A:
沙发 留个脚印下班了好好看下

网友B:
收了。

嘻嘻!

网友C:
拿回家学习学习

  有C有汇编,这种东西我喜欢。

网友D:
顶哈

如果解析哈原理,会比写个程序好

楼主:
原理说的很明白了,你自己不看能怪谁啊?

网友E:
好方法

的确是个好方法,但用C时,还得先进行编译,然后算出准确的时间吧!

网友:
定时有误差,但无累计误差

网友F:
这个方法不提倡

还是不提倡这种方法:
1, 用了C,还要产生汇编输出来分析汇编指令,同时还要去查指令表,看哪条指令需要几个指令周期,麻烦!
2, 移植性不好.不同的C编译器输出不同,就算是同一个C编译器,不同版本输出都有可能不同.就算同一跟版本的C编译器,不同程度的优化输出也都不同.

所以这种算法不提倡,还有更好的方法!

网友G:
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

楼主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,

关于误差,我在10多年前专门研究。

误差问题的关键是:51 的指令是有单周期、两周期和三周期。

中断的时候,可能是两周期和三周期的指令周期中,

比如,在程序中,刚好在定时器的走到ffff时候,刚好执行一个djnz指令(2周期指令),于是进入中断程序时,刚好定时器是0001,

这样和定时器走到fffe时候,51执行一个djnz指令,产生了所谓积累误差。

这个误差是不能用中断中关中断来解决的。

所以,论坛上流行所谓自重载定时器T1才没有误差,

对于T0,

其实,对于T0,可以采用这样的算法,

解决方法一
所有程序都可以用
 PCON |= 0x01;

让处理器计数器停止。

解决方法二、
自动重载

解决方法三
软件自动重载

TL0 += CONSTL; //CONST 是 某个常数。

楼主:
fsaok ,你根本就没仔细看,拜托你看了再说!

楼主:
To aolin

你说的两个问题,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

1, 用了C,还要产生汇编输出来分析汇编指令,同时还要去查指令表,看哪条指令需要几个指令周期,麻烦!
--看下汇编有什么大不了的?而且一次搞定以后照搬就行了,一劳永逸的事都不干???

2, 移植性不好.不同的C编译器输出不同,就算是同一个C编译器,不同版本输出都有可能不同.就算同一跟版本的C编译器,不同程度的优化输出也都不同.
--本来就是针对51的,定时器的操作不同系列IC当然会完全不一样,难道别的定时器程序移植就能直接用?
--对于编译器优化,就只一条加指令,不管怎么优化都基本不会变的

--这里提供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,就算以上顾虑都存在,但是针对强调误差的情况,为了解决人为误差,多花这么点精力也是应该的,何况是我都帮你写好了呢?
--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不会这么懒吧???

呵呵:-)

网友H:
这种方法要坚决淘汰掉

 unsigned int t0buf;
    EA=0;
    TR0=0;
    t0buf = timeload+TL0;         //蜂鸣频率表
//    t0buf = TIMEdata(250)+TL0;   //蜂鸣频率表
    TH0   = t0buf/256;
    TL0   = t0buf%256;
    TR0=1;
    EA=1;

这种方法要坚决淘汰掉,一定使用自动装载或高位手动装载。

网友I:
反对17L

专家不比你强...
TINY用的就是这种...

楼主:
呵呵,那么,当你的晶振频率凑不出合适的自动装载值时怎

能自动装载或高位手动装载当然最好,比如AVR,就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;

但是,当你的晶振频率凑不出合适的自动装载值时怎么办???
用非整数次中断加上余数累加来计秒?
还是直接停掉中断和定时器把TL0加上带补偿值的常数,那种更简单方便?

这个贴只是针对网友aolin提出的“用51做实时时钟,不能有算法上带来的误差”问题而特别考虑的,在他的这个前提下,当然要把误差的考虑放在最高位,其他的影响当然就成为次要的了

而对于实际的系统,在有多个中断同时产生时,无论如何都会有中断不能实时触发,需要等待的可能,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,都会有中断存在误差!
这是,误差怎么分配?到底优先考虑谁? 这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,要看你的系统强调的是什么了

任何的“要坚决淘汰掉什么”或 “要坚决使用什么”的说法都是武断的,
很可能一种环境这样说是对的,但换一种环境,就可能是错误的哦

PS:
EA不一定需要停掉,除非有别的更高优先级的中断,但是针对aolin所提出的前提,是不太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。当然,特殊情况下更多的考虑也未尝不可,但何不再多考虑下程序时隙和优先级的分配呢?

网友C:
楼主的方法可行的

  有误差修正值,还可以修正晶振不准确带来的误差,可能产生误差会发生在中断嵌套的应用中,但把这时钟设定为最高优先级,是可以消除的。分析C语言的精确执行时间只能查看汇编代码来计算。

网友F:
昨晚做了实验,结果下我一跳!

13小时差了7分钟!
正在找原因中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LS,用频率计核对你的晶振频率!

要注意测量方法哦,不要带来测量误差

网友H:
累计误差及思维转变

fsaok说的很清楚明白了,软件补偿一定存在着累及误差。
而且可以用这句话表达软件补偿这种做法:"脱了xx放x",非常低级无聊的做法和思维。

思维转变就是说一定非要5MS?如果非要5MS,不会去选择正确的晶振吗?

俺的培训教材中已经有这方面的处理:标准的22.1184M,产生无偏差的5MS。

网友H:
再贴一遍,俺估计很多人没那个水平看懂,不理解。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系统时间管理
//T0产生系统时间20ms
//T0中断5ms,处理弱实时任务。20ms主要提供按键扫描,5ms主要提供给数码LED、协议解析用。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_SysTimerH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Memory.h"
#include "SysTimer.h"

bit fInSys_20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中断产生的标志转为主循环系统使用的20MS标志需要

//内部使用的变量
struct InSysTimer{
    unsigned char mT0_PreLoad;            //T0在模式0的13位模式下的高位初装值,用来产生系统时间用
    unsigned char mFlashOff_Count;        //闪烁灭的时间计数器
    unsigned char mFlashOn_Count;        //闪烁亮的时间计数器
    unsigned char mFlash_Count;            //闪烁计数

    unsigned char m20msCount;            //从5MS产生20MS需要的计数器

    void ( *Weekness_20ms )();            //20ms弱实时任务函数数组指针
    void ( *Weekness_5ms )();            //5ms弱实时任务函数数组指针
};
struct InSysTimer sInSysTimer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系统时间初始化
//T0工作在16位的模式1下
//入口:产生20MS需要的T0高位预装值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ysTimer_Init( unsigned char mPreLoad, unsigned char mFlashOnCount, unsigned char mFlashOffCount )
{
    //变量清0
    Memory_Memset( (unsigned char *)&sInSysTimer, 0, sizeof(struct InSysTimer) );

    sInSysTimer.mT0_PreLoad = (~mPreLoad) + 1;        //T0高位预装值
    sInSysTimer.mFlashOn_Count = mFlashOnCount;
    sInSysTimer.mFlash_Count = sInSysTimer.mFlashOff_Count = mFlashOffCount;

    TMOD |= 0x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.M0 = 1;
    TH0 = sInSysTimer.mT0_PreLoad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0开始运行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析构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ysTimer_Destory(void)
{
    TR0 = 0;
    ET0 = 0;
    TMOD &= ~0x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硬件资源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注册弱实时任务处理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ysTimer_WeeknessRegister( void(*Function_20ms)(), void(*Function_5ms)() )
{
    sInSysTimer.Weekness_20ms = Function_20ms;
    sInSysTimer.Weekness_5ms = Function_5ms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循环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SysTimer_Loop(void)
{
    if( fInSys_20ms ){
        fInSys_20ms = 0;                //中断中产生的20MS,不能直接在主循环中使用,必须转换

        fSysTimer_Touch = 1;            //系统时间到达

        //闪烁时间控制
        if( fSysTimer_FlashState ){
            //处于闪烁亮
            if( --sInSysTimer.mFlash_Count == 0 ){
                //进入闪烁灭的状态
                sInSysTimer.mFlash_Count = sInSysTimer.mFlashOff_Count;
                fSysTimer_FlashSt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fSysTimer_FlashTouch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//处于闪烁灭
            if( --sInSysTimer.mFlash_Count == 0 ){
                //进入闪烁亮的状态
                sInSysTimer.mFlash_Count = sInSysTimer.mFlashOn_Count;
                fSysTimer_FlashSt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fSysTimer_FlashTouch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T0中断
//处理弱实时任务,并产生20MS系统时间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TH0 = sInSysTimer.mT0_PreLoad;        //重装T0高位初始值

    if( ++sInSysTimer.m20msCount > 3 ){
        sInSysTimer.m20msCount = 0;
        //20ms触发
        fInSys_20ms = 1;
        //调用20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
        if( sInSysTimer.Weekness_20ms )(*sInSysTimer.Weekness_20ms)();
    }

    //调用5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。
    if( sInSysTimer.Weekness_5ms )(*sInSysTimer.Weekness_5ms)();
}

楼主:
切,只要是12*256的整数倍,都能让重载值低8位为0,这谁不知道啊

唉,LS由何必跳出来"脱了xx放x"呢?

没看到别人的要求就是非要"只用标准51和12MHz的晶体"吗?

网友H:
别人不懂,难道你要跟着他思维?

本来就应该选择11.0592m倍数,不能选择12M,这是设计产品必须的思维。思维转变就是换不同角度思考。

网友H:
再说既然想精确,还可以换T2的自动装载功能.

网友F:
我还没有用你的方法去实验

我先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实验,原来搞错了一个运算符号,本来应该是用">"的,结果用成了">=",少了一次计数,所以快了!

所长的方法在实时性较低的系统里(即外部触发事件较少)还可以,但如果定时器中断响应时间超过256计数时(大概128us),就出错了!

网友J:
有争论了....

网友H:
可以再改进为只加载高N位

俺这个系统中,该时间是允许丢失,只要保证总体差不多就行。当然,在小实时要求场合可以保证非常精确,比如仅仅电子钟。

楼主:
aolin,如果你的中断256周期还得不到运行,那就得考虑你的程序.

是否有问题了

此贴本为抛砖引玉,能真正做到无软件误差得方法还是很多的,各有各的优缺点和局限性,要系统的考虑才行。

论坛讨论有争论是在所难免的,也要有争论才会进步,

但也请各位注意说话的口气哦,乱放废气污染空气就不对了,那样也就太没意思了。。。

网友K:
下面是一本资料书上的2051计时实例

大家看一下中断重装TL0和TH0部分的程序。晶振12MHz.

;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;    倒计时程序   ;
        ;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PGT0:   CLR   EA                     ;关中断

                    PUSH  ACC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保护现场

            PUSH  PSW
            PUSH  DPL
            PUSH  DPH
            MOV   PSW#08H               ;选用寄存器组1

            CLR  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;暂停计时

            MOV   A,#0B7H                ;中断同步修正

            ADD   A,TL0
            MOV   TL0,A
            MOV   A,#3CH
            ADD   A,TH0
            MOV   TH0,A
                    SETB 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;恢复计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DEC   TCOUNT  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T0每50 000毫秒溢出一次,则

            MOV   A,  TCOUNT              ; 溢出10次为0.5秒

                JNZ   OUTT0 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是否到半秒

            MOV   TCOUNT, #0AH            ;

            CPL   LED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若到半秒LED取反

            JNB   LED4, OUTT0         ;LED每闪烁一次是一秒

            MOV   R0#SH             ;移入秒位的地址

            SETB  IFDEC                ;BCD子程序参数,使其做减法

            ACALL ADDBCD            ;调用BCD子程序, 秒减1

            CJNE  R3#99H, OUTT0      ;判断秒要否借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SH, #05H            ;要借位则

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SL, #09H            ; 送数据59(否则显示99)

            MOV   R0#MH             ;移入分位的地址

            ACALL ADDBCD               ;分减1

            CJNE  R3#99H, OUTT0     ;判断分要否借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MH, #05H
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ML, #09H
            MOV   R0#HH
            ACALL ADDBCD
            OUTT0:  POP   DPH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恢复现场

            POP   DPL
            POP   PSW
            POP   ACC
            SETB  EA
            RET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中断返回

    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    LJMP
 ERR                    ;软件陷阱
    ;

网友F:
复杂系统中128us不响应定时器中断很正常!

再一个组合音响系统中,那么多外部中断,遥控器,串口通讯,RDS中断等,随时都会有可能触发,有时候128us过后还不能响应定时器中断一点不奇怪啦!

楼主:
cbbs 贴的程序问题多多啊

            CLR  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;暂停计时
            MOV   A,#0B7H                ;中断同步修正,已修正了丢失的7个周期
            ADD   A,TL0
            MOV   TL0,A
            MOV   A,#3CH
            ADD   A,TH0                     ;这里应该用ADDC,把ADD   A,TL0可能的溢出加近来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否则,当中断有所延时TL0>0x49时就错了
            MOV   TH0,A
            SETB  TR0                     ;恢复计时

这几句:
            DEC   TCOUNT  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T0每50 000毫秒溢出一次,则
            MOV   A,  TCOUNT              ; 溢出10次为0.5秒
            JNZ   OUTT0 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是否到半秒

为什么不直接用
            DJNZ   TCOUNT,  OUTT0              ; 溢出10次为0.5秒

而且,用BCD减法感觉很不合理,还不如二进制计算好后再砖BCD送显示缓存

网友K:
楼上厉害。

上面这个程序我只是简单的复制出来的。出处是楼然苗、李光飞《51系列单片机设计实例》附带的光盘(实例13《电子定时器的设计》).

但是如果定时器0设为高优先级,其余为低优先级。或只有定时器一个中断。那ADD   A,TL0
发生进位的情况倒也不会发生。

网友L:
我记不清在哪里看的,我在实际中用过,很准确。

我记不清在哪里看的,我在实际中用过,只要很准确。

#define FOSC        3686400
#define MACHINE_NUM 12
#define SYSTEM_TICKS_PER_SEC    50
#define TIMER0_COUNT (-FOSC/SYSTEM_TICKS_PER_SEC/MACHINE_NUM)
//调整FOSC、SYSTEM_TICKS_PER_SEC使TIMER0_COUNT正好为整数

void SystemTickService(void) interrupt 3
{
    unsigned int abc;

    bSystemTick=1;//处理移到中断外执行,处理后 bSystemTick=0
    //要处理的内容

    TR0 = 0;
    abc=TIMER0_COUNT+15+(TL0|(TH0<<8));//15 这个值最好在编译后再确定
    TL0=(unsigned char)abc;
    TH0=(unsigned char)(abc>>8);
    TR0 = 1;
}

网友I:
我用12M做过RTC,一天误差在1秒以内...

我还没有进行软件校正...

网友G:
.

xwj 的整个过程还是花了不少功夫
不过,xwj 还是没有明白

第一,停钟完全没有必要,

第二,晶振也不需要刻意去选择11.0592(好像最早是howpower提倡的) 或者是12M,

但 TL0 = t0buf%256; 这种写法软件积累误差的最大来源,不信,你自己在这句设断点,用keil仿真看看,看看每次停在这里的时钟是多少就清楚了.

所以,应该改为 TL0 += CONL; 这个CONL 是多少可以自己灵活设定,和晶振有关, 不过还要注意,别这个时候进入其他中断程序

空谈是没有用的,上机试一下吧,

网友C:
我也贴一个,软实时时钟谁都玩过

  误差不算大,有误差修正参数就行了。
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
// 文件名   :Calender.c
// 描述     :日历时钟模块,用于不带时钟芯片的系统
// 语言     :C
// 作者     :Jean J. Labrosse
// 修改     :李艳平
// 日期     :2002-05-17
// 说明     :原来的程序用于UCII_RTOS中,现移植C51中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备注:
//盛唐电子公司移植到EPS112仿真编程器,用于显示测试与数码管试验。
//完成日期:07-04-12
//联系方式:Xg_2004_sy@126.com  (025)51615878 13057504110

#define   SYS_CLOCK_EN  1

#if       SYS_CLOCK_EN

#include  "Caltypedef.h"
//#include  "string.h"
//#include  "stdlib.h"
//#include  "Stdio.h"
#include "..\inc\includes.h"

//#include "DriverComm.h"
//#include "HardResource.h"
//#define   FOSC                    22118400L
//#define   FOSC                    11059200L
#define   FOSC                    18432000L

#define   MACHINE_NUM             24          /*根据需要调整,如:W777E58=4*/
#define   TICKS_PER_SEC           80            /* # of clock ticks to obtain 1 second               */
//#define   TICKS_PER_SEC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//Only for Test

//#define   CLK_DATE_EN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/* Enable DATE (when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
#define   ENTER_CRITICAL()        EA=1
#define   EXIT_CRITICAL()         EA=0

static UCHAR   ClkTickCtr;           /* Counter used to keep track of system clock ticks             */

static UCHAR   ClkHr;
static UCHAR   ClkMin;
static UCHAR   ClkSec;               /* Counters for local TIM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TION PROTOTYPE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 BOOL       ClkUpdateTime(void);

static  BOOL       ClkIsLeapYear(UINT year);
static  void       ClkUpdateDate(void);
static  void       ClkUpdateDOW(void);
#endif

void   Init_sys_timer(void);
void   Sys_clk_init(void);
void   Sys_clk_task(void);

void   Clk_format_time(UCHAR mode, char *s);
void   Clk_set_time(UCHAR hr, UCHAR min, UCHAR sec);
int    Cmp_now_time(UCHAR hr, UCHAR min, UCHAR sec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_LEDFlashDot_On(void);
void Set_LEDFlashDot_Off(void)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-OF-DAY CLOCK TASK
*
* Description : This task is created by Sys_clk_init() and is responsible for updating the time and date.
*               Sys_clk_task() executes every second.
* Arguments   : None.
* Returns     : None.
* Notes       : CLK_DLY_TICKS must be set to produce 1 second delays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extern uchar ucDispTemperatureCount;
extern bool bDispTemperatureSwitch;
#define c_DispTemperatureIntervalMinute 10  //显示温度的间隔时间(以分钏钟为单位)
//功能:时钟中断任务
static void  Sys_clk_task (void)
{
    static bool bFlashFlag;

    if(++ClkTickCtr==TICKS_PER_SEC)
       {
         ClkTickCtr=0;

           if (ClkUpdateTime() == TRUE)
        {
         }

         if(bFlashFlag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Set_LEDFlashDot_On()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Set_LEDFlashDot_Off();
         }

        bFlashFlag = !bFlashFlag;

        if(ucDispTemperatureCount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DispTemperatureCount--;
          }

    }
}

uchar ucFlagEnableClock;    //全局变量是否开启时钟的标志
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  功能:  系统时钟中断服务函数
//   函数:  void Sys_tick_isr(void)
//   语言:  C
//   输入:  NONE
//   输出:  NONE
//   作者:  李艳平
//   日期:  2002-05-17
//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tatic void Sys_tick_isr(void)  interrupt 5  using  3
{
    TF2=0;

//    P2_0 = 0;
/*
    if(ucFlagEnableClock == 0)
    {
        RunLedPin = ~RunLedPin;        //没有闹钟时闪烁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RunLedPin = 0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闹钟时常亮
    }
*/
    Sys_clk_task();

}
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  功能:  系统定时器初始化
//   函数:  void Vtimer_init(void)
//   语言:  C
//   输入:  NONE
//   输出:  NONE
//   作者:  李艳平
//   日期:  2002-05-17
//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Init_sys_timer(void)
{
  BYTE_WORD Init_value;

  Sys_clk_init();

  T2CON=0x00;
//定时器2使用机器周期作为计数脉冲(Fosc/12)
  //Init_value.word=FOSC/((ulong)TICKS_PER_SEC*MACHINE_NUM);
  Init_value.word=38400;
  TH2=RCAP2H=-Init_value.bytes.high;
  TL2=RCAP2L=-Init_value.bytes.low;

//    ComSendTxt ("TH2Value", &Init_value, 2);

//启动定时器2工作
      ET2=1;
    TR2=1;
//开中断总开关
    ENTER_CRITICAL();
  //TMOD&=0xF0;                  //使用定时器0,但在中断中需要重新赋初值,因而我更倾向用Timer2
  //TMOD|=0x01;

 // Init_value.word=FOSC/(TICKS_PER_SEC*MACHINE_NUM);
  //TH0=-Init_value.bytes.high;
  //TL0=-Init_value.bytes.low;

  //ET0=1;
  //TR0=1;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MODULE INITIALIZATION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-OF-DAY CLOCK INITIALIZATION
*
* Description :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time module.  The time of day clock task will be created
*               by this function.
* Arguments   : None
* Returns     : None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/功能:系统时钟初始化
static  void  Sys_clk_init (void)
{
    ClkTickCtr = 0;
    Clk_set_time(0,0,0);
}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MAT CURRENT DATE INTO STRING
*
* Description : Formats the current date into an ASCII string.
* Arguments   : mode   is the format type:
*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will format the time as "MM-DD-YY"           (needs at least  9 characters)
*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will format the time as "Day Month DD, YYYY" (needs at least 30 characters)
*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will format the time as "YYYY-MM-DD"         (needs at least 11 characters)
*               s      is a pointer to the destination string.  The destination string must be large
*                      enough to hold the formatted date.
*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ain
* Returns     : None.
* Notes       : - A 'switch' statement has been used to allow you to add your own date formats.  For
*                 example, you could display the date in French, Spanish, German etc. by assigning
*                 numbers for those types of conversions.
*               - This function assumes that strcpy(), strcat() and itoa() are reentrant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MAT CURRENT TIME INTO STRING
*
* Description : Formats the current time into an ASCII string.
* Arguments   : mode   is the format type:
*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will format the time as "HH:MM:SS"     (24 Hour format)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needs at least  9 characters)
*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will format the time as "HH:MM:SS AM"  (With AM/PM indication)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needs at least 13 characters)
*               s      is a pointer to the destination string.  The destination string must be large
*                      enough to hold the formatted time.
*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tain
* Returns     : None.
* Notes       : - A 'switch' statement has been used to allow you to add your own time formats.
*               - This function assumes that strcpy() is reentrant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/功能:格式化时间
void  Clk_format_time (UCHAR mode, char *s)
{
    UCHAR hr;
    switch (mode)
     {
        case  1:
              strcpy(s, "HH:MM:SS");                  /* Create the template for the selected format   */
              s[0] = ClkHr  / 10 + '0';               /* Convert TIME to ASCI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s[1] = ClkHr 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3] = ClkMin /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4] = ClkMin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6] = ClkSec /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7] = ClkSec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 2:
              strcpy(s, "HH:MM:SS AM");               /* Create the template for the selected format   */
              s[9] = (ClkHr >= 12) ? 'P' : 'A';       /* Set AM or PM indicat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if (ClkHr > 12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djust time to be displayed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hr   = ClkHr - 1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hr = ClkH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s[0] = hr     / 10 + '0';               /* Convert TIME to ASCI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s[1] = hr    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3] = ClkMin /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4] = ClkMin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6] = ClkSec /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7] = ClkSec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g Add 格式为“HHMMSS”
              strcpy(s, "000000");                  /* Create the template for the selected format   */
              s[0] = ClkHr  / 10 + '0';               /* Convert TIME to ASCI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s[1] = ClkHr 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2] = ClkMin /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3] = ClkMin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4] = ClkSec /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s[5] = ClkSec % 10 + '0';
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strcpy(s, "?")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 THE TIME
*
* Description :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o update the time (i.e. hours, minutes and seconds)
* Arguments   : None.
* Returns     : TRUE     if we have completed one day.
*               FALSE    otherwise
* Notes       : This function updates ClkSec, ClkMin and ClkHr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/功能:更新时间
static  BOOL  ClkUpdateTime (void)
{
    BOOL newday;

    newday = FAL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ssume that we haven't completed one whole day yet      */
    if (ClkSec >= 59)
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e if we have completed one minute yet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ClkSec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Yes, clear secon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if (ClkMin >= 59)
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See if we have completed one hour yet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ClkMi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Yes, clear minu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bDispTemperatureSwitch = true;    //整点时显示温度

              if (ClkHr >= 23)
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See if we have completed one day yet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ClkH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Yes, clear hours 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//时钟计时跨天
                 newday    = TRUE;            /*        ... change flag to indicate we have a new day    */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kH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No,  increment hou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lkMi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No,  increment minu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if((ClkMin % c_DispTemperatureIntervalMinute) == 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DispTemperatureSwitch = true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DispTemperatureSwitch = false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}
    else
     {
        ClkSec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No,  increment secon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}
    return (newday);
}

//时钟的小时加1操作
void CLK_IncHour(void)
{
       if (ClkHr >= 23)
    {
         ClkHr = 0;
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ClkHr++;
     }
}

//时钟的小时加1操作
void CLK_IncMinute(void)
{
       if (ClkMin >= 59)
    {
         ClkMin = 0;
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ClkMin++;
     }
}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 TIME ONLY
*
* Description : Set the time-of-day clock
* Arguments   : hr        is the desired hour    (0..23)
*               min       is the desired minutes (0..59)
*               sec       is the desired seconds (0..59)
* Returns     : None.
* Notes       : It is assumed that you are specifying a correct time (i.e. there is no range checking
*               done by this function)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 Clk_set_time (UCHAR hr, UCHAR min, UCHAR sec)
{
    EXIT_CRITIC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Release access to time-of-day clock                */
    ClkHr  = hr;
    ClkMin = min;
    ClkSec = sec;
    ENTER_CRITICA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Gain exclusive access to time-of-day clock         */

}
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  功能:  给定的时间与当前时间比较
//   函数:  int Cmp_now_time(UCHAR hr, UCHAR min, UCHAR sec)
//   语言:  C
//   输入:
//   输出:  0   相等
//          >0  给定时间大于当前时间
//          <0  给定时间小于当前时间
//   作者:  李艳平
//   日期:  2002-05-17
//@@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*
int Cmp_now_time(UCHAR hr, UCHAR min, UCHAR sec)
{
   if(ClkHr!=hr)
     return(hr-ClkHr);
   else if(ClkMin!= min)
     return(min-ClkMin);
   else
    // return(sec-ClkSec);
    sec = sec;
    return(0);
}
*/

网友M:
还是 asm 高效率 (12Mhz)

$MOD51
    STACK_BUF EQU 60H
    T0_CNT DATA 20H
    F_1SEC BIT T0_CNT.4 ; 12 MHz
    F_SEC  BIT T0_CNT.7

    ORG 0000H
      AJMP START
      NOP
    ORG 000BH  ; INT T0
      JBC F_1SEC, SUB_1SEC
         INC T0_CNT
         NOP
INT_RET: RETI
         NOP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ORG 0088H
SUB_1SEC:
      ORL TL0, #0C0H  ; 0c0h 的 Bit 0 to 5 为 "0"
      ORL TH0, #0BDH  ; 必要时可与下一语句交换位置
      ACALL INT_RET
      INC T0_CNT
;*****  1 SEC SERVICE
      ;.......
      SETB F_SEC
      ;.......
      RET
;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START:
     MOV SP, #(STACK_BUF-1)
     MOV T0_CNT, #0
     ; Configure Timer 0
;    - Mode                   = 1
;    - Interrupt              = ENABLED
;    - Clock Source           = INTERNAL
;    - Enable Gating Control  = DISABLED
      MOV   TMOD, #01h  ;
      ;setb IE.1
      MOV IE, #10000010B
      setb TR0   ;TCON.4 start timer
      NOP
;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
MAINLOOP:
      SJMP MAINLOOP
;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END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K:
xwj的是完全可行的

所以,应该改为 TL0 += CONL; 这个CONL 是多少可以自己灵活设定,和晶振有关, 不过还要注意,别这个时候进入其他中断程序

===============》
当TL0 += CONL结果大于255发生进位了呢?

古版的程序用的是T2,具有硬件自动充填的功能?

网友H:
使用TL0 += CONL;之类的,都是需要进农民讲习所学习的。

楼主:
fsaok ,你自己才是空谈哦

可以肯定你从来就没仔细看过1楼的贴,却每次都是想当然的妄下结论

Keil汇编的代码就在后面,你竟然看不到?

TL0 += CONL,当CONL较大时必然溢出,而随机的晶振频率和定时间隔你不可能保证CONL的值为0,所以必须考虑进位;
而且,你以为TL0 += CONL就不用修正吗?就不会被打断吗??

加变量还是加常数的问题,这个实际上没有区别,因为我的定时器是复用的,要一变化的频率中断。而且重载常数代码已经包括在里面了,去看屏蔽的对应行吧

对于二字节加法,必然不是一个指令能完成的,也就不能排除计算时翻转、溢出的可能

你自己也知道:“还要注意,别这个时候进入其他中断程序”,那要是别的中断打断它呢???

再次强调:
    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板,考虑了各种极端情况和可能下的正确性。如果某种可能不存在,当然可以去掉对应的保护代码

空谈是没有用的,上机试一下吧,
fsaok ,拜托你每次发言前自己先看清楚别人的帖子,也“上机试一下吧”

楼主:
不可否认,需要快的地方 用汇编确实能快很多

C编译器再怎么优化都会多出很多可以省略的参数传递
毕竟它考虑的更多的是子程序、宏的通用性和普适性,入口出口的统一性等

对于数组、指针等处理的汇编代码,有时看着真的很上火
--太笨了!
:-)

网友H:
你们的眼光怎么都放在这种局部细节上?

很多人在这种局部细节上过分追求,反而在大的层面上做着相反的消耗资源的事情。

网友H:
就XWJ的例子,明显缺乏大局观。

楼主:
任何事情有一利就必有一弊,只看你是怎么取舍的

既然强调“软件零误差',而我又多余强调了个“普适性”,那么其他的自然是次位考虑的

教学模板,你却非要从里面强调出个“局部细节上过分追求”,“明显缺乏大局观”,那我也只能向你致以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,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的无限景仰:
“你实在是太有才了!”

楼主:
dengm 采用的是一秒重载一次初值的方法

还用了中断重入

但我个人认为:
      ORL TL0, #0C0H  ; 0c0h 的 Bit 0 to 5 为 "0"
      ORL TH0, #0BDH  ; 必要时可与下一语句交换位置
应该分别改为ADD和ADDC更严谨些,
当然,如果T0是唯一的最高优先级那么另说了

网友M:
re: xwj

$MOD51
    STACK_BUF EQU 60H
    T0_CNT DATA 20H
    F_1SEC BIT T0_CNT.4 ; 12 MHz
    F_SEC  BIT T0_CNT.7

    ORG 0000H
      AJMP START
      NOP
    ORG 000BH  ; INT T0
      JBC F_1SEC, SUB_1SEC
         INC T0_CNT
         NOP
INT_RET: RETI
         NOP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ORG 0088H
SUB_1SEC:
      MOV T0_CNT, A
      CLR EA
      PUSH PSW
      CLR TR0
      MOV A, TL0
      ADD A, #LOW(0BDC0H + 6)
      MOV TL0, A
      MOV A, TH0
      ADDC A, #HIGH(0BDC0H+6)
      MOV TH0, A
      SETB TR0
      POP PSW
      SETB EA
      MOV A, #1
      XCH A, T0_CNT
      ACALL INT_RET
;*****  1 SEC SERVICE
      ;.......
      SETB F_SEC
      ;.......
      RET
;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%
START:
     MOV SP, #(STACK_BUF-1)
     MOV T0_CNT, #0
     ; Configure Timer 0
;    - Mode                   = 1
;    - Interrupt              = ENABLED
;    - Clock Source           = INTERNAL
;    - Enable Gating Control  = DISABLED
      MOV   TMOD, #01h  ;
      ;setb IE.1
      MOV IE, #10000010B
      setb TR0   ;TCON.4 start timer
      NOP
;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$
MAINLOOP:
      SJMP MAINLOOP
;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END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H:
从前面回帖的农民同志已经看到在误导优秀的农民同志走弯

别加“普适性”三个字,这三个字的份量还是蛮重的。

大家还是要到我这农民讲习所来进修,俺可以告诉你们好处:
学会了,大小程序通吃。俺这套教材可以做几百字节的程序,也可以做50万行代码的ARM程序。这就是学会理论的好处,是大局观,哪些芝麻大的技巧是少儿不宜。

网友H:
设计程序的思维应该是这样的:

首先考虑:如果程序再大点,再大点,再大点,再大点,再大点.....,做的程序还能运行吗?不能就改。
能,再考虑:程序还能优化,优化,优化,优化......,不能优化了,好,这才是我们最后需要的程序。

那象你们一上来就想怎么优化,优化,优化,最后把自己思维全框死了,最后不停的改程序,改程序,改程序直到某天产品停产。然后新产品上重新开始这种无聊的简单重复劳动。

网友H:
这里的水平,还真没几个能让俺正眼瞧瞧的。

网友N:
好帖。

但别吵架,大家讨论讨论,把道理说明白就好了。别攻击个人。

谢谢上面发言的朋友,受教育了。!

网友I:
真正高手...

我见过的真正高手的喜欢用宏汇编,连标准浮点数程序都是自己写的,程序柜架早已固定,添加删除任务很容易,大量使用各种宏...

网友O:
农民讲习所似乎一味对别人评头论足

夸夸其谈,貌似并非就事论事,一般的浮躁!

网友G:
unsigned int t0buf;

原来t0buf是个变量

我从来都不会这样书写变量,所以以为是常数呢,

看漏眼了,不好意思,

网友P:
老农太骄傲了

老农太骄傲了

网友Q:
说心里话:赞成所长的意见~~~不要招惹TL0~~~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T0中断
//处理弱实时任务,并产生20MS系统时间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TH0 = sInSysTimer.mT0_PreLoad;        //重装T0高位初始值

    if( ++sInSysTimer.m20msCount > 3 ){
        sInSysTimer.m20msCount = 0;
        //20ms触发
        fInSys_20ms = 1;
        //调用20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
        if( sInSysTimer.Weekness_20ms )(*sInSysTimer.Weekness_20ms)();
    }

    //调用5ms中断要处理的弱实时任务。
    if( sInSysTimer.Weekness_5ms )(*sInSysTimer.Weekness_5ms)();
}

所长这里:
TH0 = sInSysTimer.mT0_PreLoad;        //重装T0高位初始值
没下句TL0=xx

所以这样就形成了"自动"装载~~~

哪怕你在进入ISP前"睡觉",只要TL0"不翻山"即可~~~

网友M:
我的第2个代码停了中断 8 个周期,不应该使用

网友R(2010-10-10):
楼主的方法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