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VR的单片机的USART是不是有2个发送寄存器?

楼主(2007-07-26):
先列出程序吧:

void
void
DoRS232 (void)
{
    uint8_t i;

    for (i = 0; i < 10; ++i)
    {
        // '0'的ASCII为0x30
        uart_putchar ('0' + i);
    }

}

DoThing (void)
{
       // SCL是22脚、SDA是23脚
    DoI2C();

    // RXD是14脚、TXD是15脚
    DoRS232();

    // MEGA16: SS是5脚、MOSI是6脚、MISO是7脚、SCK是8脚
    DoSPI();

    wdt_reset();

}

我本来以为‘0’到‘9’的字符都发送玩才会开始的做DoSPI(),但是,我用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来看,在开始发送‘8’的时候,就开始执行DoSPI函数了。不同的波特率,结果是一样的。

如果说发送‘9’的时候,开始执行DoSPI还好理解:将‘9’放入发送寄存器后,CPU就不管它了,执行后续代码。问题是怎么会提早2个字符啊,难道除了发送寄存器外,还有一个缓冲的发送寄存器?

哪位大侠可以为我答疑解惑。

相关下载

网友A:
是的

发送方向上面有一个缓冲寄存器,还有一个移位寄存器。当UDRE位置位时表示发送缓存器空,你可以写一个字节进去;当TXC置位时,表示两个寄存器都空,你可以连续写两个字节进去而不用担心第二个字节丢失。
这种东西看看文档吧,介绍的很详细的。

网友B:
如2楼解释。

如果想要发送完成后再做其他的事情。就用TXC中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