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CS的问题

楼主(2007-07-27):
大家好:
前两天由于电脑故障我重了一下系统和CCS,但重装之后以前能编译过的程序却无法编译了。奇怪的是,如果把文件的CMD文件改成烧写FLASH的就行,CMD文件为RAM时编译会出现:
>>   error: can't allocate .cinit (sz: 00000117 page: 0) in PRAMH0 (avail:
            000000a9)
>>   error: errors in input - ./Debug/clztest.out not built

我在RAM仿真时用的CMD如下:
MEMORY
{
PAGE 0 :
   RAMM0      : origin = 0x000000, length = 0x000400
   BEGIN      : origin = 0x3F8000, length = 0x000002
   PRAMH0     : origin = 0x3F8002, length = 0x000FFE
   RESET      : origin = 0x3FFFC0, length = 0x000002
PAGE 1 :
   RAMM1    : origin = 0x000400, length = 0x000400
   DRAMH0   : origin = 0x3f9000, length = 0x001000
}
 SECTIONS
{
   codestart        : > BEGIN,       PAGE = 0
   ramfuncs         : > PRAMH0       PAGE = 0
   .text            : > PRAMH0,      PAGE = 0
   .cinit           : > PRAMH0,      PAGE = 0
   .pinit           : > PRAMH0,      PAGE = 0
   .switch          : > RAMM0,       PAGE = 0
   .reset           : > RESET,       PAGE = 0, TYPE = DSECT

   .stack           : > RAMM1,       PAGE = 1
   .ebss  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   .econst 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   .esysmem         : > DRAMH0,      PAGE = 1
}
更令我困惑的是这个CMD文件放在最早的程序上就能行,所以也不应该是文件的问题,感觉象重装时少装了什么一样,请指点一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

网友A:
PRAMHO设得还不够大,改得大一点试试

网友B(2014-07-31):
引用 网友A:

可是我出现了类似的情况,改大乐之后,没有错误了可是不让下载,说我的MEMMORY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还有个.data段吧

网友C:
坐等高手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