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请教关于一个函数的指针问题.

楼主(2007-07-27):
有这样一个函数,
void print_Estring(uint8 *StringPtr,uint8 X,uint8 Y,uint8 cmd)//原型
print_Estring("cts",0,0,0);  //调用
我在keil中编译就不会出现问题,当时当我把他往2131上放,用ADS1.2编译时,提示下面的错误,
ERROR : C3028E: <argument 1 to 'print_Estring'>: implicit cast of pointer to non-equal pointer

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,该如何设置编译器呢?还是学要修改其他地方?

网友A:
ADS中是字符串默认是char

你的是uint8

楼主:
和这个没有关系吧.

我这里是定义的8位无符号数啊.

楼主:
谢谢.

确实如你所说,已修改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