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利的EK-stm3210E板联不上,使用J-LINK.exe工具测试发现

楼主(2008-11-03):
SEGGER J-Link Commander V3.90d ('?' for help)
Compiled Sep  1 2008 13:56:54
DLL version V3.90d, compiled Sep  1 2008 13:56:39
Firmware: J-Link ARM V7 compiled Oct 15 2008 10:51:29
Hardware: V7.00
S/N : 40004017
Feature(s) : RDI,FlashDL,FlashBP,JFlash,GDBFull
VTarget = 2.012V
Info: TotalIRLen = ?, IRPrint = 0x..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
Info: TotalIRLen = ?, IRPrint = 0x..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

****** Error: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
JTAG speed: 5 kHz
J-Link>

网友A:
目标板电压好象不对

呵呵,你也有D版的J-Link V7!

网友B:
re

为什么我的j-link用RDI烧写STM32后不能调试??..

用IAR的蜗牛驱动又可以..

网友A:
更新JLINK软件试试?

然后在RDI配置里面选择正确的目标器件。

楼主:
解决了,原来它的评估板自带ST-link2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