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Z-USB Slave FIFO模式时数据传送问题

楼主(2007-07-30):
我在测试EZ-USB FX2的Slave FIFO模式下,采用全手动方式与外部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。现在的问题是,将FX2设置成手动时,如何用外部控制器读取数据?数据是自动送到FX2的数据线上,还是需要外部控制器控制那几根口线来读?如果是用外部控制器来控制口线,FX2内的数据什么时候会送到数据线上(FD[7:0]+FB[7:0])?

void TD_Init( void )
{ // Called once at startup

  CPUCS = 0x10;                 // CLKSPD[1:0]=10, for 48MHz operation

  IFCONFIG = 0xCB;
  // IFCLKSRC=1   , FIFOs executes on internal clk source
  // xMHz=1       , 48MHz internal clk rate
  // IFCLKOE=0    , Don't drive IFCLK pin signal at 48MHz
  // IFCLKPOL=0   , Don't invert IFCLK pin signal from internal clk
  // ASYNC=1      , master samples asynchronous
  // GSTATE=0     , Don't drive GPIF states out on PORTE[2:0], debug WF
  // IFCFG[1:0]=11, FX2 in slave FIFO mode
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e TRM section 15.14
  REVCTL = 0x03;                // use enhanced packet handling

    //EP2 512 bulk out 2x
//    SYNCDELAY;
//    EP2CFG = 0xa2; //Valid = 1; dir = 0(out); type1:0 = 10(bulk); size = 0(512B); bit2 = 0; buf1:0 = 10(2x)

    //EP6 512 bulk in 2x
//    SYNCDELAY;
//    EP6CFG = 0xa2;    //11100010B, bulk in, 512, 2x

//使用EP4作为手动输出端点!
  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EP4CFG = 0xa2;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valid bit

//  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EP8CFG = 0xa2;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valid bit

//next is reset all the endpoint.
  SYNCDELAY;
  FIFORESET = 0x80;             // activate NAK-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e TRM section 15.14
  FIFORESET = 0x02;             // reset, FIFO 2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FIFORESET = 0x04;             // reset, FIFO 4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FIFORESET = 0x06;             // reset, FIFO 6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FIFORESET = 0x08;             // reset, FIFO 8
  SYNCDELAY;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FIFORESET = 0x00;             // deactivate NAK-ALL
  SYNCDELAY;

  //Set FIFO flags to Indexed mode:
  //FLAGA ==> Programmed level
  //FLAGB ==> FULL
  //FLAGC ==> EMPTY
 /* SYNCDELAY;
  PINFLAGSAB = 0x98;            // FLAGA - fixed EP2EF, FLAGB - fixed EP4EF
  SYNCDELAY;
  PINFLAGSCD = 0xFE;            // FLAGC - fixed EP6FF, FLAGD - fixed EP8FF
  SYNCDELAY;
 */

  //PORTACFG |= 0x80;             // FLAGD, set alt. func. of PA7 pin
  PORTACFG |= 0x40;             // ENABLE SLCE#.
  SYNCDELAY;

  FIFOPINPOLAR = 0x00;          // all signals active low
  SYNCDELAY;

  //EP2 FIFO config, use 16 bits(WORDWIDE = 1), manual mode
//  EP2FIFOCFG = 0x01;    //AUTOIN = AUTOOUT = 0; WORDWIDE = 1; ZEROLENIN = 1: enable zero length
  SYNCDELAY;

//  EP6FIFOCFG = 0x01;    //AUTOIN = AUTOOUT = 0; WORDWIDE = 1; ZEROLENIN = 1: enable zero length
  SYNCDELAY;

  EP4FIFOCFG = 0x01;    //AUTOIN = AUTOOUT = 0; WORDWIDE = 1; ZEROLENIN = 1: enable zero length
  SYNCDELAY;

//  EP8FIFOCFG = 0x01;    //AUTOIN = AUTOOUT = 0; WORDWIDE = 1; ZEROLENIN = 1: enable zero length
  SYNCDELAY;

  // OUT endpoints do NOT come up armed     //double buffered.
    SYNCDELAY;
    OUTPKTEND = 0x82; // arm first buffer by writing OUTPKTEND w/skip=1

    SYNCDELAY;
    OUTPKTEND = 0x82; // arm second buffer by writing OUTPKTEND w/skip=1

//    EP2FIFOBUF[0] = 0x20;
//    EP2FIFOBUF[1] = 0x21;
///    EP2FIFOBUF[2] = 0x22;
//    EP2FIFOBUF[3] = 0x23;
//    EP2FIFOBUF[4] = 0x24;
//    EP2FIFOBUF[5] = 0x25;
//    EP2FIFOBUF[6] = 0x26;
/*    EP2FIFOBUF[7] = 0x27;

    EP4FIFOBUF[0] = 0x40;
    EP4FIFOBUF[1] = 0x41;
    EP4FIFOBUF[2] = 0x42;
    EP4FIFOBUF[3] = 0x43;
    EP4FIFOBUF[4] = 0x44;
    EP4FIFOBUF[5] = 0x45;
    EP4FIFOBUF[6] = 0x46;
    EP4FIFOBUF[7] = 0x47;

    EP6FIFOBUF[0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1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2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3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4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5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6] = 0xAA;
    EP6FIFOBUF[7] = 0xAA;

    EP8FIFOBUF[0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1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2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3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4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5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6] = 0x55;
    EP8FIFOBUF[7] = 0x55;  */

}

void TD_Poll(void)   //XHW

    if(!(EP2468STAT & 0x04))
    {
        OUTPKTEND = 0x02;
    }
}
再请问高手,这段程序是否有问题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