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Keil c下这个main()函数要用那么多RAM??

楼主(2007-07-30):
void main(void)
{

}

下面是编译结果: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linking...
Program Size: data=9.0 xdata=0 code=16
"kk" - 0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都被谁占用了,这9个RAM在程序中还可以使用吗???

网友A:
1、因为main()前还有程序啊

2、可以使用,自动覆盖的

网友B:
寄存器组0 被占用了。

寄存器组0 被占用了。

网友C:
看看编译完的汇编,就知道啦

网友D:
看看跳转到main之前的代码,也就是“Startup.a51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