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p,apache2 通过了,mysql有问题。(已经搞定了,答案看4楼)

楼主(2007-07-31):
/opt $ ls -l /var/run/
drwxr-xr-x    2 root     root            0 Jan  1 00:05 sshd
-rw-r--r--    1 root     root            4 Jan  1 00:00 sshd.pid
-rw-r--r--    1 root     root         3840 Jan  1 00:01 utmp
/opt $ ls -l /root.big/var/mysql/
drwxr-xr-x   27 mysql    mysql        2048 Jan  1  1970 mysql
drwx------    2 mysql    mysql        1024 Jan  1  1970 test
/opt $ ls -l /var/mysql
lrwxrwxrwx    1 root     root           19 Jan  1 00:00 /var/mysql -> /root.big/var/mysql
/opt $ /usr/libexec/mysqld --basedir=/var/mysql --datadir=/var/mysql --user=mysql --pid-file=/var/run/mysqld.pid --skip-locking --port=3306 --socket=/tmp/mysql.sock &
/opt $ 700101  0:03:18 [ERROR] Can't start server : Bind on unix socket: Permission denied
700101  0:03:18 [ERROR] Do you already have another mysqld server running on socket: /tmp/mysql.sock ?
700101  0:03:18 [ERROR] Aborting

700101  0:03:18 [Note] /usr/libexec/mysqld: Shutdown complete

[1] + Done(1)                    /usr/libexec/mysqld --basedir=/var/mysql --datadir=/var/mysql --user=mysql --pid-file=/var/run/mysqld.pid --skip-locking --port=3306 --socket=/tmp/mysql.sock
/opt $ ls -l /tmp/
/opt $ ls -al /tmp
lrwxrwxrwx    1 root     root           13 Jul 30  2007 /tmp -> /root.big/tmp
/opt $ ls -l /root.big/tmp/

网友A:
王 用sqlite或是嵌入式数据库

楼主:
mysql 支持更广泛,而且以前证明是可行的

就是内存要求高点,但是对软件极大的减轻了工作两。
我想的架构是apache2+php+mysql 现在就差mysql了。
我有点没办法了,实在不行,只能看源程序了。

编译已经没有问题了,应该是库或者目录或者权限的问题。

楼主:
搞定了,是/tmp文件权限的问题,必须是777模式

lrwxrwxrwx    1 root     root           13 Jan  1 00:59 tmp -> /root.big/tmp

困扰了我两天,却如此简单

网友A:
chmod tmp 777

恭喜恭喜

楼主:
wangkj login: root

wangkj login: root

BusyBox v1.5.0 (2007-07-09 20:06:16 CST) Built-in shell (ash)
Enter 'help' for a list of built-in commands.

~ $
~ $ s
-sh: s: not found
~ $ me
-sh: me: not found
~ $ dmesg
Linux version 2.6.21 (at91@dzcp.asino) (gcc version 4.1.1) #3 Mon Jul 9 20:14:04
 CST 2007
CPU: ARM920T [41129200] revision 0 (ARMv4T), cr=c0007177
Machine: Atmel AT91RM9200-DK
Memory policy: ECC disabled, Data cache writeback
On node 0 totalpages: 8192
  DMA zone: 64 pages used for memmap
  DMA zone: 0 pages reserved
  DMA zone: 8128 pages, LIFO batch:0
  Normal zone: 0 pages used for memmap
Clocks: CPU 179 MHz, master 59 MHz, main 18.432 MHz
CPU0: D VIVT write-back cache
CPU0: I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CPU0: D cache: 16384 bytes, associativity 64, 32 byte lines, 8 sets
Built 1 zonelists.  Total pages: 8128
Kernel command line: root=31:02 ro rootfstype=jffs2 console=ttyS0,115200 mem=32M
 mtdparts=physmap-flash.0:256K(BOOT),1152k(kernel),2560k(rootfs),-(data)
AT91: 128 gpio irqs in 4 banks
PID hash table entries: 128 (order: 7, 512 bytes)
Console: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
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4096 (order: 2, 16384 bytes)
Inode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2048 (order: 1, 8192 bytes)
Memory: 32MB = 32MB total
Memory: 30220KB available (1980K code, 164K data, 76K init)
Calibrating delay loop... 89.70 BogoMIPS (lpj=448512)
Mount-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512
CPU: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: ok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
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1, 8192 bytes)
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: 1024 (order: 0, 4096 bytes)
TCP: Hash tables configured (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)
TCP reno registered
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.97 (double precision)
JFFS2 version 2.2. (NAND) (C) 2001-2006 Red Hat, Inc.
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(default)
at91_spi: Baud rate set to 5990400
AT91 SPI driver loaded
atmel_usart.0: ttyS0 at MMIO 0xfefff200 (irq = 1) is a ATMEL_SERIAL
atmel_usart.1: ttyS1 at MMIO 0xfffc4000 (irq = 7) is a ATMEL_SERIAL
at91_ether: Your bootloader did not configure a MAC address.
eth0: Link now 100-FullDuplex
eth0: AT91 ethernet at 0xfefbc000 int=24 100-FullDuplex (00:00:00:00:00:00)
eth0: Realtek RTL8201(B)L PHY
physmap platform flash device: 01000000 at 10000000
physmap-flash.0: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-bit bank
physmap-flash.0: Found an alias at 0x800000 for the chip at 0x0
 Amd/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
number of CFI chips: 1
cfi_cmdset_0002: Disabling erase-suspend-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.
drivers/mtd/cmdlinepart.c part->mtd_id, mtd_id:physmap-flash.0,physmap-flash.0
4 cmdline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physmap-flash.0
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"physmap-flash.0":
0x00000000-0x00040000 : "BOOT"
0x00040000-0x00160000 : "kernel"
0x00160000-0x003e0000 : "rootfs"
0x003e0000-0x00800000 : "data"
kobject_add failed for physmap-flash.0 with -EEXIST, don't try to register thing
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.
mice: PS/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
TCP cubic registered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
NET: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
VFS: Mounted root (jffs2 filesystem) readonly.
Freeing init memory: 76K
eth0: Setting MAC address to 00:09:6b:02:18:47
eth0: Link now 100-FullDuplex
AT91 MMC: 4 wire bus mode not supported - using 1 wire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
ohci_hcd: 2006 August 04 USB 1.1 'Open' Host Controller (OHCI) Driver
at91_ohci at91_ohci: AT91 OHCI
at91_ohci at91_ohci: new USB bus registered, assigned bus number 1
at91_ohci at91_ohci: irq 23, io mem 0x00300000
usb usb1: configuration #1 chosen from 1 choice
hub 1-0:1.0: USB hub found
hub 1-0:1.0: 2 ports detected
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
usb 1-1: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at91_ohci and address 2
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...
usb 1-1: configuration #1 chosen from 1 choice
usb 1-2: new low speed USB device using at91_ohci and address 3
usb 1-2: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62
usb 1-2: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62
usb 1-2: new low speed USB device using at91_ohci and address 4
usb 1-2: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62
usb 1-2: device descriptor read/64, error -62
usb 1-2: new low speed USB device using at91_ohci and address 5
usb 1-2: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5, error -62
usb 1-2: new low speed USB device using at91_ohci and address 6
usb 1-2: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6, error -62
scsi0 : SCSI emulation for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
usbcore: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-storage
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.
usb-storage: device found at 2
usb-storage: waiting for device to settle before scanning
scsi 0:0:0:0: Direct-Access     Multi    Flash Reader     1.00 PQ: 0 ANSI: 0
SCSI device sda: 1000448 512-byte hdwr sectors (512 MB)
sda: Write Protect is off
sda: Mode Sense: 03 00 00 00
sda: assuming drive cache: write through
SCSI device sda: 1000448 512-byte hdwr sectors (512 MB)
sda: Write Protect is off
sda: Mode Sense: 03 00 00 00
sda: assuming drive cache: write through
 sda: sda1
sd 0:0:0:0: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sda
sd 0:0:0:0: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0 type 0
usb-storage: device scan complete
EXT2-fs warning: mounting unchecked fs, running e2fsck is recommended
~ $ ps
  PID  Uid        VSZ Stat Command
    1 root       3280 S   init
    2 root            SWN [ksoftirqd/0]
    3 root            SW< [events/0]
    4 root            SW< [khelper]
    5 root            SW< [kthread]
   25 root            SW< [kblockd/0]
   37 root            SW  [pdflush]
   38 root            SW  [pdflush]
   39 root            SW< [kswapd0]
   40 root            SW< [aio/0]
  647 root       3280 S   /usr/sbin/telnetd
  648 root            SWN [jffs2_gcd_mtd3]
  676 root            SW< [kmmcd]
  701 root            SW< [khubd]
  735 root            SW< [scsi_eh_0]
  736 root            SW< [usb-storage]
  779 root       1840 S   /usr/sbin/vsftpd
  781 root       3284 S   sh /opt/1.sh
  799 root       3504 S   /usr/sbin/sshd
  803 root       3284 S   /sbin/getty 115200 ttyS0
  810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 822 mysql     15496 S   /usr/libexec/mysqld --basedir=/root.big/var --datadir
  844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 908 root       3304 S   -sh
  940 root            SWN [jffs2_gcd_mtd2]
 3359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3397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3427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3468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3523 root       6028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29 daemon     6236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0 daemon     6236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1 daemon     6100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2 daemon     6100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3 daemon     6236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5 daemon     6100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6 daemon     6236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37 daemon     6236 S   /usr/sbin/httpd -D SSL -k start
 3543 root       3284 S   vi httpd.conf
 3607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3921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3976 root       3288 R   sh
 4054 root       3288 S   -sh
 4066 root       6764 S   ./ctorrent -e 6 -C 8 -P 27000 /root.big/bt/wybcysz.to
 4176 root       3148 S   sleep 300
 4177 root       3284 S   -sh
 4186 root       3284 R   ps
~ $ netstat
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(w/o servers)
Proto Recv-Q Send-Q Local Address           Foreign Address         State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078       adsl-69-109-235-1:25002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64788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55824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680       57.192.61.59.broa:12268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594       218.69.237.30:12205     ESTABLISHED
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924       220.161.211.58:16881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48440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660       d14-69-146-58.try.:6881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335       114.177.38.58.bro:25859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240       26.17.80.218.broa:15701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315       123.112.45.22:22241    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55824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680       57.192.61.59.broa:12268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68 192.168.8.55:4923       adsl-75-37-8-33.d:27421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924       220.161.211.58:16881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283       60.168.87.234:6699 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460       S010600119539a212:26328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862       203-70-152-147.ad:13652 LAST_ACK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929       CPE0016b6e0ef4b-C:12042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300       pcd362183.netviga:16131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550       143.101.79.218.bro:9490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904       c-68-81-20-84.hsd:58583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768       218.69.237.30:12205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660       d14-69-146-58.try.:6881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198       dns.adana.idv.tw:123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771       249.71.49.60.klj0:26156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17 192.168.8.55:4632       104.137.77.125.bo:23755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598       59-114-223-209.dy:19876 SYN_SENT
tcp        0  45433 192.168.8.55:3285       59.205.37.58.broa:19470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9 192.168.8.55:4680       116.215.6.27:11977      FIN_WAIT1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155       adsl-68-78-129-7.d:6889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12960 192.168.8.55:4007       47.148.50.60.brk0:49155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163       98-61-112.adsl.te:22306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790       116.215.6.27:11977 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68 192.168.8.55:3561       128.99.95.219.trm0:8480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717       125.213.59.159:13339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942       125.95.13.121.broad.:80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492       221.239.135.13:11128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59942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82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92.168.8.100:1396 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60478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049       61-216-27-234.dyna:8142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721       107.12.50.59.broa:27719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4 192.168.8.55:3946       203.88.205.188:19770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mta1.corp.ebj.elo:40732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57766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40654    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3104       cm238.gamma37.max:63443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3117       59.188.156.166:20562   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4559       u108-91.u203-187.:26209 ESTABLISHED
tcp        0      1 192.168.8.55:4593       221.12.154.79:80        SYN_SENT
tcp        0      0 192.168.8.55:23         125.35.13.252:50382     ESTABLISHED
netstat: no support for 'AF INET6 (tcp)' on this system
netstat: no support for 'AF INET6 (udp)' on this system
netstat: no support for 'AF INET6 (raw)' on this system
Active UNIX domain sockets (w/o servers)
Proto RefCnt Flags       Type       State         I-Node Path
~ $
~ $

网友B:
才32M内存,作WEB服务器啊?你真能折腾的!

内核至少还用8M内存吧....你要把KDE移植到上面那就真牛B了!

网友C:
.

楼上的又在随口打哈哈,又没有LCD,往这个上面移KDE,有什么鸟用?

wang,你觉得是直接采用busybox所提供的inetd好,还是移植xinetd好?

楼主:
都一样

无所谓,不过,我觉得inetd已经够用。
我移植的这些东西是因为想用discuz论坛。必须用
现在都可以了。

网友D(2012-02-24):
您好!
我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四学生,最近正在为在arm11上搭建一个web服务器开发平台而烦恼。今天初次在论坛看到您的这篇关于在arm上搭建php+apache+mysql的帖子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26289-1-1.html,感觉受益匪浅,希望您能在这方面给我给我指点一下迷津。
我现在单独编译并成功运行了apache和php,但是不能让他们协同工作,这已经困扰了我将近一个星期了,您能给我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吗?

楼主:
php我用的不是模块方式,用的是外部命令方式。咋改去网上搜。具体我也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