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优盘与PC遥控接收器--PS2键盘直接“打字”程序

楼主(2008-11-06):
// DIY优盘与PC遥控接收器--PS2键盘直接“打字”程序下载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(c) Copyright 2008-2009 xuwenjun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1.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标 题: xwj 的PS2键盘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文件名: atkey_xwj.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版 本: V1.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修改人: xw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xuwenjun@21cn.com           //
//日 期: 08-11-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描 述: xwj 的PS2键盘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声 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,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. //
//     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.    E-mail:xuwenjun@21cn.com           //
//      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@21cn.com   欢迎与我交流!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老版本: 废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版本文件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创建人: xw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xuwenjun@21cn.com           //
//日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描 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xwj  的PS2键盘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MCU 型号: MCS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开发环境: Ke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开发日期: 08-11-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程序编写: XW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 程序特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1、扫描码和输出字符双环形队列缓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2、可以直接输出按键对应的字符,直接实现“打字”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3、完美支持CapsLock、Shift大小写转换,支持键盘灯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PS:
//  呵呵,不好意思,之前给古道热肠的程序发错了;
//  而且,看了古道热肠的程序,才知道以前为什么发送命令给键盘老是失败:
// 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拉低CLK线 100uS去抢占控制权。

//论坛交流就是好啊~~
//帮助别人的同时,自己也能发现问题、学到更多的东西!!!
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reg52.h>

#include "Scancodes1.h"

//#define KB_DEBUG 1
#ifdef KB_DEBUG
#include "CH452.h"
#endif

#define BAUD_9600       (65536-60)      // 96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18.432MHz //
#define BAUD_19200      (65536-30)      // 192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18.432MHz //
#define BAUD_38400      (65536-15)      // 384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18.432MHz //
#define BAUD_57600      (65536-10)      // 576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18.432MHz //

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通用PC机键盘方式  //</font>
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<font color=#BB0000>b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</font> kb_state;
<font color=#BB0000>sbit</font>    kb_caps     =   kb_state^2;
<font color=#BB0000>sbit</font>    kb_num      =   kb_state^1;
<font color=#BB0000>sbit</font>    kb_scroll   =   kb_state^0;

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    kb_testok;
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    kb_is_up;
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    kb_shift;
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    kb_sent;
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    kb_ok;
bit     kb_is_E0;       //收到E0,//以E0开始的扫描码
bit     kb_is_E1;       //收到E1,//以E1开始的扫描码
bit     kb_KeyP;

unsigned char kb_Keydata;                   // 保持收到的扫描码
unsigned char kb_bitCount;              //待接收?位
#define kb_BUFF_SIZE 8                  //键盘缓冲区大小
unsigned char kb_ScanBuffer[kb_BUFF_SIZE];  //键盘扫描码缓冲区
unsigned char kb_Buffer[kb_BUFF_SIZE];  //键盘缓冲区
unsigned char kb_Scaninpt, kb_Scanoutpt;        //键盘扫描码缓冲区 入、出指针
unsigned char kb_inpt, kb_outpt;        //键盘缓冲区 入、出指针
unsigned char kb_BufCnt;                //键盘缓冲区内数据量

//  通用PC机键盘方式  //
sbit    PIN_KEY_CLK = P3^3;         //键盘时钟线接 P3^3
sbit    PIN_KEY_DAT = P1^5;         //键盘数据线接 P1^5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Nus (unsigned char us)//us=(实际延时-5)/2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s=1:7;2:9;3:11;4:13;5:15;6:17;9:19;10:21周期
    while(--us);        //5 +n*2    DJNZ R7,DelayNus    RET
//  while(us){us--;}    //8 +n*6
//  for (;--us>0;);     //5 +n*6
//  for (;us>0;us--);   //10+n*8
//  unsigned char i;for (i=0;i<us;i++); //12+n*8
}

#ifdef KB_DEBUG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<font color=#0000CC>void</font> DelayNms(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int </font>x)
{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    j=10:6+50*x j=100:6+410     6+(10+4*j)*x</font>
  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j;
   <font color=#0000CC>do</font> {
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for</font> (j=0; j<181; j++) _nop_();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j=(?KHz/12-10)/4=381.5</font>
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for</font> (j=0; j<200; j++) _nop_();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</font>
   }<font color=#0000CC>while</font>(--x);
}
#endif

//---------------- Kb.c
//详细说明.
//Clock __________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    __________
//时钟            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  |__|
//data  ___________    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__
//数据             |____|_____|_____|_____|_____|_____|_____|_____|_____|_____|
//
//                 Start|bit 0|bit 1|bit 2|bit 3|bit 4|bit 5|bit 6|bit 7|Parity|Stop |
//                 起始  位 0  位 1  位 2  位 3  位 4  位 5  位 6  位 7  奇偶位 停止位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b_Init(void)              //键盘初始化:INT0下降沿中断
{
//  static bit kb_testok=0, kb_is_up=0, kb_shift = 0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i=0;
    kb_Scaninpt  = 0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初始化键盘扫描码缓冲区入指针</font>
    kb_Scanoutpt = 0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初始化键盘扫描码缓冲区出指针</font>
    kb_inpt  = 0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初始化键盘码缓冲区入指针</font>
    kb_outpt = 0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初始化键盘码缓冲区出指针</font>
    kb_BufCnt = 0;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缓冲区内字符数</font>
    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= 11;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一字节数据有 11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</font>
    I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EX0下降沿触发中断</font>
    P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EX0高优先级</font>
    E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打开外部中断0</font>
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打开总中断控制位</font>
#ifdef KB_DEBUG
    CH452_init();
    cls(0x00);
    printat(0,"<font color=#DD0000>RESET.</font>")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while</font> ((!kb_testok)&&(i++ <16)) <font color=#007F00>//上电1.6秒钟内等待键盘应答</font>
    {
        DelayNms(100);
        printat(10,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2asc(2,i));
    }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!kb_testok)
    {
        printat(6,"<font color=#DD0000>Error!</font>")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bp(3);</font>
    }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{
        printat(6,"<font color=#DD0000>Key OK</font>")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bp(1);</font>
    }
    DelayNms(2000);
#endif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b_PutBuff(unsigned char c)    //放一字节到键盘缓冲区
{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BufCnt<kb_BUFF_SIZE) <font color=#007F00>//如果缓冲区不满</font>
    {
        kb_Buffer[kb_inpt] = c;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把字符放进缓冲区</font>
        kb_inpt++;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增加指针</font>
        kb_BufCnt++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inpt >= kb_BUFF_SIZE)<font color=#007F00>//指针绕接</font>
            kb_inpt = 0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kb_GetKey(void)       //从键盘缓冲区取一字节
{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temp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while</font>(kb_BufCnt == 0);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等待数据</font>
    temp = kb_Buffer[kb_outpt];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得到字节</font>
    kb_outp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增量指针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outpt >= kb_BUFF_SIZE)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指针绕接</font>
        kb_outpt = 0;
    kb_BufCnt--;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减少缓冲区计数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return</font> temp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X1_kb () interrupt 2 using 2    //T1下降沿中断
{
    unsigned char i;
//-------接收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!kb_sent)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接收</font>
    {
        i=0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(!PIN_KEY_CLK)&&(--i != 0))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Routine entered at falling edge// 在下降沿上运行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< 11 && 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> 2) <font color=#007F00>//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3 to 10 is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. Parity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,// 位3~10是数据.校验位,</font>
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start and stop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s are ignored.// 起始和停止位忽略了.</font>
               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 = (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 >> 1);
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PIN_KEY_DAT)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 =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 | 0x80; <font color=#007F00>// Store a '1'// 存储一"<font color=#DD0000>1</font>"</font>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=0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while</font>((!PIN_KEY_CLK)&&(--i != 0));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等待时钟电平上升</font>
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--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所有的比特收到</font>
        {
//          kb_Decode(kb_Keydata);
//          SBUF=kb_Keydata;
            kb_ScanBuffer[kb_Scaninpt]=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;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扫描码放缓冲区</font>
            kb_Scaninp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增加指针</font>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Scaninpt >= kb_BUFF_SIZE)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指针绕接</font>
                kb_Scaninpt = 0;
            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= 11;
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==0xAA)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盘自检完成码</font>
                kb_testok=1;
//          kb_ok=1;
        }
    }
//-------发送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发送</font>
    {
        i=0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(!PIN_KEY_CLK)&&(--i != 0))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在下降沿上运行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--;
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> 2) <font color=#007F00>//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 3 to 10 is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. Parity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,// 位3~10是数据.校验位,</font>
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start and stop 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s are ignored.// 起始和停止位忽略.</font>
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&0x01)
                    PIN_KEY_DAT=1;
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PIN_KEY_DAT=0;
               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 = (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 >> 1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== 2)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奇检验位</font>
                PIN_KEY_DAT=kb_KeyP;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IN_KEY_DAT=1;
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== 0)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所有的比特已发送     </font>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= 11;
                    kb_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kb_sent=0;
//                  IE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=0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while</font>((!PIN_KEY_CLK)&&(--i != 0));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等待时钟电平上升</font>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b_SentCmd (unsigned char C)   //主机发送一字节到键盘
{
//  if ((kb_bitCount < 11)&& (kb_bitCount >= 2))//如果在第10位(奇偶检验位)发送前
    {
//      PIN_KEY_CLK=0;                  //下拉时钟线60uS以停止键盘发送
//      DelayNus(60);                   //us=(实际延时-5)/2
    }
//  else
//      while (kb_bitCount<2);      //如奇偶位已发出则等待键盘发送完
//  SBUF=C;
    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=11;
    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=C;
    ACC=C;
    kb_KeyP=~P;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kb_KeyP为奇检验位</font>

    kb_sen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置发送到键盘标志</font>
    EX1=0;
    PIN_KEY_DAT=0;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主机发送起始位以启动主机发送</font>
    PIN_KEY_CLK=0;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抢占PS/2总线的控制权</font>
    DelayNu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Delay100uS</font>
    PIN_KEY_CLK=1;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通知PS/2设备,时机已成熟</font>
    IE1=0;
    EX1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b_LedCtrl(unsigned char sc)   // 控制键盘灯,参数为1的位取反;位2:caps;位1:num;位0:scroll;
{
    kb_state ^=sc;
    kb_SentCmd(0xed)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while</font>((kb_Key<font color=#BB0000>data</font>!=0xfa) || (kb_<font color=#BB0000>bit</font>Count != 11));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等待接收到0xfa</font>
    kb_SentCmd(kb_state & 0x07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b_Decode(unsigned char sc)    // 输入扫描代码处理
{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static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kb_mode = 0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temp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switch</font> (sc)
    {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AA :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盘自检完成码</font>
        kb_testok=1;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E0: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转义符号E0</font>
        kb_is_E0=1;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收到转义符号E0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E1: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转义符号E1</font>
        kb_is_E1=1;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收到转义符号E1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F0: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按键释放码F0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!kb_is_up)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按下状态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is_up = 1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收到按键释放码F0</font>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12 :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Left kb_shift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59 :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Right kb_shift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!kb_is_up)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按下状态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shift = 1;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shift = 0;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FA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盘应答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FF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缓冲溢出错误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00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缓冲溢出错误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FE: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重新发送上次数据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EE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Echo 应当也回应Echo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58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kb_caps Lock //大小写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is_up)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释放状态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is_up=0;
            kb_LedCtrl(1<<2);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控制键盘灯,参数为1的位取反;位2:caps;位1:num;位0:scroll;</font>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77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kb_num Lock  //小键盘kb_num Lock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is_E1)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收到转义符号E1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is_E1=0; <font color=#007F00>//Pause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键             :E11477E1F014F077</font>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is_up)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释放状态</font>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b_PutBuff('^');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^C</font>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is_up)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释放状态</font>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b_is_up=0;
                kb_LedCtrl(1<<1);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控制键盘灯,参数为1的位取反;位2:caps;位1:num;位0:scroll;</font>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case</font> 0x7e : <font color=#007F00>// kb_scroll Lock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is_up)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释放状态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is_up=0;
            kb_LedCtrl(0x01);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控制键盘灯,参数为1的位取反;位2:caps;位1:num;位0:scroll;</font>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default</font>:
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is_E0)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上次收到E0,查表获得以E0开始的扫描码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kb_is_E0=0;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!kb_is_up)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按下状态</font>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for</font>(temp = 0; e0_tab[temp][0]!=sc && e0_tab[temp][0]; temp++);
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e0_tab[temp][0] == sc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b_PutBuff(e0_tab[temp][1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{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!kb_is_up)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键按下时的数据</font>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mode == 0 || kb_mode == 3)<font color=#007F00>//如果 ASCII 方式</font>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sc<=0x83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!kb_shift)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如果(kb_shift)键不压,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执行一查表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unshifted[sc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如果(kb_shift)键压下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shifted[sc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kb_caps)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大写灯亮,大小写转换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(temp>='A')&&(temp<='Z'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+=0x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(temp>='a')&&(temp<='z'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-=0x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temp)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非0输出ASCII字符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b_PutBuff(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temp==0x0d)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回车键还要多输出0x0a</font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b_PutBuff(0x0a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扫描码方式</font>
//                  print(char2hexasc(sc));// Print scan code// 打印扫描码
                    kb_PutBuff(sc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else</font>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键释放时的数据</font>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b_is_up = 0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Two 0xF0 in a row not allowed不允许两个0xF0</font>
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 if</font>(sc==0x05)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F1   //切换输入扫描代码方式</font>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b_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kb_mode &=0x0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kb_CheckDecode(void)      //检查、转换并返回缓冲区字符数
{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Scaninpt != kb_Scanoutpt)
    {
//      print(char2hexasc(kb_ScanBuffer[kb_Scanoutpt]));
        kb_De<font color=#BB0000>code</font>(kb_ScanBuffer[kb_Scanoutpt]);
        kb_Scanoutp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增量指针</font>
        <font color=#0000CC>if </font>(kb_Scanoutpt >= kb_BUFF_SIZE)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指针绕接</font>
            kb_Scanoutpt = 0;
    }
    <font color=#0000CC>return</font>(kb_BufCnt);
}

#ifdef KB_DEBUG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<font color=#0000CC>void</font> InitSys(<font color=#0000CC>void</font>)
{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设置串口为  57600波特 晶振频率为 18.432MHz.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设置中断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/font>
        SCON   =  0x50;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SCON: 设串口模式1,并打开接受:1起始位,8数据位,1停止位 //</font>
        PCON=0x00;   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PCON |= 0x80;   // PCON: 波特律加倍: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</font>
        RCAP2H=BAUD_57600/256;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96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18.432MHz //</font>
        RCAP2L=BAUD_57600%256;
//      T2MOD=0X00;
        T2CON=0x3c;
//      TMOD   =  0x21;     // TMOD: 定时器0:模式1:16位; 定时器1:模式2:8位自加载;//
//      TH1    =  0xfB;     // TH1:  19200波特串口的自加载值,晶振频率: 18.432MHz //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 设置并开启中断: T0高;开中断: T1、串口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</font>
        TMOD   =  0x11;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TMOD: 定时器0:模式1:16位; 定时器1:模式1:16位;//</font>
        TCON =  0x50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TCON: 定时器 0运行;定时器 1运行            //</font>
        IP   =  0x02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中断优先寄存器IP:|D7_x |x|x  |PS|PT1|PX1|PT0|D0_PX0|//</font>
        IE   =  0x83; 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中断允许寄存器IE:|D7_EA|x|ET2|ES|ET1|EX1|ET0|D0_EX0|//</font>
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2/20071222192410983.rar

楼主:
PS2键盘程序配套的扫描码 对照表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(c) Copyright 2008-2009 xuwenjun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1.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标 题: xwj 的PS2键盘程序配套的扫描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文件名: Scancodes1.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版 本: V1.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修改人: xw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xuwenjun@21cn.com           //
//日 期: 08-11-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描 述: xwj 的PS2键盘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声 明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,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. //
//     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.    E-mail:xuwenjun@21cn.com           //
//      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@21cn.com   欢迎与我交流!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老版本: 废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版本文件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创建人: xw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xuwenjun@21cn.com           //
//日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描 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xwj  的PS2键盘程序配套的扫描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MCU 型号: MCS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开发环境: Ke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开发日期: 08-11-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程序编写: XW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 程序特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1、扫描码和输出字符双环形队列缓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2、可以直接输出按键对应的字符,直接实现“打字”效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3、完美支持CapsLock、Shift大小写转换,支持键盘灯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
    //  通用PC机键盘方式  //
//----------------- Scancodes1.h
code unsigned char e0_tab[][2] = // 以E0开始的扫描码,不一定正确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现不同的资料说法不一致,条件受限没法测试
//  0x00,0x00,
    0x11,0x12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Alt:    11; 右Alt:  E011</font>
    0x12,0x2a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rint Screen Sys Rq   :E012E07C</font>
    0x14,17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Ctrl:  14; 右Ctrl: E014</font>
    0x15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音量+键:E015</font>
    0x1f,91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Win键:  E01F;   右Win键:    E027;</font>
    0x21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Email键:E021</font>
    0x23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earch键:E023</font>
    0x24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音量Mute键:E024</font>
    0x27,92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Win键:  E027;   左Win键:    E01F;</font>
    0x2d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Internet键:E02d</font>
    0x2f,93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鼠标右键快捷键:   E02f;</font>
    0x37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ower键:  E037;</font>
    0x3f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leep键:  E03f;</font>
    0x4a,'/'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/':    E04a</font>
    0x4d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音量-键:E04d</font>
    0x5a,0x0d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大回车:5a;    小键盘回车 E05a;</font>
    0x5f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akeUp键: E05f;</font>
    0x66,37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箭头左: E066</font>
    0x69,35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End: E069</font>
    0x6c,36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Home: E06c</font>
    0x70,45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Insert: E070</font>
    0x71,46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Delete: E071</font>
    0x72,40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箭头下: E072</font>
    0x74,39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箭头右: E072</font>
    0x75,38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箭头上: E075</font>
    0x77,19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ause <font color=#0000CC>break</font>           :E11477E1F014F077</font>
    0x7a,34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age <font color=#0000CC>do</font>wn: E07a</font>
    0x7c,0x2a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rint Screen Sys Rq   :E012E07C</font>
    0x7d,33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age Up: E07d</font>

//ACPI 扫描码
    0x37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ower E0, 37</font>
    0x3F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leep E0, 3F</font>
    0x5E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ake E0, 5E</font>

//Windows 多媒体扫描码
    0x4D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Next Track E0, 4D</font>
    0x15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revious Track E0, 15</font>
    0x3B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top E0, 3B</font>
    0x34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lay/Pause E0, 34</font>
    0x23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Mute E0, 23</font>
    0x32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Volume Up E0, 32</font>
    0x21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Volume <font color=#0000CC>do</font>wn E0, 21</font>
    0x50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Media Select E0, 50</font>
    0x48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E-Mail E0, 48</font>
    0x2B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Calculator E0, 2B</font>
    0x40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My Computer E0, 40</font>
    0x10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Search E0, 10</font>
    0x3A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Home E0, 3A</font>
    0x38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Back E0, 38</font>
    0x30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<font color=#0000CC>for</font>ward E0, 30</font>
    0x28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Stop E0, 28</font>
    0x20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Refresh E0, 20</font>
    0x18,0x00,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WW Favorites E0, 18</font>

    0,0x00
};

// Unshifted characters//   不按Shift的字符
<font color=#BB0000>code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unshifted[] = {
    0x00,
    120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9</font>
    0x00,
    116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5</font>
    114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3</font>
    112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</font>
    113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2</font>
    123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2</font>

    0x00,
    121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0</font>
    119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8</font>
    117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6</font>
    115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4</font>
    9,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Tab</font>
    '`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12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Alt:    11; 右Alt:  E011</font>
//  0x2a,   //Print Screen Sys Rq   :E012E07C
    0x1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Shift:12;   右Shift:    59</font>
    0x00,
    0x11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Ctrl:  14; 右Ctrl: E014</font>
    'q',
//  0x00,   //音量+键:E015
    '1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'z',
    's',
    'a',
    'w',
    '2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Win键:  E01F;   右Win键:    E027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c',
//  0x00,   //Email键:E021
    'x',
    'd',
//  0x00,   //Search键:E023
    'e',
//  0x00,   //音量Mute键:E024
    '4',
    '3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Win键:  E027;   左Win键:    E01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 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空格</font>
    'v',
    'f',
    't',
    'r',
//  0x00,   //Internet键:E02d
    '5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粘贴键: E02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n',
    'b',
    'h',
    'g',
    'y',
    '6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ower键:  E037;</font>

    0x00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没有?</font>
    'm',
    'j',
    'u',
    '7',
    '8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leep键:  E03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,',
    'k',
    'i',
    'o',
    '0',
    '9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'.',
    '/',
//  '/',    //小键盘'/':    E04a
    'l',
    ';',
    'p',
//  0x00,   //音量-键:E04d
    '-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'\'',
    0x00,
    '[',
    '=',
    0x00,
    0x00,

    0x00,       ]<font color=#007F00>//大小写Caps Lock   :58</font>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Shift:59;   左Shift:12; </font>
    0x0d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大回车:5a;    小键盘回车 E05a;</font>
//  0x0d,   //小键盘回车 E05a
    ']',
    0x00,
    '\\'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"<font color=#DD0000>\</font>"</font>
    0x00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akeUp键: E05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n</font>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8,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退格</font>
//  0x00,   //箭头左: E066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'1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1'</font>
//  0x00,   //End: E069
    0x00,
    '4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4'</font>
    '7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7'</font>
//  0x00,   //Home: E06c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
    '0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0'</font>
//  0x00,   //Insert: E070
    '.',    //小键盘'.'
//  0x00,   //Delete: E071
    '2',    //小键盘'2'
//  0x00,   //箭头下: E072
    '5',    //小键盘'5'
    '6',    //小键盘'6'
//  0x00,   //箭头右: E072
    '8',    //小键盘'8'
//  0x00,   //箭头上: E075
    27,     //ESC
    144,    //小键盘Num Lock    :77
//  0x00,   //Pause break           :E11477E1F014F077

    122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1</font>
    '+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+'</font>
    '3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3'</font>
//  0x00,   //Page down: E07a
    '-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-'</font>
    '*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*'</font>
    '9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9'</font>
//  0x00,   //Page Up: E07d
    145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croll Lock           :7E</font>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118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7</font>
};

// Shifted characters// 按下Shift的字符
<font color=#BB0000>code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unsigned</font> <font color=#0000CC>char</font> shifted[] = {
    0x00,
    120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9</font>
    0x00,
    116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5</font>
    114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3</font>
    112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</font>
    113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2</font>
    123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2</font>

    0x00,
    121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0</font>
    119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8</font>
    117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6</font>
    115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4</font>
    9,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Tab</font>
    '~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12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Alt:    11; 右Alt:  E011</font>
//  0x2a,   //Print Screen Sys Rq   :E012E07C
    0x1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Shift:12;   右Shift:    59</font>
    0x00,
    0x11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Ctrl:  14; 右Ctrl: E014</font>
    'Q',
//  0x00,   //音量+键:E015
    '!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'Z',
    'S',
    'A',
    'W',
    '@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左Win键:  E01F;   右Win键:    E027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C',
//  0x00,   //Email键:E021
    'X',
    'D',
//  0x00,   //Search键:E023
    'E',
//  0x00,   //音量Mute键:E024
    '$',
    '#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Win键:  E027;   左Win键:    E01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 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空格</font>
    'V',
    'F',
    'T',
    'R',
//  0x00,   //Internet键:E02d
    '%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粘贴键: E02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N',
    'B',
    'H',
    'G',
    'Y',
    '^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Power键:  E037;</font>

    0x00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没有?</font>
    'M',
    'J',
    'U',
    '&',
    '*'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leep键:  E03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'<',
    'K',
    'I',
    'O',
    ')',
    '(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'>',
    '?',
//  '/',    //小键盘'/':    E04a
    'L',
    ':',
    'P',
//  0x00,   //音量-键:E04d
    '_',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'|',
    0x00,
    '{',
    '+',
    0x00,
    0x00,

    20,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大小写Caps Lock   :58</font>
    0x1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右Shift:59;   左Shift:12; </font>
    0x0d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大回车:5a;    小键盘回车 E05a;</font>
//  0x0d,   //小键盘回车 E05a
    '}',
    0x00,
    '|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 "<font color=#DD0000>|</font>"</font>
    0x00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WakeUp键: E05f;</font>

    0x00,
    0x00,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n</font>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8,  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退格</font>
//  0x00,   //箭头左: E066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'1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1'</font>
//  0x00,   //End: E069
    0x00,
    '4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4'</font>
    '7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7'</font>
//  0x00,   //Home: E06c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
    '0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0'</font>
//  0x00,   //Insert: E070
    '.',    //小键盘'.'
//  0x00,   //Delete: E071
    '2',    //小键盘'2'
//  0x00,   //箭头下: E072
    '5',    //小键盘'5'
    '6',    //小键盘'6'
//  0x00,   //箭头右: E072
    '8',    //小键盘'8'
//  0x00,   //箭头上: E075
    27,     //ESC
    144,    //小键盘Num Lock
//  0x00,   //Pause break           :E11477E1F014F077

    122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11</font>
    '+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+'</font>
    '3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3'</font>
//  0x00,   //Page down: E07a
    '-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-'</font>
    '*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*'</font>
    '9'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小键盘'9'</font>
//  0x00,   //Page Up: E07d
    145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Scroll Lock           :7E</font>
    0x00,
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0x00,
    118,    <font color=#007F00>//F7</font>
};

//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,如需要脚本请访问我的Blog或联系<a href="mailto:xwjfile@21cn.com">xwjfile@21cn.com</a>

网友A:
好,值得收藏

程序中最好不要直接操纵用Sbit定义的变量来控制管脚,移植性欠佳,移植到ARM平台会要改很多地方
定义成如下可能会更好
#define  setPin_KEY_DAT_Low() PIN_KEY_DAT=0
#define  setPin_KEY_DAT_High() PIN_KEY_DAT=1
怎样拉高和拉低数据线会根据目标系统有所不同,用户自己确定.

楼主:
呵呵,碰到移植性问题俺一般都是直接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