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弱问,关于VHDL

楼主(2008-11-08):
用QuartusII编译说
Error (10500): VHDL syntax error at ep111.vhd(49) near text "when"; expecting ";"

程序如下::
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ep111 is
Port ( clk : in STD_LOGIC;
reset : in STD_LOGIC;
dir : in STD_LOGIC;
A : out STD_LOGIC;
B : out STD_LOGIC;
C : out STD_LOGIC);
end ep111;
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ep111 is
Signal abc : 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begin

process(clk,reset)
begin
if rising_edge(clk) then
if reset='1' then
abc <= "100";
elsif dir='0' then
abc <= "110" when abc="100" else
--就是这里有问题
"010" when abc="110" else
"011" when abc="010" else
"001" when abc="011" else
"101" when abc="001" else
"100" when abc="101" else
"000";
elsif dir='1' then
abc <= "101" when abc="100" else
"001" when abc="101" else
"011" when abc="001" else
"010" when abc="011" else
"110" when abc="010" else
"100" when abc="110" else
"000";
end if;
end if;
end process;

A <= abc(2);
B <= abc(1);
C <= abc(0);

end Behavioral;

网友A:
可能是你的嵌套乱了

出错的地方你使用了when-else语句一方面esle也既可以when语句的关键词,也可以是elsif的关键词,这样就会出现混乱;另外process是顺序执行的语句,里面可能是不能用when-else这样的并行语句的。我把它改成了case-is-when编译后通过了
我也是刚学的,仅供参考